应隔壁帖子要求,共享一下我的PCB封装库

楼主(2014-07-23):
为了不增加麻烦,解压后直接打开“LIBPKG”工程,原理图封装与PCB封装直接对应好了,如果修改好了封装,直接编译工程就好了,3D模型直接使用DXP的封装工具画的,没有使用第三方工具,为了防止出错,将3D模型画在了机械13层,自己添加3D模型的方法是打开封装,切换到机械层,放置3D Body,画好后,可以更改颜色与高度等等。显示3D模型的方法是,在PCB视图中,按数字“3”,或者3维显示,按字母“L”,把“Show Simple 3D Bodies”选上。
添加别人的封装库的方法是打开PCB选择一个元件,复制,打开自己的封装,点击列表,粘贴。

先看看PCB效果,因为6.9无法画圆,所以电容现在是方形的,请原谅
带3D显示是工作以后的,在学校还不会用
13年做的数控电源

今年自己做的电源

51做的时钟

STM32做的时钟

51做的礼物电路部分

音频系统

12年做给妹子的礼物电路之一

大学做过的板子,ARM底板,比赛板,毕设传感器板

封装列表

Name                Description
----------------------------------------------------------------------------------------------------

74ACT573T           双向数据传输
74HC138             138译码器
74HC154             4-16译码器
74HC4052            双通道模拟开关
74HC595             移位寄存器
74HVC32M            双输入或门
74LS32M             双输入或门
74VHC04M            非门
ACS712              电流检测芯片
ACT45B              共模电感
AD5235              数控电阻
AD8251              可控增益运放
AD8607AR            双运放
AD8667              双运放
AD8672AR            双运放
ADG836L             双刀双掷数字开关
AFBR-5803-ATQZ      光以太网
AS1015              可调升压芯片
ASM1117             3.3V稳压芯片
AT24C02             EEROM存储器
AT89S52             51系列单片机
BC57F687            蓝牙音频模块
BCP68               NPN三极管
BCP69T              PNP三极管
BEEP                蜂鸣器
BMP                 闪电符号
BTS7970             电机驱动
Battery             备份电池
Butterfly           功率激光器
Butterfly-S         功率激光器
CD4052BCM           双通道模拟开关
CG103               BOSCH点火芯片
CHECK               测试点
CY7C026AV           RAM
CY7C1041CV33        RAM
Cap                 无极性电容
Cap Pol             极性电解电容
D Connector 15      VGA
D Connector 9       串口
D-Schottky          肖特基二极管
DAC8532             数模转换
DM9000A             网络芯片
DM9000C             网络芯片
DP83848I            网络接口芯片
DPY-4CA             共阳4位数码管
DPY-4CK             共阴4位数码管
DRV411              闭环磁电流
DS1307Z             实时时钟
DS18B20             温度传感器
Diode               二极管
Diode-Z             稳压二极管
Diode_CRD           二极管
EMIF                接插件
FIN                 散热片
FM24CL16            存储器
FT232RL             USB转串口
FZT869              NPN三极管
Fuse 2              保险丝
G3VM-61             继电器
GA240               Freescale16位单片机
HFBR-1414           光发送
HFBR-2412           光接收
HFKC                单刀双掷继电器
HK4100F             单刀双掷继电器
HR911103A           网络接口
HR911105A           以太网接口
HS0038B             红外接收器
Header 10X2         Header, 10-Pin
Header 14X2B        2*14双排插针
Header 16           Header16贴片
Header 16X2         接插件
Header 2            接插件
Header 2X2A         接插件
Header 2X2B         接插件
Header 3            接插件
Header 32X2         接插件
Header 4            接插件
Header 40           接插件
Header 5X2          接插件
Header 6            接插件
Header 7X2          Header, 7-Pin
Header 8X2A         接插件
Header_AMP50        控制器接插件
IS61LV51216         静态RAM
ISO7221             隔离芯片
Inductor            电感
JoyStick            模拟摇杆
L5150BN             5V稳压芯片
LCD_CON             LCD接口
LD-6.0mm            5MW激光
LD-MOD              激光调制管
LED-RGB             三基色LED
LED0                发光二极管
LED1                双色LED
LM2577S-ADJ         DC升压
LM2577T-ADJ         DC升压
LM2596S-5.0         5V稳压芯片
LM2596S-ADJ         可调稳压芯片
LM2596T-5.0         5V稳压芯片
LM2596T-ADJ         可调稳压芯片
LM2940              5V稳压芯片
LM2940CT-5.0        1A 5V
LM2991S             稳压芯片
LM317               稳压芯片
LM324               4运放SOP8芯片
LM358               双运放
LM7171              单运放
LM7818CT            Series 3-Terminal Positive Regulator
LM7905CT            稳压芯片
LMV951              运放
LOG114              光电检测
LT1678              双运放
LTC1044CD           Switched-Capacitor Voltage Converter
LTC6652             电压基准
M95640
MAX11046ECB+        AD转换
MAX232              +5V Powered, Multi-Channel RS-232 Driver/Receiver
MAX3221
MAX4173             高端电流检测
MAX6126
MAX660CSA           -5V电源芯片
MAX8069
MAX8654
MC33789
MC9S12GXX
MC9S12X             飞思卡尔单片机
MOSFET-N            N-Channel MOSFET
MOSFET-P            P-Channel MOSFET
MPC5602_64P         Freescale PowerPC
Mic2                Microphone
PD                  Photosensitive Diode
PESD1CAN            过压保护
PJ-306              立体声耳机插座
PR_8                8排直播排电阻
PWRCON              直流电源端子
RPot                精密可调电阻
RUE002N02           RUE002N02
Res1                贴片电阻
S8050               NPN三极管
S8550               PNP三极管
S9014               NPN三极管
SC040               SC040
SDCARD              SD卡自弹
SDCARD-M            TF卡槽
SMB460              SMB460
SMB492              外围加速度传感器
SN65HVD230          CAN芯片
SN74LVC
SN74LVTH245         双向数据传输
SN75452             Dual Peripheral Driver
SP3485              485总线芯片
SPX1117M3-3.3       3.3V稳压芯片
SPX1117M3-5.0       3.3V稳压芯片
SS8050              NPN贴片三极管
SS8550              PNP贴片三极管
SS9014              NPN贴片三极管
ST188               反射式光电传感器
STM32F103C8T6       STM32单片机100引脚
STM32F103VET        STM32单片机100引脚
STM32F103ZET        STM32单片机144引脚
STM32F105VC         STM32单片机100引脚
STM32F107VC         STM32单片机100引脚
STM32F407VGT6       STM32单片机100引脚
SW DIP-4            DIP Switch, 4 Position, SPST
SW-DIP8             8位直插拨码开关
SW-DPDT             单刀双掷开关
SW-EC11             微动开关
SW-PB               微动开关
SW-PB4              微动开关
SW-SPDT             开关
Speaker             Speaker
TL082ACD            JFET-Input Operational Amplifier
TLP281              光耦
TMR                 单运放
TMS320F28335        DSP芯片
TOSA
TP4056              锂电池充电管理
TPS3305             DSP电源管理
TPS6735             负电压芯片
TPS70302            DSP电源芯片
TQ2SA               单通道继电器
TQ2SA-L2            双通道双稳态继电器
TSC2046IPW          触摸驱动芯片
TVP5150AM1          视频解码芯片
TVS                 TVS保护
ULN2003L            驱动芯片
USB                 USB接口
USB_M               MicroUSB接口
VS10XX              音频解码芯片
W25QXX              SPI FLASH
XATLS               贴片有源晶振
XTAL                晶振
XTAL-3PIN           贴片晶振
XTAL_SM             圆柱晶振

PCB封装列表

Component Name
-----------------------------------------------

0603-1
0603-2
0805-1
0805-2
AFBR-5803AQZ
AXIAL-0.8
AXIAL-0.9
Beep
C-RAD
C-RAD-0603
C-RAD-0805
C-RAD-1825
C-RAD-3528
C-RB-8
C-RB-10
C-RB-12
C-RB-18
C-RB-S6
C-RB-S8
C-RB-S10
CAP-1206
CAP-3216
CAP-3528
CAP-6032
CAP-7343
CHECK-A
CHECK-B
CR1220
DB9-F
DB9-M
DB15-F
DB15-M
DC-002
DC-005
DIODE-1206
DIODE-AXL
DIODE-SMA
DIODE-SMB
DIODE-SMC
DIP-40
DIP16
DIP16-KEY
DIP24
DW024_N
DYP-4BIT
EC11
FIN-P2
FPC16-A1.0
FPC40-A0.5
HDR_ENG1
HDR_ENG2
HDR2X1_A
HDR2X1_B1
HDR2X1_B2
HDR2X1_B3
HDR2X1_C
HDR2X1_D1
HDR2X2_A
HDR2X2_B
HDR3X1_A
HDR3X1_B1
HDR3X1_B2
HDR3X1_B4
HDR3X1_C
HDR3X1_D1
HDR3X1_D2
HDR3X2_A1_2.0
HDR3X2_A2_2.0
HDR4X1_A
HDR4X1_B1
HDR4X1_B2
HDR4X1_C
HDR4X1_F
HDR4X2_F2
HDR5X2_A1
HDR5X2_A3
HDR5X2_B1
HDR5X2_B1_2.0
HDR5X2_C2
HDR6X1_A
HDR6X1_B1
HDR6X1_B2
HDR7X2_A1
HDR7X2_B1
HDR7X2_B1_2.0
HDR8X2_A1
HDR8X2_E1
HDR9X1_A
HDR10X2_A1
HDR10X2_B1
HDR10X2_B1_2.0
HDR14X2_A1
HDR14X2_A2
HDR16X1_A
HDR16X2
HDR16X2-HB
HDR16X3_HA
HDR16X3_HB
HDR25X2_B1_2.0
HDR25X2_H
HDR32X2_HA
HDR32X2_HB
HDR34_BT
HDR37X1_F
HDR40X1_A
HDR192_C_2.0
HFBR-X41XMZ
HFKC
HK4100F
HS0038B
JoyStick
L-RB-8
L-RB-8F
L-SMD-7
L-SMD-10
L-SMD-12
L-TDK
LD-4P
LD-6.0
LD-MOD
LED_0805
LED_A1
LED_A2
LED_A3
LED-3528
LED-RGB
LOGO_Thunder
LOGO-3S
LQFP-32_M
LQFP-48_M
LQFP-64
LQFP-64_EP
LQFP-100_M
LQFP-176_M
MSOP-MS8_M
MSOP-UN10_N
NSO8_N
NSO8_TP4056
NSO16_M
PD
PDSO-G8
PIN2
PJ-306
PJ-315-B
PW016
QFN-16
RJ8-1
RJ8-2
RJ8-HR911103A
RJ8-HR911105A
RJ8-HR911105B
SDCARD_A
SDCARD_B
SDCARD-M
SO20_M
SOIC8_N
SOIC8_W
SOIC127P610X175-8N
SOIC127P1050X265-16N
SOP-14N
SOP-20
SOP16-50-208
SOP127P710X350-4N
SOP254P1150X560-10N
SOT-23
SOT-223
SOT-416
SOT23-6
SOT254P-6
SSOP-28
ST188
SW_PB2_A1
SW_PB2_B1
SW_PB2_C1
SW_PB4_A1
SW8_4BIT
SWITCH_A1
SWITCH_A2
SWITCH_A3
SWITCH_B1
T03B
T05A
T05D
TO-92A
TO-220AB
TO-252
TO-263-3
TO-263-5
TO-263-7
TQFP-32
TQFP48_N
TQFP64_EP
TQFP100_M
TQFP144_N
TSOP-44N
TSSOP-8
TSSOP16_M
TSSOP20
TSSOP20P_M
TSSOP24P
USB_A1
USB_AA1
USB_B1
USB_C1
USB_MICRO
VFQN36_V
VR_A1
VR_A2
VR_B1
X-CPX20
X-CPX75
X-HC49U
X-SM49
X-TC15
X-TC26

楼主(2015-06-09):
本贴已经不能编辑,请大家使用我最新的封装库,有分类。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20740-1-1.html

网友A(2014-07-23):
收下,谢谢分享!
另:STM32F103C8T6不是48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下,谢谢分享!
另:STM32F103C8T6不是48脚的吗?

是的,应该是我复制封装时,描述没有改过来吧,我先做的105,然后再复制一下,删减成103C8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应该是我复制封装时,描述没有改过来吧,我先做的105,然后再复制一下,删减成103C8的 ...

看你的方形贴片铝电解难受

这里有合适的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975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方形贴片铝电解难受

这里有合适的

我的封装没有使用额外的工具,直接用的DXP封装工具画的,6.9不能画圆,我之前画圆是用连点成线画的,这个封装库被我用10.0版本的软件改过一次,再到6.9又变成方的了。我第一张图就是圆的,不过第三方的3D比较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漂亮,谢谢分享

谢谢,带3D的元件大部分在第一张图上,那时做电源,为了好看,后来的封装基本都没有做,时间不多。如果以后有空做了,再更新。

网友D:
丰富,谢谢共享!

网友E:
好贴,顶一个!并且发现LZ的口味和风格跟我挺像的,哈哈!

楼主:
感谢各位支持,本人之前也是比较“野”,好多元件与封装的名字都不知道,自己规定的还有一些,好多封装都是看到规范后改的,还有好多元件没有画上3D模型,如果有时间更改的话,再来更新。
好了,不多说了,还要忙着画电路(业余的,今天双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贴,顶一个!并且发现LZ的口味和风格跟我挺像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丰富,谢谢共享!

谢谢,我到一家新单位(其实到现在也就两个单位,马上要找第三个),都会把我自己的封装库导入,走时,也会带走自己的封装库,我用过的封装基本都会加入自己的封装库,除了特别常见的封装,如接插件。

网友:
感谢共享,收藏了,楼主好人啊!

网友:
布局很美腻。

网友F:
想问一下,楼主最后一幅图中的对称是怎么做的?还有倒角。

网友G:
竟然不知道AD自身还可以画3D,关于尺寸,只能靠想象确保之间没有干涉之类的。用AD画3D的步骤就是:“将3D模型画在了机械13层,自己添加3D模型的方法是打开封装,切换到机械层,放置3D Body,画好后,可以更改颜色与高度等等。”么?

网友H:
这样省了好多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问一下,楼主最后一幅图中的对称是怎么做的?还有倒角。

就是找了几个关键点啊,其实有一种方法,还没有试,可以先画一半边界,选中边界,复制,粘贴时,按一下X(注意输入法切换成了英文)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竟然不知道AD自身还可以画3D,关于尺寸,只能靠想象确保之间没有干涉之类的。用AD画3D的步骤就是:“将3D模 ...

是的,我只是说的大致步骤,具体需要自己画,你看一下封装,只要是带紫红色斜网络的封装就是简易3D模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只是说的大致步骤,具体需要自己画,你看一下封装,只要是带紫红色斜网络的封装就是简易3D模型的 ...

好的,谢谢!

楼主:
这也算是强迫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样省了好多时间

最开始做PCB时间较长,因为好多原理图与PCB封装都没有,随着时间积累,元件增加,设计新电路时,就是偶尔画几个没有的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G:
竟然不知道AD自身还可以画3D,关于尺寸,只能靠想象确保之间没有干涉之类的。用AD画3D的步骤就是:“将3D模 ...

其实我最开始也不知道,无意中发现3维显示时,有的芯片有3D模型,对比了下,那些芯片是用封装向导制作出来的,系统自己加上的3D模型,对比还发现,那些3D模型在机械层上有密的网格,然后就知道怎么自己添加3D了。

网友:
收藏啦!灰常感谢!!楼主辛苦晒!!

网友I:
原来是搞过飞思卡尔的前辈,收藏了

网友:
不收藏没天理

楼主:
2014年8月6日最新,新增加STM32F407Z,ST的L298N,FPC0.8mm-30P等等,修改不正确的描述,还有精密可调电阻的专业封装没有换,后期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原来是搞过飞思卡尔的前辈,收藏了

不敢当,当时就菜鸟一个

网友(2014-09-01):
#在这里收藏了,谢谢快速回复#

网友:
虽然不是很全,也是不错的,

网友J:
苦于做一个自己的封装库。准备在你这个基础上完善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苦于做一个自己的封装库。准备在你这个基础上完善了。谢谢

我的有些PCB封装的专业名称不对,完善后给大家共享下可否??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的有些PCB封装的专业名称不对,完善后给大家共享下可否??

我平常画电路很少,有合适的一定共享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平常画电路很少,有合适的一定共享出来

网友:
谢谢啦。刚学习正好需要~

网友:
lz牛叉,业余就搞成这样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的奉献。可以减少自己做封装的时间了。

网友:
lz这是AD6.9的库么  果断下载试用下

网友:
好,最爱3D效果显示。里面居然还有我的dsp封装,哈哈。

网友:
做的真漂亮。顶一下。

网友K:
请问贴片铝电解电容的负极黑色标记怎么画出来呢?我试过几次都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贴片铝电解电容的负极黑色标记怎么画出来呢?我试过几次都失败了

画斜条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贴片铝电解电容的负极黑色标记怎么画出来呢?我试过几次都失败了

贴片铝电解不是有缺口吗?这不是已经区分了?

网友:
漂亮 有艺术细胞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画斜条纹就行了

如何画出一个半圆形的斜条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何画出一个半圆形的斜条纹呢?

可以这样画啊

网友:
哦,我试试

网友:
lz幸苦了,谢谢

网友:
板子画的挺漂亮

网友:
试了,没成功

网友L:
楼主厉害,请教个问题,我记得坛里有位大师画的封装库,是有弧度的,管脚和器件连接处,请问您会吗?请赐教!

网友:
thanks for you sharing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厉害,请教个问题,我记得坛里有位大师画的封装库,是有弧度的,管脚和器件连接处,请问您会吗?请赐教 ...

没有做过,不知道这个是用DXP做的,还是用Solidwork做的

网友:
楼主这个很漂亮,支持一下
我简单的画过几次3D,感觉还行,呵呵,

网友(2014-11-05):
好厉害的样子 最近在学3D这块儿 好贴收藏了

网友:
楼主给妹子做了什么礼物?

网友:
俺也来张

网友:
这个确实不错的。必须顶哦

网友(2014-12-08):
很好看原件都很常见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省了我好多时间。

网友:
mark pcb 以后用

网友:
mark pcb 封装库

网友(2015-05-15):
收藏了 PCB封装库

网友M:
楼主比较强大,赞一下。顺便探讨个问题:在焊盘上放过孔有啥优缺点啊?以前从来没有敢这么干过……

网友N:
刚好硬盘重装了,自己的东西丢失,多谢分享.

楼主:
各位请收藏我最新的帖子中的封装,归类比这个好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2074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N:
刚好硬盘重装了,自己的东西丢失,多谢分享.

各位请收藏我最新的帖子中的封装,归类比这个好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2074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比较强大,赞一下。顺便探讨个问题:在焊盘上放过孔有啥优缺点啊?以前从来没有敢这么干过…… ...

人工焊接就没有问题,机器焊接,焊锡会流进过孔,导致需要焊接的引脚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O:
收藏先,谢谢。

各位请收藏我最新的帖子中的封装,归类比这个好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2074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P:
收藏了,谢谢楼主分享好资料!

各位请收藏我最新的帖子中的封装,归类比这个好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20740-1-1.html

网友:
这么多封装!不容易!谢谢分享!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非常漂亮的库,呵呵

网友:
牛气,这三位图做的。

网友:
实在是太漂亮了,多谢LZ,赶紧收下!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共享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
这个必须马克~~~

网友(2015-08-11):
挺漂亮的!
能具体传授一下:AD怎样3D的封装吗?

网友:
下载了,完善下自己的封装库,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