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新建文件夹出问题

楼主(2014-07-23):
总是出现没有权限呢cannot create directory `/home/test': Permission denied

网友:
用root多爽

网友:
说明你在/home目录下没有写权限
你可以使用ls -l /home查看/home目录权限

可以su到root用户试试,应该没问题

网友:
linux的权限问题,搞死不少新手

网友:
首先 sudo chmod -R 777 /home,输入管理员密码试试

网友:
如果是桌面操作系统我建议执行:sudo mkdir /home/test
这个就类似于win7上经常用的“以管理员身份运行”一样的道理。
chmod 777我强烈不建议用,这个chmod 777害惨不少人。它的意思是:把/home目录下所有子目录/文件全部全部使用读写执行权限。这样会完全搞乱你的Linux系统。居然之前有人就在管理服务器的时候还用chmod 777.我听了很无语。这样只会逞一时之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