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哪位熟悉三相电机的接法?

楼主(2014-07-23):
老家人来电,问我一个三相电机接法的问题,想用三个开关控制电机接到三相电上后一个开关控制正转,一个控制翻转,一个开关控制停机,
让我给个接线图,这玩意没有玩过啊!哪位知道的给说一下,最好给个图,有点急!!!多谢了

网友:
不是功率非常大电机
三相接上就能转
交换其中任意两相则反转

三相电机正反转电路 搜一下就有了

网友A:
三相电机正反转要两个接触器的,这是百度找的图,要有点电工基础才能看懂图,380V危险还是找个懂电工知识的人帮忙接吧

网友:
老式的开关,三档的,左边一档正转,右边一档反转,中间停止

网友:
怎样的老式三档开关??有图片吗

网友:
哈哈,电路里面学的东西都忘了??功率不大弄一个倒顺开关就可以了,还容易接线

网友B:
电机不大,买一个倒顺开关就可以,不要接什么电路,坏了也不懂修.大电机的话还是找个熟手的电工帮忙接个正反转的电路.

网友:
应该的,这种开关吧,

网友:
里面应该有接线图,照着接就可以了,小功率电机还可以用一下,大功率电机频繁启动就不耐用了

网友:
3楼的就可以,实际接过的。找本电工书籍看看,里面都有解释。km1,km2,交流接触器。fr,热保护用的。

网友:
不熟悉的话7楼的好接一些,也要仔细看看,不然会短路

网友:
好多地方(尤其是农村)不会用到接触器,楼主说的是用3个闸刀开关控制,很简单的,但很不推荐,如果两个开关同时推上去,后果很严重,本来三相电机前面是不允许装保险的,但这里为了防止同时将正反转开关推上短路而加的.这里为了简单就随意花的.

正确做法是3楼790588217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电机正反转要两个接触器的,这是百度找的图,要有点电工基础才能看懂图,380V危险还是找个懂电工知识的 ...

请问你这个图怎么那个多开关?FR是什么?KM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不大,买一个倒顺开关就可以,不要接什么电路,坏了也不懂修.大电机的话还是找个熟手的电工帮忙接个正 ...

你这个简单,请问能说的详细点吗?因为家里也没有电工,我怕复杂的电路图他们也不会接,而且事情又急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你这个图怎么那个多开关?FR是什么?KM是什么?

看到了,上面有人回答过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简单,请问能说的详细点吗?因为家里也没有电工,我怕复杂的电路图他们也不会接,而且事情又急 ...

这个怎么接,很简单的,买的时候叫店家说一下怎么接就可以,很简单,一看就明白.

网友:
这个简单,直接告送他“不会”,不是从事的工作有个电字就所有与电有关的工作都能干。

电这东西出问题可大可小,可不是闹着玩的,自己不懂,听别人讲的,口口相传,

最后执行者的水平估计也不匝地,能出个什么结果谁也不知道。

网友:
7kw以下的大电机用三楼的图就可以,1.5kw以下用7楼的开关可以。如果没实际接过,建议找电工帮忙

网友:
保险一些,继电器+接触器+热继

网友:
建议说不知道,找专业电工接线,强电无小事呀,弄不好出人命呀,别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