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CT6仿三菱FX1N程序改2N问题

楼主(2014-07-24):
代码程序的20723行的  d[6001]=0x6662; 是FX1N的型号;现在想把1N修改成2N,就把 d[6001]=0x5EF6;,这样代码就变成FX3U了,并且通信也出现不稳定。请问该怎么修改才会变成简单的FX2N的型号去呢?

网友:
楼主的脉冲问题 解决了?

楼主:
好了,就是想把1N修改成2N,然后再增加一点浮点运算上去

网友:
LZ用了数字软件

网友A(2014-10-07):
现在三菱PLC的型号FX2N已经停产了,不知道楼主为啥还要把1N修改成2N,楼主可有直接修改成FX3U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三菱PLC的型号FX2N已经停产了,不知道楼主为啥还要把1N修改成2N,楼主可有直接修改成FX3U的方法? ...

你要那个 fx2n源码发我 QQ把 3U整个通讯框架都不一样 呵呵

网友:
在加一句话就可一  d[610=0x[0x5ef6]

网友:
d[6101]=0x5ef6

网友(2014-11-13):
你试一下d[6001]=0X5E38吧!可能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