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模块选型的问题

楼主(2014-07-24):
之前一个项目一直使用MC323作为一个数据传输项目的模块,但有客户反映有些时候速度不够,实际看了错误代码也确实是发送超时,所以打算换模块,三大运营商选哪家无所谓,不过产品会在郊区用,感觉联通网络可能差一点,需要串口,最好是能有接插件的形式安装模块,真的不行邮票孔也行,自己也问了一些代理商,3G的还是推荐中兴的MC8630(电信cdma的),我个人页比较倾向于菊花公司和中兴,不过说到最后还是价格和稳定性

关于之前模块超时的问题,我总结主要还是连接速度,数据量是很小的,但因为走得是协议,有些握手有超时限制,问题就出在这里了,也想不到其他解决方案了,所以想换3g模块试试,也不知道行不行

话说MC8630问一下用过的人,串口我看了资料是1.8V的,资料说用三极管处理,我的MCU是3.3V的,MCU到模块直接电阻分压就行了吧,模块过来需要一个三极管处理一下,我这样的理解没错吧,主要不想错了重新打板

网友A:
我们有两款产品可以提供给您参考
一款minipcie接口的,高通6200和6600芯片做的,WCDMA和EVDO硬件管脚兼容,是上海龙尚的产品,性能参数都可以,主要配合车载用户
还有一款是60pin B2B连接器的,高通6270和6085芯片,这两款是10年开始批量,产品稳定性很好,前期主要配合消费类客户,但是性能方面完全可以满足您的产品使用环境要求
两种价格有不小的差别,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 Q :93546894

网友B(2014-11-18):
引用 网友A:
我们有两款产品可以提供给您参考
一款minipcie接口的,高通6200和6600芯片做的,WCDMA和EVDO硬件管脚兼容, ...

有资料嘛?能否给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资料嘛?能否给一份?

可以,我的Q:935468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