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直流可调电源给锂电池设备充电怎么充不进去甚至异常呢?

楼主(2014-07-24):
电源是完好的,对电阻放电能放出1A以上。
补充说明:电源完好,电池完好,电池电量都很少,同等情况下手机充电器充电能接近几百mA。

但试了下2个手机,一个内置电池的GPS模块,充电电流都只有100多mA。
在只有30%多电量的联想手机上冲10几分钟,很可能手机就傻了显示充满,但拔掉充电线,重启手机后电量恢复正常的30%多。

这直流电源里是变压器来的,表头测电流的铜丝估计也就几十毫欧,这点内阻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难道锂电池设备比较喜好开关电源?

抱歉各位,搞清楚了,香蕉头有太久了接触不良:
自己搞错了,香蕉头是10来年前的了,加上电源也是比较久的了,每次拔插香蕉头时候蹭多几次总觉得够可靠了。
输出电压量量也正常,带个移动硬盘电流也正常,自己也理所当然认为接触肯定也是没问题的了。
D+ D-的问题,在很多年前用黑莓时候不短接是一点电都不能充的,但是在这联想手机里不短接也能充,最大500mA左右,短接能差不多1A。
开始我之所以说短接没效果,那是因为香蕉头接触不良,电流太小,短接了变化不大。

网友A:
你是直接将电池电极接电源输出端充还是通过手机内部电路给电池充?如果是后者,将电源输出降低到4.2V试试,可能是手机内部用的是线性充电电路,压差太大发热太大芯片自动降低充电电流了。

网友B:
不明白楼主怎么操作的
我经常用实验电源充电, 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直接将电池电极接电源输出端充还是通过手机内部电路给电池充?如果是后者,将电源输出降低到4.2V试试, ...

当然不会干那低级错误,还是知道充电电路的,所以感觉比较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楼主怎么操作的
我经常用实验电源充电, 很好用的

把MICRO USB线往直流电源 香蕉座上一插,然后就给设备充电了,没其它操作。
我这几个手机和GPS模块也不用对数据线D+ D-进行什么短路跳线的。

网友:
几C 充的?

楼主:
我只是给个5V恒压充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是给个5V恒压充电

真是人高艺胆大啊,5V直接给锂电充电,不怕过压爆炸起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人高艺胆大啊,5V直接给锂电充电,不怕过压爆炸起火啊

你看贴没有啊?
我是5V给手机充电。

我自己也做过锂电池手持设备,怎么可能干出这么凶悍的事情。

网友C:
5V 输出如果是接设备的 USB 口的话,不充那应该就是 D+, D- 线的问题了
如果 D+, D- 电压正确的话,这么充和用移动电源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贴没有啊?
我是5V给手机充电。

那你这充电电流主要跟你手机内部充电电路有关吧?不用怀疑,一般手机充电从5V输入看电流也就100多mA,你这都170多mA了,够大了。充一会就满,拔掉一会就没电说明你的电池老化了,快失效了。

网友D:
充电电路控制充电电流,只要能提供电压在5V左右,与外接电源无关。
过一会儿充满了电流还为零呢,有什么奇怪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电路控制充电电流,只要能提供电压在5V左右,与外接电源无关。
过一会儿充满了电流还为零呢,有什么奇 ...

注意了,这不是满电的电池,而是电量很少的电池,我在开始也提到了。

为什么我会发帖说这事?用手机充电器能接近1A的电流冲进去,而直流电源电流却很小100多mA。(为了说明下这是同一个时候测量,同一个电池电量状态,同一根USB线)

网友:
坐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 输出如果是接设备的 USB 口的话,不充那应该就是 D+, D- 线的问题了
如果 D+, D- 电压正确的话,这么充 ...

跟D+ D-也没关系,试过的。

网友E:
有两种可能:
1、手机对D+和D-是有检测的?因为我知道苹果是有检测的,所以估计其它的手机可能也有检测。最简单的办法是把D+和D-短路起来。但看你的图又不太像。因为如果D+和D-没有按要求接的话,应该只有100mA左右,不会有170多mA这么大的电流。
2、你的直流电源到手机的线阻过大,最大的可能就是香蕉头的位置。因为线阻大的话,到手机的充电芯片的电压可能会偏低,肯定不到5V,充电芯片可能自动调低充电电流。建议想办法减小线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两种可能:
1、手机对D+和D-是有检测的?因为我知道苹果是有检测的,所以估计其它的手机可能也有检测。最 ...

线也是正常的,1A的电流也没问题的。
当然了,直流电源,线,手机这个途径也不存在接触不良之类的问题,因为这线拔下来给给移动硬盘供电立刻有400多mA。

网友E:
可以试试把电压调高一点,比方说5.2V

网友F:
请将电压提高至5.5V试试(安全,符合USB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试试把电压调高一点,比方说5.2V

这有变化了
提到到5.5V后,电流从不到200上升到400多mA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意了,这不是满电的电池,而是电量很少的电池,我在开始也提到了。

为什么我会发帖说这事?用手机充电 ...

不是满电是多少电?电压多少?
充电控制是什么?
总之控制电流的的控制电路,与电源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将电压提高至5.5V试试(安全,符合USB规范)

电流是升到400mA了,继续冲着看看手机会不会异常。

网友E:
如果提高电压有效果的话,那我觉得,非常大的可能就是线阻偏大了。
你测测直流电源的输出电压,以及过了香蕉头后的电压,另外线也有可能,换条线试试看。
我原来也用直流电源充IPHONE,原来用的是山寨的转接头,结果只有不到1A的充电电流,后来换成原装的线,就直接升到1.5A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是升到400mA了,继续冲着看看手机会不会异常。

多半是阻抗过大,USB的头触点不好,线材不佳,中间串联的一切东西包括万用表(大部分万用表的阻抗还真都太大)都会造成影响,挺头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提高电压有效果的话,那我觉得,非常大的可能就是线阻偏大了。
你测测直流电源的输出电压,以及过了香 ...

什么型号的苹果手机能达到1.5A的充电电流?

网友:
说错了,是IPAD。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是升到400mA了,继续冲着看看手机会不会异常。

D+D-要短接,主流都是1A的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