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的信号发生器DG1022U坏了,求维修资料

楼主(2014-07-24):
普元的DG1022不耐操,测试时候不知怎么地把输出通道弄成哑巴了,无输出,估计是输出功放坏掉了

记得以前有人发帖问过这个,,也是输出功放损坏,而且那个功放还被磨掉型号,不过最终本坛机智英明的网友猜到了,是个TI的宽带放大器

现在有个问题是那个帖子我找不到了,哪位好心人知道,麻烦告诉我

另外,求拆机壳方法,现在把螺丝卸掉了,但是外壳推不出来

网友:
提手拆下来,后框拿下来,在上面还是下面来着,还有一个螺丝。

网友:
我现在的这个也是CH2无任何输出,估计也是芯片烧了 。。。。。

楼主:
中午吃过饭,把提手扳到上面后拆下来,然后外套就推出来了

经过研究,我的芯片有输出,钳位二极管完好,输出端电压是0;检查后发现是输出的共模滤波器短路了,拆掉换个共模磁珠后工作OK

无源的共模线圈也能坏,匪夷所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午吃过饭,把提手扳到上面后拆下来,然后外套就推出来了

经过研究,我的芯片有输出,钳位二极管完好,输 ...

估计是输出短路了,感谢无源的线圈吧,要不然可能挂功放了

网友:
使用无扣的插头,又在线上加上一个重重没有固定的磁环,在运送途中纸箱一摔,磁环带线插头就松脱了。

以下是老外新机失灵,自己打开看看的吓人发现。RIGOL 看了好自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