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执行机构输出部分电路

楼主(2014-07-24):
已知VCC25V为24V,测试 271能输出2.71V电压。未知271是个什么元件和具体型号以及它在电路中起到啥作用??请高手指点迷津!十分感谢!

网友:
测电机电流?

网友A:
像是TL431,
作用可能是以2.71V为GND,原GND变为-2.71V,使得运放看起来像是双电源供电.
原因可能是运放输入或输出的最低电压会略高于负电源2V左右,太低的电压会使运放工作不正常.

楼主:
不是啊,阀位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TL431,
作用可能是以2.71V为GND,原GND变为-2.71V,使得运放看起来像是双电源供电.
原因可能是运放输入或 ...

谢了,哎,找不到输出2.71V的稳压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哎,找不到输出2.71V的稳压芯片

TL431就可以呀,可调的.
或者用稳压二极管,电压不一定非得2.71V,用2.5V\3.3V也是可以的.

网友:
这电路图正确吗?反正我觉得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