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JLINK无法连接

楼主(2014-07-24):
做了一块LPC1788的板子,可是JLINK就是连接不上,提示TDO is constant high。用的是keil4,连接结果如图。

论坛里有过关于此类问题的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5840-1-1.html
可是我用的jlink可以成功连接买的开发板啊,各位前辈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A:
請再燒錄設定內 選擇lpc1788的記憶體空間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再燒錄設定內 選擇lpc1788的記憶體空間試試看

你说的是这个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这个吗?

是這個沒錯
我之前是修改這裡

不過好像沒解決
待高手

不知道是不是硬件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這個沒錯
我之前是修改這裡

就是这个选项啊,没有错,512K的flash

楼主:
自己顶一次

网友:
用SWD连接试试?

网友B:
引脚被禁止了没,串口擦一下片子,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脚被禁止了没,串口擦一下片子,再试

新买的芯片,不会有这个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