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KE02在CW中使用常量形式初始化EEPROM值

楼主(2014-07-24):
【经验分享】KE02在CW中使用常量形式初始化EEPROM值
一,        经验分享描述
        写这篇经验分享的原因是,之前有一个客户,他希望在KE02的芯片中,不要出现使用EEPROM操作命令的形式初始化EEPROM,但是需要芯片的EEPROM中就有他所规定好的数据,以便于程序直接调用。其实就把EEPROM中的数据当做固定在flash的数据一样使用。而目前也没有看到使用具体的工具去直接烧写EEPROM,所以我们就想是否能够像flash的constant的定义一样定义EEPROM的数据呢?通过实际操作发现还是切实可行的,于是就分享了这篇在CW中如何直接定义常量到EEPROM中的经验分享。其实方法和之前本人分享过的经验分享“KL系列在CW中定义常量到指定的flash位置”,方法一致,只是地址改为EEPROM的地址。
二,        经验分享实现
通过前面的介绍,可以知道,是可以直接在CW中定义常量到EEPROM的,这里就讲解具体如何实现。
下面通过CW中PE新建的KE02的工程为例,详细讲解如何实现EEPROM中常量的定义。
1,在.ld中开辟一段属于EEPROM的内存
大家都知道KE02的EEPORM具有256个字节,其实地址为0x10000000, 所以就开辟一个段,其实地址为0x10000000,长度为0X00000100.
如下图所示:

关于.ld文件,可以在工程的Project_settings下的Linker_Files中找到。

2,定义具体的输出段情况
定义如下:

如果想具体了解段内的意思,可以参考附件中的ld.pdf,在第三章中有讲相应的脚本含义。
3,在主程序中添加常量定义代码
定义需要使用如下格式,
__attribute__((section (".romsymbols"))) char test[256]={};
这里,我们以从0开始递增的方式填满EEPROM的256个字节,具体定义如下:
__attribute__((section (".romsymbols"))) char test[256] ={
0x0,0x1,0x2,0x3,0x4,0x5,0x6,0x7,0x8,0x9,0xA,0xB,0xC,0xD,0xE,0xF,
0x10,0x11,0x12,0x13,0x14,0x15,0x16,0x17,0x18,0x19,0x1A,0x1B,0x1C,0x1D,0x1E,0x1F,
0x20,0x21,0x22,0x23,0x24,0x25,0x26,0x27,0x28,0x29,0x2A,0x2B,0x2C,0x2D,0x2E,0x2F,
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0x3A,0x3B,0x3C,0x3D,0x3E,0x3F,
0x40,0x41,0x42,0x43,0x44,0x45,0x46,0x47,0x48,0x49,0x4A,0x4B,0x4C,0x4D,0x4E,0x4F,
...

};

4,测试结果
    本次测试是以FRDM_KE02开发板为平台,调试使用板上opensda。
在程序下载之前,首先将KE02的整个flash全面擦除,即选择mass erase,这样保证KE02在下载程序后,它的EEPROM不是之前的值。
配置mass erase如下,
首先选择 RUN->Debug configurations,然后配置如下

勾选了always mass erase on connect 之后,点击OK,并debug。
测试结果如下:
使用内存查看:

本例程还提供使用串口实行打印出EEPROM的数据,结果和定义一致。
三,        附件
附件提供了本文的PDF,参考文档以及测试代码。
后续还会出一片如何在IAR以及KEIL下实现同样的功能。

PS:本帖可从飞思卡尔版块置顶帖:飞思卡尔Kinetis资料大本营飞思卡尔论坛支持小组【经验分享】帖汇总链接进入。

楼主:
不足之处,恳请指正,同时也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经验。
如果大家有其他工具可以直接烧写KE02的EEPORM的,也欢迎推荐出来

网友:
教程很详细。

网友A(2014-08-25):
请教楼主用CW开发KE02需要的最低版本是多少?

网友:
写的很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用CW开发KE02需要的最低版本是多少?

你可以下载我们最新的CW10.6或者KDS使用。

网友:
教程很详细,收藏备用!

网友(2018-01-31):
教程很详细,收藏备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