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i.MX6关于启动配置电路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7-24):
飞思卡尔官方的i.MX6的启动配置电路很复杂,但是我们买的Embest出的MarsBoard开发板,上边根本没有启动配置电路,请问是如何实现启动配置的?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这里你指的是BOOT SELECT这部分设计,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这里你指的是BOOT SELECT这部分设计,对吧?

是的,Marsboard 的启动配置管脚都是悬空的。

楼主:
传了上来 marboard的原理图

楼主:
这个是官网的,好大一坨电路

网友B:
mars有BOOT0/1的开关的,可以选内部启动或串行下载。内部启动时应该是从SPI flash启动的。另外,可以烧熔丝的,这样就不用外部gpio了。实际上,外部gpio仅推荐在开发时使用,产品中是建议熔丝的。RM的system boot章有详细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rs有BOOT0/1的开关的,可以选内部启动或串行下载。内部启动时应该是从SPI flash启动的。另外,可以烧熔丝 ...

请教下 熔丝怎么烧的 以前搞 IMX53的时候 对这个就研究不懂。

网友:
uboot下有命令,不过我也没烧过,因为还没需要。marsboard的uboot的mfg配置中的bootcmd好像就调用了相关命令。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 熔丝怎么烧的 以前搞 IMX53的时候 对这个就研究不懂。

楼主你好,6楼朋友回答是正确的,关于boot mode 你可以参考一下参考手册中的system boot章有详细介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官网的,好大一坨电路

是有好几种启动方式的,这个你是可以自己定义和设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 熔丝怎么烧的 以前搞 IMX53的时候 对这个就研究不懂。

关于efuse的烧写你可以查看一下文档i.MX_6_Linux_High_Assurance_Boot_(HAB)_User's_Guide.pdf有提到。并且在我们论坛中的帖子中有朋友之前整理过,你可以参考一下,链接为:http://www.freescaleic.org/bbs/article_1280_571825.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rs有BOOT0/1的开关的,可以选内部启动或串行下载。内部启动时应该是从SPI flash启动的。另外,可以烧熔丝 ...

非常感谢您热心分享和对我们论坛的支持,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