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上的扬声器在最大音量时破音如何解决呢?

楼主(2014-07-24):
设备上的扬声器在最大音量时破音如何解决呢?
设备信息:扬声器采用的是普通的3W喇叭。
问题现象:将音量开到最大的时,经过测试是在300~500Hz的音频会产生破音。
  尝试过两种方法来解决:
  1.减小总音量,破音问题有所好转,但是也带来了其他问题,比如以前听起来正常的声音(如:电视对白)的音量明显感觉减小。
  2.第二种是单独将300~500Hz频段使用 均衡器 之类的软件将将其增益调低,可以使得 破音 问题不再。但是同样也会有副作用:a.用户也可以使用类似的软件调节那个频段的增益,那么问题还是会重现的;b.使用软件来弥补硬件缺陷是不是有点不妥,调节后音乐的调明显有变。
  请问各位遇到这种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参考手机,几年前的国产机也音量够大,但很容易破音。但是现在的手机就不会,因为最大音量本身没有那么大。这会不会说明他们采用是我描述的第1种方案呢?这种现在的出现是不是扬声器已经在超负荷的工作了呢?
另:更换质量更好的扬声器是一种方法,但是目前来说不是太现实,设备不是专门的音响设备。:)

网友A:
动态压缩 DRC 搜一下看看

网友B:
只要音量够大了,第一种方法是可行的.
在音频功放的输入上加高通滤波,将500HZ以下的滤掉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态压缩 DRC 搜一下看看
动态范围压缩
动态范围压缩(DRC - dynamic range compression)可以动态调整音频输出幅值,将大音频信号压制在某一范围内,将小音频信号适当提升。通常用于控制音频输出功率,使扬声器不破音,当处于低音量播放时也能清晰听到。

在wiki上看到介绍,感觉功能不错,但愿实现起来也没有那么难。请问这个是软件层面的还是硬件层面的实现呢?代价如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音量够大了,第一种方法是可行的.
在音频功放的输入上加高通滤波,将500HZ以下的滤掉部分. ...

原理是行得通的,但是有点疑惑的是:500Hz处没有正常的音频信号吗?全滤除会不会不妥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理是行得通的,但是有点疑惑的是:500Hz处没有正常的音频信号吗?全滤除会不会不妥呢。 ...

喇叭在500HZ以下的频响是很差的,差的喇叭在800HZ以下都是很差的
滤波器也不是全滤掉了,只是将信号减弱了很多,不滤掉喇叭也不能体现出来
具体把多少HZ以下的滤掉,根据自己的电路和喇叭调一下.

楼主:
其实也想弄明白,这种现象是不是因为 扬声器 已经工作在 超负荷的状态 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在500HZ以下的频响是很差的,差的喇叭在800HZ以下都是很差的
滤波器也不是全滤掉了,只是将信号减弱 ...

原来这种情况是有先例的,这个信息是很对我来说很重要。尝试过在硬件上把500Hz以下的衰减,可以解决问题。但是总觉得这样做不妥,是由于我们一直认为在硬件上直接就去控制某频段的增益不是一个好办法。但是听您这么一说,由于喇叭对500Hz的频响不好造成了,我就明白该怎么做了。

网友C:
1. 换更大功率的喇叭. 2. 功放芯片音源入, 加电阻, 降低音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在500HZ以下的频响是很差的,差的喇叭在800HZ以下都是很差的
滤波器也不是全滤掉了,只是将信号减弱 ...

请教一下,通过 播放20Hz~20KHz的扫频看有无破音 来判断一个喇叭质量是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呢?我现在是不太认可,不知道您是怎么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换更大功率的喇叭. 2. 功放芯片音源入, 加电阻, 降低音量

> 1. 换更大功率的喇叭.
这个实现方法从功能上是无可挑剔的。
> 2. 功放芯片音源入, 加电阻, 降低音量
降低音量的负作用很大,类似电视对白这种正常音量会明显减小。

不过话说到这,还有一种情况,减小的音量才是正常的,原来音量是不正常的,这样理解会好一些。不过最终得选一个折中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通过 播放20Hz~20KHz的扫频看有无破音 来判断一个喇叭质量是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呢?我现在是不太 ...

播放20Hz~20KHz的扫频,用耳朵是听不出破音的,
没仪器的情况下,放一些低音的歌曲来听破音靠谱一点.
还有,注意下音腔,有时候破音是音腔设计不好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播放20Hz~20KHz的扫频,用耳朵是听不出破音的,
没仪器的情况下,放一些低音的歌曲来听破音靠谱一点.
还 ...

听不出“破音”?那会不会我用错了词呢?就是在某个频段会发出“嗡嗡”声。这里顺便把喇叭的参数贴出来:

网友D:
破音通常是沙沙聲,分岔的感覺
(不懂扬声器)
不知道我說的對不對

网友E:
更改音箱结构,改变谐振点,或者在特定位置加入吸音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更改音箱结构,改变谐振点,或者在特定位置加入吸音材料。

看来我遇到的这种现象准确来说应该是像gzhuli所说的是共振的产生的嗡嗡声。
通过反复搜索以下几个词描述的现象还有点像:
“共鸣”
发声器件的频率如果与外来声音的频率相同时,则它将由于共振的作用而发声,这种声学中的共振现象叫作“共鸣”。http://www.baike.com/wiki/%E5%85%B1%E9%B8%A3

“发生共振的嗡嗡声”

来源:http://www.baike.com/wiki/Audyssey+Audio+Dock

楼主:
引用 网友D:
破音通常是沙沙聲,分岔的感覺
(不懂扬声器)
不知道我說的對不對

看了《视频: 超完美破音 我期待 看完保證笑翻》和这个破音后可以确定“破音”这个词我用的不太恰当。

网友F:
可能是谐振点造成的,如果有PEQ调节的话,可以找出这个谐振点,然后用PEQ把该点削弱,把Q值设到合理值,对其他频段的均衡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谐振点造成的,如果有PEQ调节的话,可以找出这个谐振点,然后用PEQ把该点削弱,把Q值设到合理值,对 ...

不知道是不是指软件中的调节,调节的效果是有的。但是反过来想,用户也可以把它调高,那问题不就又出来了。:)

网友G:
用这个电路吧    可以在一定范围能控制不削顶失真

楼主:
以下描述不属实,没有充分的实验,请忽略!
我顺着“共振”的线索向下找,也看了网上的一些信息,然后就突然怀疑会不会和外壳有什么关系呢?以前从来没有怀疑过这方面,所以没做这个方面的验证。
今天尝试把喇叭卸掉,之前所谓的“嗡嗡”声就没有了。我原来一直在纸上谈兵,一味的假设。我一直误会这个喇叭了。

“嗡嗡”声的来源是外壳,看似一个简单的问题,牵扯了这么多信息。看似找到了问题所在,但是解决起来还挺棘手的。是固定的原因?还是外壳上的空隙造成的?下面给个图:(固定喇叭的所有东西了)

或者这个问题本应该在喇叭之前解决,通过newbie和ayumi8所说的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已经导致 软件部 和 硬件部 来回踢皮球。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指软件中的调节,调节的效果是有的。但是反过来想,用户也可以把它调高,那问题不就又出来了 ...

PEQ的作用主要是用来补偿喇叭响应曲线的。音箱的外面输入设备是千差万别的,所以只能用一个相对标准输入音源去调试了。

网友:
所谓破音就是失真,你先用示波器看看,是否电路问题,是哪个环节。

楼主:
我不再用我的笨嘴描述了,眼见耳听才为实。以下是使用20Hz~20KHz进行扫频的测试视频:问题出在了17秒开始出。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Q1ODk0NDE2.html
我也想在硬件上测试测试,但是不知道测试哪个方面,功率?电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PEQ的作用主要是用来补偿喇叭响应曲线的。音箱的外面输入设备是千差万别的,所以只能用一个相对标准输入 ...

能不能看下25楼的视频帮忙定位一下问题真实所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这个电路吧    可以在一定范围能控制不削顶失真

有可能是我问题描述不清楚,25楼贴了视频,您能根据现象定位一下问题吗?谢谢。

楼主:
时间过去一个多月了,这里小结一下吧。
喇叭“破音”问题

根据实验和喇叭工程师了解到几种可能:
1.气流               (将喇叭磁铁一端密封)
2.塑料外壳共振
3.固定               (加减震垫)
4.或在硬件上将F0(共振频率)以下滤除
5.总音量过大
红包是重点,其它或多或少有一点,至今对于扫频出现“啪啪”声音也没有合理的解释,但是问题的根源不是这。

网络上相似情况:
1.自己动手解决驾驶门喇叭共振噪音
2.现在的薄型电视喇叭都会有共振杂音

问题的方向找到了,就靠硬件设计去解决了,我只能做到这里了。这个问题算结束了。

网友H:
是扬声器固有的低频响应比较差,将声音信号的频率范围限定在扬声器额定频率范围内,同时把扬声器固定好应该可以减少杂声效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扬声器固有的低频响应比较差,将声音信号的频率范围限定在扬声器额定频率范围内,同时把扬声器固定好应该 ...

您是根据哪一点说的呢?外壳共振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