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座的有用I5,I7笔记本电脑的不?发热如何?

楼主(2014-07-24):
准备入手X220,I7版本,不知道散热情况如何,目前在用三星的,夏天热得都自动关机了。三星的还只是i3的处理器呢。

网友:
这个得看具体牌子的了,牌子不同内部结构处理不同,散热效果当然不同

网友:
性能高的发热肯定也高,但正常不会出现受不了的情况。要看是不是风扇堵了,正常操作没有大程序运行按理说不会热成那样的,我现在用I5 2代的本子,没有发热的现象,特意挑集成的显卡。

网友A:
还好啊 两年多前买的神舟,I5+GT540,现在运行个迅雷下载,温度60 室温30 啥散热都没加,就一个风扇在吹着

网友:
i7-3740qm,dell本,玩游戏高负荷的时候很热,平时工作都很凉快。

网友:
I7-3610qm+GT640M显卡 神舟  夏天玩游戏也不会热的关机。

网友:
ThinkPad  i7-GTM65 8GB+500gB,运行非常多的程序一点也不热。。。。。。。

网友B:
我的X220T
键盘左上角很热,吹出的风很热,尤其看高清电影的时候,非常热,放旁边的东西也被吹的很热。
但是很稳定,我买的是二手的。128G固态盘的。速度很好。配的大电池,中等亮度可支持3小时以上,外出时很给力。
没有使用任何的那种散热底座啥的。

网友:
DELL 15R N5110 i7 热的飞起

网友:
戴尔i7,散热风扇基本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X220T
键盘左上角很热,吹出的风很热,尤其看高清电影的时候,非常热,放旁边的东西也被吹的很热。
但 ...

哪买的二手?多少价位。最近也想入一台

网友:
还是跟散热有关系 据说华硕的散热还行

网友C:
X系列散热都成问题,我的X201经常CPU高温保护自动关机。

网友:
我的ACER,无压力

网友D:
我现在用的HP I5-2450的cpu,机器的散热不好,天气气温高的时候笔记本很热,话说散热差似乎是HP笔记本的常见问题了。

网友:
X230 T430 同事的T410 T440 都没问题, 掌托处微温

网友:
神州I7,很是热

网友:
DELL I7 不用显卡,一点不热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的X220T
键盘左上角很热,吹出的风很热,尤其看高清电影的时候,非常热,放旁边的东西也被吹的很热。
但 ...

我也想搞个二手的X220T  ,层主咋淘到的??花了多少大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X220T
键盘左上角很热,吹出的风很热,尤其看高清电影的时候,非常热,放旁边的东西也被吹的很热。
但 ...

我公司给配的戴尔,i5,8g的,基本不感觉怎么热,当然不是在玩什么大型游戏之类的,感觉电池很不错,基本四个半钟没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用的HP I5-2450的cpu,机器的散热不好,天气气温高的时候笔记本很热,话说散热差似乎是HP笔记本的常 ...

不会吧。我也是HP I5的,不过是6460B,温度很好。之前被偷的4411S温度也可以,就是风扇会堵。

网友:
加散热器吧,我的几个全加了。

网友:
i5  2G内存玩坦克世界  无压力,用的处理器内置的显卡的奥
就是内存太小,动不动内存容量不够
基本感觉不出键盘的热,风扇声音也非常非常小,几乎听不到
电脑是公司发的 HP

网友:
DELL i7 4500U  +GT640M  +8G内存。 DELL 7535   正常工作 电池用半天没问题。风扇基本不转。

网友G:
家里有台联想闲置 i3处理器

热管坏了 开机70度 稍微工作一下80-90度 打游戏100度 外壳不能碰
换了热管之后 开机40度 平时也就50-60度 外壳温温的
以上均为CPU温度

网友:
我说的只是键盘左上角的地方比较热,其他地方都不热,左上角散热口出吹的风很热,冬天感觉很温暖,夏天感觉很热的
只是上上网,写写代码,温度就低。
看高清电影,我儿子在上面玩那个浏览器里面的那个类似CS的那种游戏的时候,比较热,感觉有点烫手,具体多少度,没看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搞个二手的X220T  ,层主咋淘到的??花了多少大洋哦?

我是在一个叫做广州春风数码的淘宝店买的,实付款4638元,去年12月份买的,上个月擦键盘不小心把引号的键帽弄飞了,坏掉了,现在还空着呢,哎。
后来又帮朋友买了一个W500,1530元,也是这家买的,还行,都没有什么问题
连接就不给了吧,其实淘宝上很多了,不过实际货源可能就拿几家,就看你的胆量和运气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还好啊 两年多前买的神舟,I5+GT540,现在运行个迅雷下载,温度60 室温30 啥散热都没加,就一个风扇在吹着 ...

神舟的笔记本普遍性价比高,用着质量如何????

网友:
神舟精盾本本  路过。。。夏天玩游戏 哪个本子不热。但是没出现自动关系现象。

网友:
DELL E6420 I5-2520 发热正常

网友:
发热一般总是i7>i5>i3,散热能力一般总是大尺寸模具好于小尺寸,所以没有CPU极端性能要求的,i3、i5就够了。

网友:
发热量不要看大体型号,要看具体的tdp或者场景功耗。

但是任何笔记本,出现这种情况,都不是因为处理器性能太好。
要么风扇坏了,要么灰太多堵了,要么散热膏、垫失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会吧。我也是HP I5的,不过是6460B,温度很好。之前被偷的4411S温度也可以,就是风扇会堵。 ...

我的是12寸的,散热肯定不如大尺寸的机型。

网友:
额。。。现在还有不是用i5i7的电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神舟的笔记本普遍性价比高,用着质量如何????

用了两年多,没出啥问题。不过感觉1、触摸板不好用 2、显示屏色彩太差,跟台式机对比很明显。

网友:
关键不在处理器,要看本身散热能力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hp zbook 15。i7 的处理器。散热很好,感觉不到热。

网友I(2014-08-30):
引用 网友B:
我是在一个叫做广州春风数码的淘宝店买的,实付款4638元,去年12月份买的,上个月擦键盘不小心把引号的键 ...

宝上IBM 说有从香港那里拿过来的,便宜些,这些货靠谱?

网友:
我的x200,一直很清凉哈。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我是在一个叫做广州春风数码的淘宝店买的,实付款4638元,去年12月份买的,上个月擦键盘不小心把引号的键 ...

那个帽是丢了还是掉了?掉的话是可以装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个帽是丢了还是掉了?掉的话是可以装上去的。

装不住了,一个小的卡扣坏掉了
反正有膜,这个键也不常用,就先这样吧
擦的时候一定小心啊,慢点

网友:
引用 网友I:
宝上IBM 说有从香港那里拿过来的,便宜些,这些货靠谱?

这个不懂了,总之我买的这台还是不错的了,速度很快,也比较稳定,没发现问题。
温度除了出风口地方比较热,但是应该是比较好了,一个夏天这样用,也没弄什么散热底座啊啥的,都很稳定的。

网友:
只能说LZ运气不好了,我的键盘帽扣下来次,又装上都没有问题。

网友:
搞不懂为什么那么多人拿着可以买个不错的新本的钱去买个二手的lenovo thinkpad

网友:
TP430C  i3的啦  一点都不热

网友:
I7 720Q 平时用不热 刀剑 剑灵玩的时候比较热

网友:
x220你值得拥有

网友:
dell的Latitude系列也不错的,不输thinkpad,亲身体会

网友:
现在基本都是cpu能力过剩,个人认为i5对多数应用来说都是足够的,除非你跑大型的仿真。无论是什么应用,包括仿真,好好在内存和硬盘上下点功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X系列散热都成问题,我的X201经常CPU高温保护自动关机。

风扇积灰了吧?拆开清理一下,顺便换点硅脂。
thinkpad x系列散热够好的了,我的x200跑仿真都不会太热,更不会自动关机保护了

网友:
热到自动关机,就该去清清灰了。配置高的电脑夏天一般会比较烫,不过这跟电脑散热设计有关,但不至于热到自动关机

网友:
长期潜水员,躺枪了,努力发帖升级

网友:
顺道我有一台全新的i3 dell要出售,坛友可以搜我的帖子

网友:
要游戏的话,没有不热的吧~

网友:
不知道你用了多长时间?

如果使用超过半年
建议被风扇直吹的热管散热片清一下灰。效果超乎你想想。

注意是是拆开风扇后的热管散热片。

当然简单的方法就是 开机风扇转的时候把手放到出风口试一下风量。如果风量小的话就应该清理了。
不过这个方法就是要有一定的经验,因为你无法判断 怎样才算是风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家里有台联想闲置 i3处理器

热管坏了 开机70度 稍微工作一下80-90度 打游戏100度 外壳不能碰

热管没坏。 清灰!拆开清灰!

网友:
觉得硬盘热,不觉得U热

网友K:
我用的thinkpad E430,i5散热还好

网友:
散热看本子的散热设计,好牌子的也有散热不好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用的thinkpad E430,i5散热还好

你好,在哪买的,推荐一下

网友:
T系列 也不错吧

网友:
笔记本一般应用应该都不会觉得很热吧,但是玩游戏时就烫得要命!

网友:
华硕的金属外壳,CPU风扇基本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好,在哪买的,推荐一下

京东上买的啊,先关注下大概的配置,一般等到节日的时候就会打折了;也可以去实体店看下真机,体验下手感,再出手,个人感觉网购会便宜些

网友:
引用 网友H:
神舟的笔记本普遍性价比高,用着质量如何????

我的也是神舟A560P  i5 +GT540    到现在用来3年了,平时不玩游戏不热,  没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
Y510P 工作70度 游戏95 压力测试自动降频至卡死

网友:
环境30度

网友:
还好,从未过热

网友:
T440s    i7,不热

网友:
现在我用的苏菲3 i5cpu 不热

网友:
都是先热,然后风扇出错。我的几台笔记本都 这样。唉。。。。

网友:
t430 i5 不担心散热问题
不过不建议买,屏差,硬盘差
可以话,还是买个台机,3/4千随便配

网友(2014-10-04):
我用的lenovo,

网友:
刚到手的集成显卡15寸的Macbook Pro, i7 4770HQ, 在Linux下编译程序时CPU自动boost到3.3G, 满载65度, 以后不用担心过热问题.

没有游戏需求就买集显的本, 无论是散热还是续航都强不少. LS那个GT 640m和我这个本子带的集显 (intel iris pro 5200) 游戏性能差不多, 现在还买这种就是个累赘.

有移动发烧游戏需求买那种又大又厚的本, 什么外星人 ROG MSI之类的, GT 870M什么的.

那种轻薄又独显的本, 要真满载起来, 基本散热都不太好. 特别是那些廉价独显本, 用的最差的面板, 阉割显卡, 散热差, 专门忽悠贪便宜的学生, 用个几年灰积起来开机80随便跑点什么死机有你受的, 特别是联想.

我以前图便宜买了个这种本, 随便跑个什么都自动降频, 后来在淘宝上买了个外置式抽风散热器才镇下来. 最后还把自带的5650从550MHz大超到700MHz, 孤岛危机2开Ultra也能跑40fps, 开着抽风机打游戏很凉快. (退役原因是因为屏幕太渣了, 况且我也不怎么打游戏)

网友:
不爱玩游戏的话,就买集显的本

网友:
T420 i5自用本/i7办公用本,正常状态,不怎么发热。开启加速后,CPU风扇狂转,发热很厉害,耗电很快。你问的这个问题应该跟工作状态相关。

网友:
I5 不发热,I7狂热,建议装windows 8。1  明显比win7 凉快

网友:
感觉这几年的笔记本质量普遍不如从前了。

网友:
多给电脑清下灰

网友:
i5 i7一代比二代发热量要大,要想笔记本发热量不大,要经常的维护一下,最好过一段时间,找一个气泵就是路边给自行车打气的那种,把笔记本拆开吹一下,那降温的效果很明显

网友:
都还可以,不太热

网友:
散热可以,不热

网友:
HP ZBOOK 15, i7-4800MQ。感觉不到热。

网友:
我的事Tp 440 I5  一点都不热,因为又大又厚 有空间散热

网友:
HasWell保证不热

网友:
风扇从来不停

网友:
X220发热量不大。

网友:
我碰过由于U热把塑料熔变形的,DC头由于劣质电源插头把DC座烧结的,经常注意下各处的温度

网友:
试试华硕,我的A43S  i3的,夏天一点用的很好,送的散热底座从来没用过。不知道i7的怎么样。外壳是铝镁合金的。

网友:
我的是神舟的,I7的,夏天比较热时,运行程序多时,到80多度,还可以吧,反正没死机吧。

网友:
上次买的富士通那个I3集显的 没热的感觉

以前看同学他们配个垃圾独显的夏天那个热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G:
家里有台联想闲置 i3处理器

热管坏了 开机70度 稍微工作一下80-90度 打游戏100度 外壳不能碰

热管散热比普通风扇好多少?

网友:
你是不是还用着XP系统,如果是win7就不会那么热了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M:
热管散热比普通风扇好多少?

笔记本里面都会有热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笔记本里面都会有热管的.....

说的是台式机。。。

网友:
I7 4700HQ 华硕,基本上不怎么发热

网友:
thinkpad 系列散热性都很好的,笔记本永久了要清理灰尘

网友(2014-11-09):
i7一代

机器年头长了,前一段是发现了过热,清灰并重抹优质硅脂后立刻恢复

网友:
I3的联想本本,风扇坏过一次,温度高达65度,更换风扇后,回到4   50度

网友:
最近也想入手一台笔电

网友:
雷神G150SA-4716GS1T。。。散热还不错

网友:
看看电源管理模式对不对,一般在平衡模式不会发太多热量。

网友:
I7 2630QM GT540M 8G内存 3年前买的Acer5750G,CPU温度从来没超过60度

网友:
战神 K650C-I7  发热

网友:
我的笔记本12年1月买的 i7刚开始的很正常 现在发现出风口还是有点热 估计散热不好 可能是好久没有清灰了吧

网友:
在用xps15,感觉散热效果不好

网友:
  笔记本关掉CPU睿频的话就好了,在电源管理那里,最大CPU ---99%

网友:
多注意清灰加硅脂,玩大型游戏,加个散热器,基本压力不大~

网友N(2015-01-08):
引用 网友B:
我的X220T
键盘左上角很热,吹出的风很热,尤其看高清电影的时候,非常热,放旁边的东西也被吹的很热。
但 ...

请问你的X220现在用起来如何,最近电脑快挂了,想买个

网友:
雷神 G150SA-4716GS1T
I7-4700MQ 16G 1T+128G固态 GT750M 2G独显  15.6寸游戏本

用着一个散热器,其实不用的时候温度也还可以的

撸大师的报告

--------[ 鲁大师 ]--------------------------------------------------------------------------------

  软件:             鲁大师 5.5.14.1065
  时间:             2015-01-08 17:37:14
  网站:             http://www.ludashi.com

--------[ 概览 ]----------------------------------------------------------------------------------

  电脑型号            TR ThundeRobot 笔记本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7 旗舰版 64位 SP1 ( DirectX 11 )

  处理器              英特尔 Core i7-4700MQ @ 2.40GHz 四核
  主板                TR ThundeRobot ( 英特尔 Haswell )
  显卡                NVIDIA GeForce GT 750M    ( 2 GB )
  内存                16 GB ( 威刚 DDR3L 1600MHz )
  主硬盘              建兴 IT LMT-128M6M ( 128 GB / 固态硬盘 )
  显示器              奇美 CMN15BB ( 15.3 英寸 )
  声卡                威盛 High Definition Audio @
  网卡                瑞昱 RTL8168/8111/8112 Gigabit Ethernet Controller / 蓝天(CLEVO)

--------[ 主板 ]----------------------------------------------------------------------------------

  主板型号            TR ThundeRobot
  芯片组              英特尔 Haswell
  序列号              Not Applicable
  主板版本            Not Applicable
  BIOS                American Megatrends Inc. 1.03.03  /  制造日期: 12/04/2013
  BIOS的序列号        63-0100-000001-00101111-041312-Chipset

  板载设备            视频设备 (启用)
  板载设备            网卡 (启用)

--------[ 处理器 ]--------------------------------------------------------------------------------

  处理器              英特尔 Core i7-4700MQ @ 2.40GHz 四核
  步进                C0
  速度                2.40 GHz (100 MHz x 24.0)
  处理器数量          核心数: 4 / 线程数: 8
  生产工艺            22 纳米
  插槽/插座           Socket H3 (LGA 1150)
  一级数据缓存        4 x 32 KB, 8-Way, 64 byte lines
  一级代码缓存        4 x 32 KB, 8-Way, 64 byte lines
  二级缓存            4 x 256 KB, 8-Way, 64 byte lines
  三级缓存            6 MB, 12-Way, 64 byte lines
  特征                MMX, SSE, SSE2, SSE3, SSSE3, SSE4.1, SSE4.2, HTT, EM64T, EIST, Turbo Boost

--------[ 硬盘 ]----------------------------------------------------------------------------------

  产品                希捷 ST1000LM024 HN-M101MBB
  大小                1 TB
  转速                5400 转/分
  缓存                16 MB
  硬盘已使用          共 392 次,累计 4803 小时
  固件                2BA30001
  接口                SATA Rev 2.5
  数据传输率          300 MB/秒
  特征                S.M.A.R.T,  APM,  48-bit LBA,  NCQ

  产品                建兴 IT LMT-128M6M (固态硬盘)
  大小                128 GB
  硬盘已使用          共 130 次
  固件                DM73902
  接口                SATA III
  数据传输率          600 MB/秒
  特征                S.M.A.R.T,  48-bit LBA,  NCQ

  产品                希捷 ST2000LM003 HN-M201RAD
  大小                2 TB
  缓存                32767 KB
  硬盘已使用          共 86 次,累计 1847 小时
  固件                2BC10001
  接口                SATA Rev 2.5
  数据传输率          300 MB/秒
  特征                S.M.A.R.T,  APM,  48-bit LBA,  NCQ

--------[ 内存 ]----------------------------------------------------------------------------------

  DIMM 0:             威刚 DDR3L 1600MHz 8GB
  制造日期            2014 年 01 月
  型号                7F7F7F7FCB AM1L16BC8R2-B1NS
  序列号              17BA0100
  厂商                AData
  模块位宽:           64 Bits
  模块电压:           SSTL 1.35V

  DIMM 2:             威刚 DDR3L 1600MHz 8GB
  制造日期            2014 年 01 月
  型号                7F7F7F7FCB AM1L16BC8R2-B1NS
  序列号              E3B90100
  厂商                AData
  模块位宽:           64 Bits
  模块电压:           SSTL 1.35V

--------[ 显卡 ]----------------------------------------------------------------------------------

  显卡                英特尔 Haswell Integrated Graphics Controller
  显存                2112 MB
  制造商              蓝天(CLEVO)
  制造商              Intel
  BIOS版本            Intel Video BIOS
  BIOS日期            10/07/20
  驱动版本            9.18.10.3220
  驱动日期            6-24-2013

  主显卡              NVIDIA GeForce GT 750M
  显存                2 GB
  制造商              Nvidia
  BIOS日期            10/07/20
  驱动版本            9.18.13.4411
  驱动日期            9-13-2014

--------[ 显示器 ]--------------------------------------------------------------------------------

  产品                奇美 CMN15BB
  厂商                奇美
  固件日期            2012 年 07 月
  屏幕尺寸            15.3 英寸 (34 厘米 x 19 厘米)
  显示比例            宽屏 16 : 9
  分辨率              1600 x 900 32 位真彩色
  Gamma               2.20
  最大分辨率          1920 x 1080

  产品                惠普 HWP2902 Compaq S2021
  厂商                惠普
  固件日期            2010 年 06 月
  屏幕尺寸            19.9 英寸 (44 厘米 x 25 厘米)
  显示比例            宽屏 16 : 9
  分辨率              1600 x 900 32 位真彩色
  Gamma               2.20
  电源管理            Standby, Suspend, Active-Off

--------[ 其他设备 ]------------------------------------------------------------------------------

  网卡                瑞昱 RTL8168/8111/8112 Gigabit Ethernet Controller
  制造商              蓝天(CLEVO)

  无线网卡            瑞昱 RTL8723AE PCIe Wireless Network Adapter
  制造商              蓝天(CLEVO)

  声卡                威盛 High Definition Audio @

  键盘                PS/2 标准键盘
  键盘                HID Keyboard Device
  键盘                HID Keyboard Device
  鼠标                HID-compliant 鼠标
  鼠标                ELAN PS/2 Port Smart-Pad
  鼠标                HID-compliant 鼠标

  摄像头              Chicony USB 2.0 Camera

--------[ PCI设备 ]-------------------------------------------------------------------------------

  设备                Haswell DRAM Controller
  设备ID              0C04
  制造商              Intel
  制造商ID            8086
  类别                Bridge / PCI to HOST
  子系统制造商        Clevo
  子系统ID            06501558h

  设备                Haswell PCI Express x16 Controller
  设备ID              0C01
  制造商              Intel
  制造商ID            8086
  类别                Bridge / PCI to PCI
  子系统ID            00000000

  设备                Haswell Integrated Graphics Controller
  设备ID              0416
  制造商              Intel
  制造商ID            8086
  类别                Display / VGA
  子系统制造商        Clevo
  子系统ID            06501558h

  设备                Haswell HD Audio Controller
  设备ID              0C0C
  制造商              Intel
  制造商ID            8086
  类别                Multimedia / Hi-definition Audio
  子系统制造商        Clevo
  子系统ID            06501558h

  设备                Lynx Point USB xHCI Host Controller
  设备ID              8C31
  制造商              Intel
  制造商ID            8086
  类别                Serial / USB (UHCI)
  子系统制造商        Clevo
  子系统ID            06501558h

  设备                Lynx Point MEI Controller #1
  设备ID              8C3A
  制造商              Intel
  制造商ID            8086
  类别                Simple Communication / Other
  子系统制造商        Clevo
  子系统ID            06501558h

  设备                Lynx Point USB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2
  设备ID              8C2D
  制造商              Intel
  制造商ID            8086
  类别                Serial / USB 2.0 (EHCI)
  子系统制造商        Clevo
  子系统ID            06501558h

  设备                Lynx Point HD Audio Controller
  设备ID              8C20
  制造商              Intel
  制造商ID            8086
  类别                Multimedia / Hi-definition Audio
  子系统制造商        Clevo
  子系统ID            06501558h

  设备                Lynx Point PCI Express Root Port 1
  设备ID              8C10
  制造商              Intel
  制造商ID            8086
  类别                Bridge / PCI to PCI
  子系统ID            00000000

  设备                Lynx Point PCI Express Root Port 3
  设备ID              8C14
  制造商              Intel
  制造商ID            8086
  类别                Bridge / PCI to PCI
  子系统ID            00000000

  设备                Lynx Point PCI Express Root Port 4
  设备ID              8C16
  制造商              Intel
  制造商ID            8086
  类别                Bridge / PCI to PCI
  子系统ID            00000000

  设备                Lynx Point USB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1
  设备ID              8C26
  制造商              Intel
  制造商ID            8086
  类别                Serial / USB 2.0 (EHCI)
  子系统制造商        Clevo
  子系统ID            06501558h

  设备                Lynx Point LPC Controller
  设备ID              8C49
  制造商              Intel
  制造商ID            8086
  类别                Bridge / PCI to ISA
  子系统制造商        Clevo
  子系统ID            06501558h

  设备                Lynx Point 6-Port SATA AHCI Controller
  设备ID              8C03
  制造商              Intel
  制造商ID            8086
  类别                Storage / Serial ATA (AHCI 1.0)
  子系统制造商        Clevo
  子系统ID            06501558h

  设备                Lynx Point SMBus Controller
  设备ID              8C22
  制造商              Intel
  制造商ID            8086
  类别                Serial / SMBus Controller
  子系统制造商        Clevo
  子系统ID            06501558h

  设备                Lynx Point Thermal Management Controller
  设备ID              8C24
  制造商              Intel
  制造商ID            8086
  类别                Data Aquisition & Signal Processing / Other
  子系统制造商        Clevo
  子系统ID            06501558h

  设备                RTL8723AE PCIe Wireless Network Adapter
  设备ID              8723
  制造商              Realtek
  制造商ID            10EC
  类别                Network / Other
  子系统制造商        Realtek
  子系统ID            072610ECh

  设备                RTS5289 PCIE CardReader
  设备ID              5289
  制造商              Realtek
  制造商ID            10EC
  类别                FFh /
  子系统制造商        Clevo
  子系统ID            06501558h

  设备                RTL8168/8111/8112 Gigabit Ethernet Controller
  设备ID              8168
  制造商              Realtek
  制造商ID            10EC
  类别                Network / Ethernet
  子系统制造商        Clevo
  子系统ID            06501558h

--------[ USB设备 ]-------------------------------------------------------------------------------

--------[ 传感器 ]--------------------------------------------------------------------------------

  CPU温度             50℃
  显卡                43℃

网友:
i5的两年了,不怎么热

网友:
引用 网友N:
请问你的X220现在用起来如何,最近电脑快挂了,想买个

还行啊,没问题。
一切正常,速度很好,很稳定。
现在我这里室温15度,散热器封口位置摸上去时温的,估计得有37-8度左右吧。夏天的时候,室温35左右时,这里是有点烫手的,估计得有50度了。不过还好,没有使用什么散热底座,一直很稳定,没出现死机什么的。
我的是X220T,可以旋转屏幕变平板的,偶尔看个视频还是不错的。比IPAD的屏幕大很多。
买的时候换的大电池,晚上关灯看视频亮度调最低,能看5小时左右。
WIN7系统,目前最大的缺点是,AVR的那个下载线的驱动死活装不上,好在现在已经不怎么用了。全是STC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