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SPWM,出现换相延迟现象

楼主(2014-07-24):
各位朋友好,我最近做SPWM三相步进电机驱动,发现6拍驱动,凡是涉及到换相的,电流就有种“延迟”的感觉,整个周期就有6处地方“延迟”,而且都是换相,我仿真我给的电压数据,仿真是正常的。请问是哪里出问题嘛,谢谢。

网友:
什么主控

楼主:
STM32F103RB

楼主:
问题算解决了,困扰很久的问题。原来是都理想化了,实际效果就不对了。

网友:
我看STM32电机教程的PPT, 感觉你做的和他们的图是一样的,你好像是成功的。

我看了我们公司的正弦波形,也是这样的。

网友A(2015-12-10):
请教下,怎么生产3相的spwm,控制电机换相,根据角度还是是什么,计算时间

网友(2016-11-30):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怎么生产3相的spwm,控制电机换相,根据角度还是是什么,计算时间 ...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