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50MHz测试波形有疑问,请教各位坛友

楼主(2014-07-25):
本人手上有几个晶振,型号:D56B50.0000WNS。50MHz有源晶振,贴片5032封装,3.3V供电。
测试环境:3.3V稳压源供电,示波器DS1102D,100MHz。
电路如下:

当表笔调为“X1”档时,测到正弦波,频率50.00MHz,VH=2.30V,VL=0.92V。
当表笔调为“X10”档时,测到正弦波,频率50.00MHz,VH=392mV,VL=-80mV。
现在有两个疑问:1、这两种测试方法哪种正确?原因?
2、这个晶振可以用在DM9161AEP上吗(个人玩的)?
麻烦各位坛友了!

网友A:
从波形上看,完全正常,不过表笔X10档,示波器上的选项也要选X10档。

网友B:
可以用在这个芯片,但是如果要看出这个真实波形的话,你这个示波器的带宽远远不够,很多有源晶振的输出都是方波,而示波器的带宽指的是测正弦波的带宽。

网友C:
示波器带宽不够,换个300M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带宽不够,换个300M以上的

谢谢回复。
50MHz晶振出来是正弦波的。
and,示波器不是说想换就能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波形上看,完全正常,不过表笔X10档,示波器上的选项也要选X10档。

谢谢回复。
刚才就是按着这个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在这个芯片,但是如果要看出这个真实波形的话,你这个示波器的带宽远远不够,很多有源晶振的输出都是 ...

谢谢王哥回复。
确实这个晶振是方波输出的,是我没留意到。
看来这个是没问题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带宽不够,换个300M以上的

抱歉,我说错 了,这个晶振是方波输出的。

楼主:
示波器探头的使用注意事项
推荐别看一个示波器探头很简单,其实还是很有讲究的。以下是使用示波器探头的一点小经验,供大家使用时参考一下。
首先是带宽,这个通常会在探头上写明,多少MHz。如果探头的带宽不够,示波器的带宽再高也是无用,瓶颈效应。
另外就是探头的阻抗匹配。探头在使用之前应该先对其阻抗匹配部分进行调节。通常在探头的靠近示波器一端有一个可调电容,有一些探头在靠近探针一端也具有可调电容。它们是用来调节示波器探头的阻抗匹配的。如果阻抗不匹配的话,测量到的波形将会变形。调节示波器探头阻抗匹配的方法
如下:首先将示波器的输入选择打在GND上,然后调节Y轴位移旋钮使扫描线出现在示波器的中间。检查这时的扫描线是否水平(即是否跟示波器的水平中线重合),如果不是,则需要调节水平平衡旋钮(通常模拟示波器有这个调节端子,在小孔中,需要用螺丝刀伸进去调节。数字示波器不用调节)。
然后,再将示波器的输入选择打到直流耦合上,并将示波器探头接在示波器的测试信号输出端上(一般示波器都带有这输出端子,通常是1KHz的方波信号),然后调节扫描时间旋钮,使波形能够显示2个周期左右。调节Y轴增益旋钮,使波形的峰-峰值在1/2屏幕宽度左右。然后观察方波的上、下两边,看是否水平。如果出现过冲、倾斜等现象,则说明需要调节探头上的匹配电容。用小螺丝刀调节之,直到上下两边的波形都水平,没有过冲为止。当然,可能由于示波器探头质量的问题,可能调不到完全无失真的效果,这时只能调到最佳效果了。
另外就是示波器上还有一个选择量程的小开关:X10和X1。当选择X1档时,信号是没经衰减进入示波器的。而选择X10档时,信号是经过衰减到1/10再到示波器的。因此,当使用示波器的X10档时,应该将示波器上的读数扩大10倍(有些示波器,在示波器端可选择X10档,以配合探头使用,这样在示波器端也设置为X10档后,直接读数即可)。当我们要测量较高电压时,就可以利用探头的X10档功能,将较高电压衰减后进入示波器。另外,X10档的输入阻抗比X1档要高得多,所以在测试驱动能力较弱的信号波形时,把探头打到X10档可更好的测量。但要注意,在不甚明确信号电压高低时,也应当先用X10档测一下,确认电压不是过高后再选用正确有量程档测量,养成这样的习惯是很有必要的,不然,哪天万一因为这样损坏了示波器,要后悔就来不及了。
经常有人提问,为什么用示波器看不到晶振引脚上的波形?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使用的是探头的X1档,这时相当于一个很重的负载(一个示波器探头使用×1档具有上百pF的电容)并联在晶振电路中,导致电路停振了。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使用探头的X10档。这是使用中应当注意的,即或不停振,也有可能因过度改变振荡条件而看不到真实的波形了。

网友D:
细节全都被滤掉了,,方的都成了圆的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细节全都被滤掉了,,方的都成了圆的了,哈哈

哈哈,是啊,圆得挺光滑的。

网友E:
好像很正常吧  我的100M/2G取样的看50M基本也这样
不知道什么参数的看这个信号才是方波?

网友F:
换一个500兆以上的示波器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很正常吧  我的100M/2G取样的看50M基本也这样
不知道什么参数的看这个信号才是方波? ...

*10

楼主:
度娘说了 5倍原则。

网友G:
我测出来比你的还差都没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换一个500兆以上的示波器看吧

请问,如果按照采样定理来说,这个应该是要求采样率高吧?这个只是带宽低,采样率可是1Gas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测出来比你的还差都没问题,

共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如果按照采样定理来说,这个应该是要求采样率高吧?这个只是带宽低,采样率可是1Gas的啊? ...

就是需要一个带宽大的。

网友:
寄来,我家里有500MHz的,帮你测

网友:
50MHz方波有源晶振的输出,基波是50MHz、3次谐波是150MHz、5次谐波是250MHz、... ,100MHz的示波器的确可以观测到基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