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LCD界面设计软件

楼主(2014-07-25):
RT
类似这样的效果可以用软件的控件轻易的摆放出来。

或者有没有可以作出漂亮界面的上位机软件~
各位都是怎么设计液晶界面的呢。。

网友A:
好像迪文的最新款串口液晶可以,你这个要求是要HMI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迪文的最新款串口液晶可以,你这个要求是要HMI啊

应该有款组态屏的编辑软件可以做类似效果吧。
我下了显控的软件。里面带的都不好看

网友:
我也发愁这个。审美太成问题了。、
现在都都使用取巧的办法,装VS2008,然后在C#设计界面,截图以后用在液晶屏上,C#还可以装一些效果插件。
好处是做出来的界面有上位机软件的风格,实施也简单。

推荐截图软件FSCapture。

网友B:
出下面两张图,一个用于显示,一个用于触控动作时候的显示,基本就凑合能用了,剩余空白区域用代码显示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下面两张图,一个用于显示,一个用于触控动作时候的显示,基本就凑合能用了,剩余空白区域用代码显示内容 ...

你的做法很省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下面两张图,一个用于显示,一个用于触控动作时候的显示,基本就凑合能用了,剩余空白区域用代码显示内容 ...

dotnetbar?~~

网友C:
要美观,上网找美工服务,我想大多数电工的艺术方面设计能力是不及格的,还是交给专业的去做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美观,上网找美工服务,我想大多数电工的艺术方面设计能力是不及格的,还是交给专业的去做比较好。 ...

+10086

还有空间颜色要花哨,否则就是灰色,白色,黑色,做出来,界面不好看。

网友B:
常用dotnetbar 和 measurement studio做界面
别的没咋装过,上位机软件只是入门水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出下面两张图,一个用于显示,一个用于触控动作时候的显示,基本就凑合能用了,剩余空白区域用代码显示内容 ...

这种效果还可以,可惜不会C#,C#难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效果还可以,可惜不会C#,C#难不?

会vb就好上手

网友:
不会。以前看过windows编程,觉得学习量太大,放弃了。
现在用ps画,耗时又不好看。
要是找到款专门做这个的软件就好了。

网友:
各有各的口味。有些效果还是需要在运行时才能显示出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出下面两张图,一个用于显示,一个用于触控动作时候的显示,基本就凑合能用了,剩余空白区域用代码显示内容 ...

做这样的界面,截图应该不少吧。
简单例子:如果我按下数字键1. 你要为1单独截一个屏。我按下数字键2,你要为2单独截一个屏。

网友:
小声的跟楼主说一下,漂亮的界面基本都是贴图的,直接用控件一般都比较难看,贴图的效果那是绝对赞。至少对于嵌入式设备,不是性能很强悍的,做抗锯齿和阴影效果都比较吃力。特别是上面每个都有阴影、半透明、圆角等东西出现的话,那基本上你花大量时间代码去实现,那设备也吃不消,所以大家都是直接贴图,设备只用刷数据。现在不是流行DirectUI嘛,好多炫丽的控件都贴图。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常用dotnetbar 和 measurement studio做界面
别的没咋装过,上位机软件只是入门水平。 ...

请问你有没有measurement studio 2010,找一圈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有没有measurement studio 2010,找一圈没找到

只有8.6.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做这样的界面,截图应该不少吧。
简单例子:如果我按下数字键1. 你要为1单独截一个屏。我按下数字键2,你 ...

按下按键1,把第二张图纸的对应的1下面的区域切过来就行,程序处理区域贴图,不需要单独截图。

如果用迪文之类的支持按键动作的就更简单了。直接放上去按键动作就出来了。

我做的都比较简单,只用到几个界面就行。菜单界面,设置界面加几个工作界面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下按键1,把第二张图纸的对应的1下面的区域切过来就行,程序处理区域贴图,不需要单独截图。

如果用迪 ...

明白了,只要每一种不同状态,截图一次就好了。这样需要记录每个控件的坐标信息。
确实适合简单的界面。直接。

网友(2015-04-27):
问题是,那些好看的界面里面的设备图像从哪里来的?

网友:
用AI或CorelDRAW简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