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懂机械的,如何实现一个盒子的翻盖?

楼主(2014-07-25):
求教懂机械的,如何实现一个盒子的翻盖?类似那种智能垃圾桶。但是我这个是木盒子,比较重。希望结构不是很复杂。谢谢

网友:
拉杆,气缸

楼主:
气缸?我需要是可以电子控制开启、闭合的哦

楼主:
就是类似上面的盒子,最好是能实现平稳的,齿轮呢结构太繁杂

网友A:
有电动推杆,电磁铁推拉,也可以自己做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动推杆,电磁铁推拉,也可以自己做机构

我觉得电动推杆比较好,不过 价格也非常的高

楼主:
驼机如何实现呢?能否明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驼机如何实现呢?能否明示?

舵机+曲轴,或者用电磁铁+磁铁同性相斥。

楼主:
单单轴都要300大洋哦,真心不便宜,我每个月生产2000套那得多少钱呢?

网友B:
我已经做了很多类似项目了,用交流同步电机,控制可以用编码般或给箱子行程装限位开关.
我用14W的电机就能拉起60斤的重量,当然电机有变速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做了很多类似项目了,用交流同步电机,控制可以用编码般或给箱子行程装限位开关.
我用14W的电机就能拉 ...

有木有照片看看结构如何?  我这个是小东西,不是大机器,类似智能家居

网友C:
你图片里的金属圆弧下部是带齿条的。用微型减速电机带动齿条

网友:
LS正解,用减速比很大的直流电机就行了.

网友:
旋转汽缸?

网友:
拿个绳子缠电机轴上。完事。罗嗦得不得了。

网友:
还是舵机算了,上某宝搜就可以

网友D:
气缸也是用电磁阀控制的啊

网友:
减速步进电机配拉线

网友E:
什么不用液压杆,打开锁扣后,可以很平顺的弹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不用液压杆,打开锁扣后,可以很平顺的弹开。

那关闭呢?  可关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图片里的金属圆弧下部是带齿条的。用微型减速电机带动齿条

你这个办法我也想到过,而且是比较便宜可行的方案。缺点是要自己开模具做齿轮。

网友:
不是有尼龙的蜗轮蜗杆么,可以想想办法,这淘宝上也大把现成规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办法我也想到过,而且是比较便宜可行的方案。缺点是要自己开模具做齿轮。 ...

可以把板材叠起来,用线切割割出外形和齿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缸也是用电磁阀控制的啊

兄弟,你说得这个气缸能否发个照片看看,他可以实现伸缩功能吗?

网友F:
简单的螺杆推动就挺好了,造价便宜,定位后不滑动。如果要平衡推开,用两套螺杆加传动皮带就可以实现同步。

网友D:
如果能提供压缩空气,用气缸推动最简单,成本低,气缸某宝上很多,盖子不重的话,用一个比较短的就可,10几元的都有的。
如果没有压缩空气,那就不要用这个了。减速电机加丝杆,可能比较便宜了,要开的速度比较快,力气就要大,光电机,可能100元拿不下来。
坛子里很多专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能提供压缩空气,用气缸推动最简单,成本低,气缸某宝上很多,盖子不重的话,用一个比较短的就可,10几 ...

总结有两个方案比较好:1.用弯型蝴蝶页+齿轮;2.直线电机;3.螺杆。  都要自己做机械啊,直线电机不用,但是超贵没有100拿不下来。

网友G:
你主要的目的是作啥?
缓开
缓关
自启
自关
缓慢的程度有没有依角度分段的必要

方法海了去了

缓开缓关,有时候加垫个缓冲材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主要的目的是作啥?
缓开
缓关

缓开
缓关
自启
自关

你神了,我客户的想法都给你想到,原因是木盒子太重,但是这个东西也漂亮,容易小孩子玩挨夹手,能够缓开缓关就好了,如果能自启、自关就高档

网友:
研究一下车窗就有灵感了。

网友H:
LZ不是想弄自动感应的垃圾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不是想弄自动感应的垃圾桶吧!!

不是啊   我是弄智能家居的

网友G:
缓冲 铰链
液压缓冲铰链
门弓器
缓冲器
缓冲胶

能买到的现品都是大家伙

可能还是要自己干苦力作作金工

网友:
还要考虑打开时,人为强行关闭吧.

网友:
轴上装个弹簧,用弹簧把盖打开。再用一根绳,绕电机轴上,通过收绳把盖关上,缓开缓关什么的,自己控制下电机拉绳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缓冲 铰链
液压缓冲铰链
门弓器

打算开模具。

网友I:
哎,一大部分不懂机械的人在这儿误导楼主。
楼主你这是要做产品呀,最好请个专业的机械设计人员帮你设计。
你不懂机械,自己弄到头来做出来就是一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哎,一大部分不懂机械的人在这儿误导楼主。
楼主你这是要做产品呀,最好请个专业的机械设计人员帮你设计。

兄弟,谢谢你支持!我也去问过做机械的,他们都说做不到,没有这样的东西,可能是瞧不起这个小玩意吧。

网友G:
随便问问所以也只能随便答答

网友J:
引用 网友F:
简单的螺杆推动就挺好了,造价便宜,定位后不滑动。如果要平衡推开,用两套螺杆加传动皮带就可以实现同 ...

价格不会便宜的

网友:
我建议楼主先确定需要的扭矩、开关的时间、内部允许的空间占用、外观要求等边界条件,这样大家可以有的放矢地提建议,而不是泛泛而谈

网友:
老式的磁带录音机的开门机构可以参考一下!就是那样带阻尼的缓开门

网友F:
引用 网友J:
价格不会便宜的

要求不高能够做到很便宜,304标准件的不锈钢丝杆才几块钱一米,两头车个台阶用铜套固定,一端加个皮带轮。至于连杆啥的批量制作都很简单,贵不到哪去。
普通的减速电机也就2、30块一个。
用皮带轮传动还有2个好处,加个张紧轮调整好张力,开关门过程中遇到阻力过大会打滑,保护电机。关门过程中夹到人也能靠打滑,从而保护人,不用另外再设计检测电路来控制。

网友:
闭门器不是有这功能吗?

网友:
看楼主头像和给的图片难道楼主是打算做手表自动上链盒的盖子的自动开关闭合?那个木头加玻璃是有些重量,还有美观的要求,这个比较有难度。

网友:
舵机
或电机+丝杆(普通三角丝杆就行)
46楼 讲的用皮带挺好的

还要考虑暴力开关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G:
随便问问所以也只能随便答答

是这样的

网友(2014-08-27):
引用 网友F:
要求不高能够做到很便宜,304标准件的不锈钢丝杆才几块钱一米,两头车个台阶用铜套固定,一端加个皮带轮 ...

这个304标准件的丝杠在哪里可以搞到?有X宝网址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推杆怕是不耐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