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乘法器

楼主(2014-07-25):
两 个正弦信号经过AD835后,输出有直流偏移量,这个直流偏移量该怎么计算?除了用公式计算来的直流偏移量外,乘法器本身的增益对这个直流量有什么影响,如果将直流量在通过低通滤波器的话,滤波器的增益会将直流量放大吗?

网友:
这两个正弦信号,有直流分量吗?
根据我的经验,是不是芯片的0电位有问题?

网友A:
楼上2位,你们撞脸啦!
凡是模拟器件,直流偏移是不可以避免的。你想办法系统调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2位,你们撞脸啦!
凡是模拟器件,直流偏移是不可以避免的。你想办法系统调零即可。 ...

朋友,我是要由没有直流分量的正弦信号经过乘法器而得到带直流分量的信号,然后再有低通滤波器得到直流电平,只是不知道怎么计算这个直流量,请指教

网友A:
2个同频的sin相乘,当然会产生直流。三角公式积化和差之后,有一项就是直流。幅值套公式即可。

网友A:
直流偏移这样去掉:输入0幅值的sin(也就是电路工作的条件不变),调节系统输出=0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偏移这样去掉:输入0幅值的sin(也就是电路工作的条件不变),调节系统输出=0即可 ...

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同频的sin相乘,当然会产生直流。三角公式积化和差之后,有一项就是直流。幅值套公式即可。 ...

你该就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知道套公式可以计算出以以个直流量,但是这个直流量经过乘法器是有增益的,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算,。、
还有你知道AD835这个乘法器的增益应该怎么算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该就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知道套公式可以计算出以以个直流量,但是这个直流量经过乘法器是有增益的,那 ...

楼主,在下还真的用过这个芯片,做的是数字增益的射频放大器,增益公式不是在手册上写得明明白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下还真的用过这个芯片,做的是数字增益的射频放大器,增益公式不是在手册上写得明明白白吗? ...

额,我怎么没看到,非常感谢你

网友B:
传说中的"积化和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说中的"积化和差"

我已经说过了,除了计算公式之外的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