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软解码FLAC/APE占用内存的大小!

楼主(2014-07-25):
     目前打算做一个便携音乐播放器,MCU初步选定为NXP的LPC4337,内部SRAM为136KB(本来可外扩SDRAM,但是接口与SDIO冲突,就没考虑),由于之前没有接触过软解码,现在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大家,谢谢!问题如下:
1、这个内存用来解码FLAC是否够用?一般FLAC解码占用的内存是多少?
2、之后如果打算支持APE,是否够用?
注:LPC4337主频204M,速度上没有问题,而且支持高速USB2.0(带片内PHY),以后想支持高码率的USB解码也比较方便。

网友A:
一般读缓冲32K, 解码缓冲32K, 共64K, 足矣, 其实再少点也行, 看设计.

网友B:
好好听课,学习一下。dac用的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听课,学习一下。dac用的什么呢?

DAC暂时还没定下来,目前想法是MCU的I2S工作于slave模式,DAC工作于Master模式,不知可有相关DAC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读缓冲32K, 解码缓冲32K, 共64K, 足矣, 其实再少点也行, 看设计.

非常感谢,那关于APE不知朋友是否有接触过?

网友C:
flac应该可以。ape应该可以支持到High级压缩等级,extra high和insane估计会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flac应该可以。ape应该可以支持到High级压缩等级,extra high和insane估计会卡

会卡,是指速度不够?

网友D:
引用 楼主:
DAC暂时还没定下来,目前想法是MCU的I2S工作于slave模式,DAC工作于Master模式,不知可有相关DAC推荐? ...

话说,DAC怎么工作与master模式??
DAC自己能够产生MCLK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DAC怎么工作与master模式??
DAC自己能够产生MCLK么??

有部分DAC带PLL,不过这几天查了下资料,这种DAC几乎都是QFN封装!

网友D:
带PLL功能的DAC,好像除了9018以外,其他的基本上都是低端货,和HIFI还有点差距,性能不是特别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PLL功能的DAC,好像除了9018以外,其他的基本上都是低端货,和HIFI还有点差距,性能不是特别号 ...

所以目前已舍弃这个方案,考虑STM32F407+CS8422+CS4398.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以目前已舍弃这个方案,考虑STM32F407+CS8422+CS4398.

这个和我的想法挺像,但是目前我没有时间写407的程序,你的407是打算用官方库函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和我的想法挺像,但是目前我没有时间写407的程序,你的407是打算用官方库函数么? ...

先用官方库吧!可以省去好多时间!官方库有存在什么问题吗?

网友E:
以前做过一个,flac全部级别都无压力,ape确实只能到hifh级别,

用的是STM32F407,跑在144MHz

LPC4337貌似可以跑204MHz,extra-high应该可以挑战一下,至于insane,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做过一个,flac全部级别都无压力,ape确实只能到hifh级别,

用的是STM32F407,跑在144MHz

目前最主要的还是支持FLAC,APE可有可无,而且high级别应该也足够了!

网友D:
我觉得吧,只要能够支持WAV就可以了,毕竟想要听无损,还是勤快点好,统统装换成WAV,这能大大减轻CPU负担
话又说,其实能够完美支持MP3,应该更有优势,毕竟相对于无损,MP3节约的空间还是很有优势的,且320k的音质也很不错了
话又又说,楼主有没有开源的计划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用官方库吧!可以省去好多时间!官方库有存在什么问题吗?

没有,可能SD卡读卡会有问题,反正我只做到了SD读卡这一步,测试过读卡速度,普通卡居然比高速卡的速度快;
一个扇区一个扇区的读取,速度很慢,连续读八到十个扇区,速度能上升一大截,就是要开大一些缓存空间,网上有说用官方库SDIO有死机的情况,我没有遇到;

我是想直接写寄存器,不用官方库的,但是吧,能力和精力都有限,现在都搁浅了,计划使用874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吧,只要能够支持WAV就可以了,毕竟想要听无损,还是勤快点好,统统装换成WAV,这能大大减轻CPU负担{ ...

支持MP3,肯定是要的,只是播放的话,应该没问题,至于什么其他ID3管理的,有精力会一并做了!做好了肯定会开源的,不过估计要好长一段时间,工作了毕竟没能和在学校一样专心做自己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MP3,肯定是要的,只是播放的话,应该没问题,至于什么其他ID3管理的,有精力会一并做了!做好了肯定 ...

好啊,没准我还能抄袭你的拿来玩玩

网友:
目前买了个SONY M505,只能支持WAV,现在发现基本也够用了,APE通过电脑直接转换WAV保存到播放器和直接COPY APE到播放器,操作上便利性时间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了,而且现在的存储体越来越大,APE也只能节约一半的空间,意义越来越小了。

那这样算来,支持WAV,MP3应该最低端的72M的CPU就差不多了!

网友(2014-08-25):
解压FLAC 需要 4608*4 bytes的缓冲区2个,一个16k的文件缓冲1个。我是用F407做,I2S用了双缓冲,需要3个4608*4,1个16k,于是做图形的话就捉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