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写异步FIFO

楼主(2014-07-25):
         最近在上海实习,BOSS让我做一个异步FIFO。研究一阵子之后以后,代码已经逐渐完成。现在把设计思路一点一点写出来,当我把所有的代码调试完成以后,一定会开源的。
发这个帖子的主要目的纯粹是为了帮(shui)助(dian)新(mo)人(yuan)。楼主毕竟刚学FPGA不过半年左右,自己水平有限,只能分享一点自己的经验。如果有理解不到位的地方,请诸位一定要指出来。我一(fan)定(zheng)虚(lian)心(pi)学(hen)习(hou)。
--------------------------------------------------------------------------------------------------------------------------------------------------------------------------------------------------------------------------------------------------------------------------------------------------------------------
废话不说了,先从什么是FIFO说起吧。所谓的FIFO,就是first_in_first_out,即先入先出的数据缓存器。而一个FIFO的载体就是一块RAM,但是和普通的RAM又不太一样。主要的区别在于:FIFO没有内部地址线,它只能按顺序的读数据,按顺序写数据。数据的地址由内部指针自动加一可以得到。这样做的理由在于:当数据需要在两个不同的时钟域下面传输的时候,读写速率并不匹配,直接读写会造成数据的丢失。而且对于双方来说数据是直接读取,并不需要对地址进行额外的操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解决时钟不匹配的问题,FIFO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然后就是整个模块的接口,在顶层模块中,有复位信号(reset)  输入时钟信号(输入input_clk) 输出时钟信号(output_clk输出,对你没有看错,这个输出时钟信号对于fifo模块来说就是一个输入信号,因为fifo必须对输出时钟信号进行匹配)输入数据(输入信号input_data)输出信号(输出信号output_data)以及对外输出的空标志位(empty)和满标志位(full)

再说一下整体结构,,,,,看图

一个RAM,一个写指针模块,一个读指针模块,最后一个比较模块。
写指针模块作用是控制写入数据的数据指针,并且接收来自比较模块的满信号决定是否继续把写地址指针+1。
读指针模块作用是控制读出数据的数据指针,并且接收来自比较模块的空信号决定是否继续把读地址指针+1。
比较模块比较输入到RAM内部的读指针和写指针的大小,再判断是空还是满以决定反馈到顶层的模块,进而决定两个指针的变化情况。
RAM就是RAM了,,,

未完,待续.........

楼主:
在详细介绍每一个模块之前,我先来说一下什么是亚稳态。亚稳态是一种在异步时钟域里面非常容易遇到的问题,而且亚稳态是无法被消除的,只能尽可能的减少亚稳态的持续时间,与可能存在亚稳态的端口数目。当在两个不同的时钟域下的时候,由于两个数据采集到的沿并未对齐。所谓只有在使用格雷码的情况下可以最小化亚稳态的影响

楼主:
首先说一说读指针模块,分为三个部分1.格雷码转换  2.如果接收到空使能信号,则读指针停止计数(不变) 3.否则连续加1

rgnext <= (rbnext >> 1)^rbnext     //格雷码转换
rbnext = (empty == 1'b0) ? (rbnext = rbnext + 1) : (rbnext);

楼主:
其次是写指针模块,写指针控制略微麻烦一点,分为以下几步。1.判满,判断满标志位是否为满。 2.只要不为满,则持续计数 3.否则停止计数 4.转换为格雷码作为写地址的格雷码输出。写法大致和上面是类似的

楼主:
接着就是判断位 。接收来自以上两个模块的指针并作判断状态为满还是空,进而发出不同的标志位。这一部分就比较复杂了。

这里我才用的是网上流传的方向标志位判断法。通过这个direction,告诉fifo里面数据的朝向,进而判断当读写指针相等时刻系统处于空还是满。方向的满空标志位计算基于这个标志所指向的方向,如果指向为满,则当两指针相等时候,fifo为满,当指向空的时候,当量指针相同时,fifo为空。在这里,我们可以选择75%和25%作为门限,这样做的话不需要比较每一位,只需要比较前两位就可以判断direction了。

公式如下:先有两个标志位,set和clr,以及标志位dir
assign dirset = (w_ptr[ADDR_WIDTH-1] ^ r_ptr[ADDR_WIDTH-2]) & (~(w_ptr[ADDR_WIDTH-2] ^ r_ptr[ADDR_WIDTH-1]));
assign dirclr = (~(w_ptr[ADDR_WIDTH-1] ^ r_ptr[ADDR_WIDTH-2])) & (w_ptr[ADDR_WIDTH-2] ^ r_ptr[ADDR_WIDTH-1]);

最后
assign direction = ~((~(dirset | direction)) | dirclr | (~rst_n));

真值表如下
w_ptr[ADDR_WIDTH-1]      w_ptr[ADDR_WIDTH-2]
r_ptr[ADDR_WIDTH-1]       r_ptr[ADDR_WIDTH-1]

00          01          11          10
00          00          00          00

00          01          11          10
01          01          01          01

00          01          11          10
11          11          11          11

00          01          11          10
10          10          10          10

而所对应的set变量和clr变量如下
set  0          0          0          1
clr   0          1          0          0

set  1          0          0          0
clr   0          0          1          0

set  0          1          0          0
clr   0          0          0          1

set  0          0          1          0
clr   1          0          0          0

这时候,如果dir变量处于0时:

其对应的真值表为
0          0          0          1
1          0          0          0
0          1          0          0
0          0          1          0

当dir为1时,对应的真值表为

1          0          1          1
1          1          0          1
1          1          1          0
0          1          1          1

所以可以看到,dir在一系列的变化中有着很强的方向性
只要使判空变量与dir进行and操作即可获得一个可靠的判断。

楼主:
最后上一份参考文档,说的比我详细多了

网友:
好的,认真学习中

楼主:
算了,下次还是发博客吧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用 fifo dc 的 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用 fifo dc 的 ip

定制的fifo不能自由修改RAM的大小啊。如果编译过了的代码,工程量很大的话,编译要很久,但是如果用参数化设计,把大小设置为常量,就可以直接修改工程文件而不用重新编译来获得更大的RA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制的fifo不能自由修改RAM的大小啊。如果编译过了的代码,工程量很大的话,编译要很久,但是如果用参数 ...

可以的啊,用的是m9k或m18k,一最多能有100来k到几百k,取决fpga的容量,应该是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啊,用的是m9k或m18k,一最多能有100来k到几百k,取决fpga的容量,应该是够用的 ...

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是,在定制一个FIFO的IP之后,就无法对这个IP的容量进行修改了,尤其是编译之后更加麻烦,但是如果在设计FIFO中使用参数化设计,可以避免修改FIFO的大小而重新编译工程的繁琐。不知道我这一次说清楚没有

网友B:
其实也就是这个概念可以通用到各类MCU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就是这个概念可以通用到各类MCU里?

当然

网友:
越详细越好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说一说读指针模块,分为三个部分1.格雷码转换  2.如果接收到空使能信号,则读指针停止计数(不变) 3. ...

LZ普及一下格雷码的转换吧,不明白啊!

网友:
这个感觉很不错,有助于大家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普及一下格雷码的转换吧,不明白啊!

移位再异或。没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说一说读指针模块,分为三个部分1.格雷码转换  2.如果接收到空使能信号,则读指针停止计数(不变) 3. ...

rgnext rbnext 定义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rgnext rbnext 定义是?

g代表的是格雷码,b代表的是二进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g代表的是格雷码,b代表的是二进制。

格雷码和二进制转换啊

网友:
很认真的,写得很详细

楼主:
刚才花了100莫元,先挣一点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