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求救

楼主(2014-07-25):
5V输入,26V输出,大家看看这个图有什么问题?电流,频率暂且不考虑,只要能输出26V就行。现在测试现象是芯片根本没工作,电压一直是4.8V左右,等同于104压降后电压!

网友:
SWE没接地?

网友A:
问题很大,2脚要接地,1\8脚短接,R30去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很大,2脚要接地,1\8脚短接,R30去掉

这张图里1脚和8脚不能短接。

——————
修改错别字

网友:
图完全错误的

楼主:
谢谢各位啦。我的天啊,太马虎了,没接地。

楼主:
谢谢,没问题的,地没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张图里1脚和8脚不能短接。

——————

的确不短接,我马虎了

网友:
万能的34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