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频率能达到2MHz的全桥或半桥驱动芯片吗?

楼主(2014-07-25):
    现在需要做一个全桥电路,但是频率很高,需要做到2MHz,之前试过用过IR2110驱动IRF840,但是频率只能达到500K左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
据说现在一个ID60块。。。

网友:
http://www.irf.com/product/Motor ... _/N~1nje1s#tab-tab1

网友A:
提醒楼主,本坛禁止大字体,尽快修改,否则可能ID不保。

网友B:
肖特基属于快速的吧,有肖特基半桥卖。

网友:
楼主注意你的字体,否则ID不保

网友:
500K左右也不错。楼主要那么高干吗?变压器好做吗?

网友:
考虑一下TC4451/52

网友:
要这么高干啥啊,H桥难道不是驱动机电设备的吗要这么高频率有啥用啊

网友C:
目前为止没见过,怎么这么高,是不是搞错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为止没见过,怎么这么高,是不是搞错了啊

没错啊!我想做一个LC谐振的实验,频率需要这么高!

网友D:
MOS也得选Qgs低的贴片MOS才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为止没见过,怎么这么高,是不是搞错了啊

TI的电源管理指南里面貌似有些芯片,但是太多了,好多概念我都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MOS也得选Qgs低的贴片MOS才行呀。

TI有个MOS芯片CSD87351Q5D,能达到1.5M,但是典型应用里没提驱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醒楼主,本坛禁止大字体,尽快修改,否则可能ID不保。

谢谢啊,我还不知道这个规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肖特基属于快速的吧,有肖特基半桥卖。

有没有具体的芯片型号啊?

网友:
楼主说的是半桥驱动芯片,关肖特基啥事啊?
到IR、仙童、IXYS 网站上找吧。没用过高速的。

楼主:
刚看了一下资料,是不是TC4451/52不需要MOSFET就可以搭桥路?而且TC4451和TC4452可以组成全桥?前面的信号需要加隔离吗?你有没有可以参考的电路图啊。呵呵,问题有点多了抱歉啊!

网友E:
频率高了,辐射大。
楼主是学生吗?

网友:
估计楼主也就自己做做实验玩玩,做产品就别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频率高了,辐射大。
楼主是学生吗?

恩 现在在做一个LC谐振的实验!辐射大点没关系!

网友:
脉冲变压器,成本低,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