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90-204示波器充电器空载纹波100MV1.6KHZ正常吗

楼主(2014-07-25):
全新机器上的电源,怎么会这样设计?看里面的电路板设计也不简单啊,这是纹波:

网友A:
没有超过1%,应该还算不错的电源;另外,不应该空载测试;除了不能空载外,测试纹波讲究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超过1%,应该还算不错的电源;另外,不应该空载测试;除了不能空载外,测试纹波讲究比较多 ...

但看电源应该是线性调整,怎么会有锯齿纹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