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_DeInit(TIMX),求赐教!~

楼主(2014-07-25):
TIM_DeInit(TIMX)具体有啥意思,进去就是开关一下定时器,是刷新时钟的意思吗?

网友A:
这是直接调用了一下库函数吗?具体内容也应该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直接调用了一下库函数吗?具体内容也应该贴出来看看

我也不知道具体有啥作用,打开库函数一看就是就是使能一下TIM1时钟,又关上了。想了解一下具体有啥用?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TIM1, DISABLE);

网友:
TIM_DeInit(TIMX)这个函数的意思是把TIM的寄存器值恢复到复位状态,其实可以进到函数里去看的,那个结构体的值都是默认的复位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具体有啥作用,打开库函数一看就是就是使能一下TIM1时钟,又关上了。想了解一下具体有啥用?

reset 了一下TIM的初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