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源看不懂了

楼主(2014-07-25):
110V AC电源power supply,由于没有110V的插座,于是拆开来看看,里面竟然只有一个变压器,其他的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电路板,看不懂,何解?
难道不需要任何电路控制吗?

网友:
OUTPUT:9V~850mA,输出9V交流。

网友:
铭牌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网友A:
输出也是交流,不需要别的啊

网友:
交流电源
有些路由器就用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也是交流,不需要别的啊

我看成是直流了  哈哈   还纳闷着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成是直流了  哈哈   还纳闷着呢

认真仔细很重要!

网友B:
多亏楼主能看懂是110V输入,否则。。。

网友:
LZ是搞电的吗?
一个工频电源,要控制啥?

网友:
楼主您大概也许。。。入错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亏楼主能看懂是110V输入,否则。。。

你和楼主都眼瞎了?哪里看出来的110V?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和楼主都眼瞎了?哪里看出来的110V?

120V 60Hz,,哪国的这是??

网友:
变压器的短暂插220不会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和楼主都眼瞎了?哪里看出来的110V?

大师,好久不见了。
大家这里说110和120是一个意思嘛,习惯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师,好久不见了。
大家这里说110和120是一个意思嘛,习惯了嘛

120V/60Hz是北美的市电,怎么会和110是一个意思。
行内人士口头用语都是用"幺二零"代表北美市电。

网友:
接110V也可以的,交流信号不稳的。我们平常的220V实测有23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和楼主都眼瞎了?哪里看出来的110V?

网友:
又增长了下见识

网友:
这样设计插头好环保。 成本底到不可以再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