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CCS4编译出现如下问题,什么原因???好纠结

楼主(2014-07-25):
昨天编译还好好的,今天打开来编译了一下就发生了这个情况,但是我什么都没有改啊,搞了半天还是没有解决,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麻烦大家帮我看下

楼主:
都没人遇到过么。。。看来我只能重装软件了,重建工程了

网友A:
你遇到过graph功能栏变灰,就是不能用的情况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遇到过graph功能栏变灰,就是不能用的情况嘛?

能不能截个图看一下

网友A:
这样的,整个状态栏就是灰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整个状态栏就是灰色的

我看你的CCS和DSP好像没有连接成功?连接成功了应该显示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