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6M读卡器多天线设计 请教

楼主(2014-07-25):
请问各位有没有做过13.56M读卡器的多天线设计?比如RC632或RC500这类读卡芯片,配合多个天线的切换,做到类似定位的功能?

具体的RF切换开关IC有推荐的吗?

这种多天线的方案,在设计上,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比如天线引线长度限制,天线与天线之间的距离限制?

网友:
定位的功能?是个什么样的功能?13.56M 刷卡距离 10cm左右啊~

网友A:
可以做得到的,我都做过,天线的接线,延长线可以以达到10M以内,一个板两个天线刷卡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得到的,我都做过,天线的接线,延长线可以以达到10M以内,一个板两个天线刷卡头 ...

用什么方式切换天线?请指教

网友:
最简单的就用继电器,好点的就用射频开关

网友:
我给个提示,是用磁场能量,放大功率互转,就可以,要是传输距离是讲阻抗配置,就可以

网友A(2014-08-26):
这个东西简单,,不懂当然难,,我的原创,,要是可以申请突破记录的,那这个奖应是我的,,呵呵
一个芯片,要分几个或多个读头时,软件分时读卡,防冲,读到记录,再记一一张,这样多个读头,
你就用一个变压器互感就可能做得到,,我做过好几个,,,,简单吧,,呵呵,,只是你们没有想到,这就是创新

网友(2017-09-18):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简单,,不懂当然难,,我的原创,,要是可以申请突破记录的,那这个奖应是我的,,呵呵
一个芯片 ...

挖坟。申请专利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