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老板接到了一个DSP的图像识别项目,研究了一...

楼主(2014-07-25):
项目要求,用DSP开发板做出一个指针仪表(例如电压表)的读数识别和量程确定。现在导师已经买来了DSP开发板和工业摄像头。
DSP开发板买的是6748EVM开发板。工业摄像头拍照后可以直接传入电脑。
问题出来了,我从来没用过DSP,最近研究了很多资料,也买了674x开发实例的书。现在图像处理的算法已经确定了,就是灰度化二值化,最后hough变化找到指针直线变换后的点,通过计算公式得到指针所在位置角度,与0值比较得出当时的测量值。
量程确定的方法类似于汽车车牌识别。

已经知道选用什么算法,每次拍照位置也固定,所得角度只需要一个确定公式即可。可是在硬件实现时,PC机如何给DSP开发板传送图像过去呢(DSP开发板上有与PC连接的USB口)?在开发板中如何处理图像呢(各种算法的c语言代码网上也有可是不会用T T)?

希望大神能给出指点,或者告诉我一届小白去学习哪些知识‘、书籍可以快速解决问题。我自己比较有单片机开发经验,但是没接触过图像处理的事,感觉看了几天开发板手册并没有多少提升,只是把开发板给的很多通信方面例程跑了跑,对于实际问题的解决还是一头雾水。

网友:
不了了之的项目

网友:
奇怪的项目。

网友A:
有了PC机还需要DSP?
我觉得应当是DSP直接接OV7670之类的摄像头模块来读取图像作处理就行了。

网友:
花点钱找人做

网友B:
这项目难道是你一个人搞?如果真是一个人

网友C:
中科院外包?是不是无耻了?

网友D:
现在哪一家的智能仪表没有通信接口,还要这诡异的图像识别!对其他精密仪器读数全当我没有说。

网友E:
对于这样的项目,我只能呵呵了
连个485接口都没有的神奇仪表,果然是我大中国出品

这个项目应该改成做一个带485/232通讯口的仪表我看比较靠谱

网友:
感觉像做无人值守的东东

网友F:
有PC还要DSP,神经病.
PC采集进来的图像,随便怎么搞都可以,图像算法直接用PC软件解析即可,DSP纯属多余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对于这样的项目,我只能呵呵了
连个485接口都没有的神奇仪表,果然是我大中国出品

他的仪表应该是机械式的吧,不是电子的

网友:
有PC还要DSP   难道是为了看起来高大上的样子?

网友H:
DSP和电脑搞基么,摄像头接电脑,所有的工作就完成了呀,要DSP干嘛。

仔细分析这个设计内容,对图像处理要求并不高,前提是对硬件有比较严格的要求,比如摄像头拍指针表,必须有机械结构保证摄像头和指针表是垂直的,也就是摄像头需要装载xyz三向的滑台上,要想后期图像好处理,摄像头的中心和表的中心还要对其。
其次对环境光线有要求,因为图像需要做简单的阈值变化以后,以单色图像进行处理,环境光的复杂,会使图像在阈值变化的时候产生阴影,比如指针的阴影。
一个可行的方案是做一个罩子,将摄像头和指针表仪器罩起来,屏蔽背景和环境光,然后摄像头背面做面光源,只用这个光源照明,这样图像的结构就比较简单,经过简单的变化以后应该就是单色的位图了。
如果摄像头和指针表中心对齐的话,剩下的就是算斜率的,应该不难,选一个半径,从0度开始,遍历到180度,看那个区域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应该就可以算出斜率来。

斜率换算成数值,就很难了。首先满偏的角度不一定一致,其次量程的识别更难,相当于文字识别,像你说的,类似车牌识别,找现成的算法或找人做吧。

网友:
为什么PC和DSP会同时存在?不如一个树莓派。。。

网友:
  不这么搞,怎么写论文,怎么创新啊?

网友I:
DSP可以接摄像头的,类似的方案很多
DSP和PC通信,有串口 USB 等等

你们用的工业摄像头是哪一款,什么型号?

网友:
是啊,哥当年已经做了PC处理摄像头。
后生不这么搞,怎么创新

网友:
引用 网友H:
DSP和电脑搞基么,摄像头接电脑,所有的工作就完成了呀,要DSP干嘛。

仔细分析这个设计内容,对图像处理要 ...

看这位兄弟的描述,应该很有经验,找他做吧

网友:
是卖给表头的厂家吧。现在啥都想用机器来判断,人都快要打酱油。

网友J:
曾经做的车牌识别,摄像头的数据通过串口给一块超小工控主板,工控主板安装精简版XP系统,在XP系统下软件识别车牌,雷达测速

网友:
外包给我们吧 长期承接高校的外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科院外包?是不是无耻了?

是啊 我长期承接外包

网友K:
引用 网友H:
DSP和电脑搞基么,摄像头接电脑,所有的工作就完成了呀,要DSP干嘛。

仔细分析这个设计内容,对图像处理要 ...

我们做过类似项目 纯嵌入式方案
他这个题目如果不上dsp 就是一个软件项目 经费很难拿
另外 指针表的刷新率比较低 没必要上6000系列的dsp

网友:
引用 网友J:
曾经做的车牌识别,摄像头的数据通过串口给一块超小工控主板,工控主板安装精简版XP系统,在XP系统下软件识 ...

求串口摄像头型号!!!

网友:
有PC还要D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了PC机还需要DSP?
我觉得应当是DSP直接接OV7670之类的摄像头模块来读取图像作处理就行了。 ...

是的,只不过换了一个比较高级的摄像头啊。
我现在完全不会,实验室也没人搞DSP,我想知道怎么入门呢?DSP处理图片的算法代码网上都有,就是怎么让代码去处理照相得到的图片额

楼主:
不要这样……申请下来了总得有人去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项目难道是你一个人搞?如果真是一个人

还有个大三的……已然迷茫

楼主:
肯定得自己先努力搞吧……

网友:
好奇怪,用摄像头去读机械仪表的数字,不能换成电子的?好奇葩。

网友:
努力做吧,做精了出来每月15k小case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PC还要DSP,神经病.
PC采集进来的图像,随便怎么搞都可以,图像算法直接用PC软件解析即可,DSP纯属多余 ...

pc尝试更多算法,然后移植最优的到DSP上,项目要求非常之多。最终要在DSP实现一个高精度的

网友:
这项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怎么还在创新?

网友:
现在都能识别人的面容了,中科院不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他的仪表应该是机械式的吧,不是电子的

同意。市场上绝大多数仪表都没有接口。

网友:
摄像头加opencv搞定。非要加dsp的话,用它来驱动摄像头吧。
NC的项目!

网友:
前段时间这边大学一导师就接了类似的活,用摄像头拍机械表的读数,然后图像识别,然后发送出去。。。

网友L:
是开发一个数字仪表贵还是机械表加识别贵?是数字仪表方便,还是机械表加识别方便?是数字表稳定还是机械表加识别稳定?

DSP6系列价格很高,但是不用这么好的,哪里来更多的经费?

整个科研体系就是坑爹货,反腐三公,也不查查究竟有多少经费被浪费在了无用功的项目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哪一家的智能仪表没有通信接口,还要这诡异的图像识别!对其他精密仪器读数全当我没有说。 ...

苏27,未设接口。

网友:
开发苏27无人机的节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只不过换了一个比较高级的摄像头啊。
我现在完全不会,实验室也没人搞DSP,我想知道怎么入门呢?DS ...

DSP我没搞过,根据我学习单片机的经验,在淘宝上买一块开发板,一般会送很多资料,照着例程来做就实验就是了。

网友:
DSP根本不需要,用海思或者mstar的IPCAM
单片就能处理,机械表难道没有4-20ma输出之类的监控输出? 难道这表从生产,校准,运行都是人肉操作的?

网友M:
公司最近就申请类似的专利

楼主:
引用 网友H:
DSP和电脑搞基么,摄像头接电脑,所有的工作就完成了呀,要DSP干嘛。

仔细分析这个设计内容,对图像处理要 ...

摄像装备买了很多,滑台罩子都有。但是关键在于dsp那些我不会。。。求大神指点我该如何快速学习上手啊,现在例程很多,但是用不到项目所需要的上面去,开发板配套的摄像头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DSP可以接摄像头的,类似的方案很多
DSP和PC通信,有串口 USB 等等

我想知道如何入门这个项目啊,得自己慢慢做出来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我没搞过,根据我学习单片机的经验,在淘宝上买一块开发板,一般会送很多资料,照着例程来做就实验就 ...

单片机51和STM32库函数我也都用过做项目,但是和DSP不一样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如何入门这个项目啊,得自己慢慢做出来才是

去CNKT上搜  找硕士毕业论文,看的越多越好  怎么做 心里就有数了

你们用的工业摄像头是哪一款,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去CNKT上搜  找硕士毕业论文,看的越多越好  怎么做 心里就有数了

你们用的工业摄像头是哪一款,什么型号 ...

看了很多基于DSP的指针仪表图像识别,但是难于如何入手6748开发板?
工业摄像头最近要我用OV2640,实际摄像设备不归我调,但是肯定能保证到时候照出适应我代码的照片

网友:
外包给有经验的厂家,目测只是个嚎头,搞个样机,写个文章,骗经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科院外包?是不是无耻了?

双方都有利可图,阿公的钱,大家刮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公司最近就申请类似的专利

你这头像是什么?大屁屁?

网友N:
在用138平台,dsp端也是6748,熟悉起来没想象的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科院外包?是不是无耻了?

呃。。。。。。骚年你知道的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在用138平台,dsp端也是6748,熟悉起来没想象的难

138平台?OMAPL138的板吗?不太理解额

网友:
做图像,不是看书就能看出来的,  你们项目可能悬

网友O:
有个电厂搞技术创新,那帮人还是很有想法的,买了几十个摄像头,各自对着一个仪表盘,把一堆电线拉到另一个房间插到电视上,就成了远程控制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有个电厂搞技术创新,那帮人还是很有想法的,买了几十个摄像头,各自对着一个仪表盘,把一堆电线拉到另一个 ...

那不涉及图像识别和处理吧?

网友N:
引用 楼主:
138平台?OMAPL138的板吗?不太理解额

是的,138是双核的

网友P:
好熟悉的要求,是不是某电的?

网友:
真搞笑,不会拆这个表啊

网友Q: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如何入门这个项目啊,得自己慢慢做出来才是

你只是不会dsp而已,别问那么多了,去点亮你的开发板。然后连上仿真器开始改例程,先画个圈圈,再来提问吧。datasheet用到的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P:
好熟悉的要求,是不是某电的?

恩啊某点,我逛了几日论坛,发现都是2812 28335入门的资料和开发板。只好先看看那些资料了,不知道能不能动员老师再给我买个2000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N:
是的,138是双核的

恩啊,我逛了几日论坛,发现都是2812 28335入门的资料和开发板。只好先看看那些资料了,不知道能不能动员老师再给我买个2000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只是不会dsp而已,别问那么多了,去点亮你的开发板。然后连上仿真器开始改例程,先画个圈圈,再来提问 ...

恩啊,我逛了几日论坛,发现都是2812 28335入门的资料和开发板。只好先看看那些资料了,不知道能不能动员老师再给我买个2000开发板。。。
毕竟我也想学6748 但是搞了一个礼拜也没有很清晰,资源特别少,考虑换2812也当浮点型来学习一下了,基础不行直接学那个可能学不会

网友Q:
引用 楼主:
恩啊,我逛了几日论坛,发现都是2812 28335入门的资料和开发板。只好先看看那些资料了,不知道能不能动员 ...

你有开发板就是最好的资料了,动起手来才知道要问什么。虽然你这6xxx的外设我没看,但这项目电路设计基本不用,开发板扩展了大部分接口,撑死做个转接板,做个壳就ok了。只要点亮了,从摄像头取得了数据。余下就是c来实现算法的问题了,这部分才是你的工作。没动手遇到问题,那些资料你看多了只会让你更迷惑。我用过2812,5410,5509,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实在想去多了解些可以去hellodsp论坛,合众达也有些,不过没这边回复这么快。

网友:
为了项目而项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有开发板就是最好的资料了,动起手来才知道要问什么。虽然你这6xxx的外设我没看,但这项目电路设计基本 ...

DSP大神啊!那我是不是先动员老师买个2812的研究两三月?不然真心上不了手。
那个板网上资源太少,要不就都是英文,我虽然英语还好,但是看英语学开发板有点学不会

网友R:
你的算法有问题,灰度化后的2值化,阈值很难确定。建议用SUSAN算子变换成边缘图像,再进行二值化,这样环境光的影响要小的多。在二值化之前的灰度图像最好根据解析度做一次中值滤波。HOUGH变换要当心把仪表四边计算进去了。另外要比较精确的得到角度,摄像机必须要进行校准矩阵变换。最后,这个项目好像有人已经申请专利了,建议你到中国专利网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的算法有问题,灰度化后的2值化,阈值很难确定。建议用SUSAN算子变换成边缘图像,再进行二值化,这样环境 ...

谢指点,到时候尽力去尝试实现代码吧,达到较高的准确度。我看了之前人们做的,实物做的能实现他们功能的好像都没有。实物做出来拍一个视频,这样子说服力的大了。申请专利有改进点就好

网友Q:
何必再买?不是买了6748评估板了么?连上仿真器,load个评估板的例程,基本都是c写的,里面配置芯片的都可以用csl写,做应用在简单不过了。2个月我看你早搞定了,何必去绕个弯。买本书就够了。
datasheet不看怎么混啊?
还是那句话先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何必再买?不是买了6748评估板了么?连上仿真器,load个评估板的例程,基本都是c写的,里面配置芯片的都可 ...

额,我还从没看过这么多页的英文手册

网友:
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6000的dsp网上基本没有资料,如果是ti官方evm 就去看配的文档,足够

网友:
没有搞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们做过类似项目 纯嵌入式方案
他这个题目如果不上dsp 就是一个软件项目 经费很难拿
另外 指针表的刷新 ...

正解,图像分辨率也不用太高

网友K:
引用 楼主:
DSP大神啊!那我是不是先动员老师买个2812的研究两三月?不然真心上不了手。
那个板网上资源太少,要不就 ...

开发板的英文应当更简单一些 我可以给你一些dsp的书籍 你先看看这本能下吗
https://www.dropbox.com/s/bcpjzt ... sing%20Handbook.pdf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开发板的英文应当更简单一些 我可以给你一些dsp的书籍 你先看看这本能下吗
https://www.dropbox.com/s/bc ...

不能下,点不开链接

网友S:
确实有点奇怪 都用数字的系统了  干嘛还去用这样的方法来读指针。。。

网友T:
我也刚用6748,可以用官方的StarterSware作为库函数,懂得配置步骤就可以运行了,图像处理算法才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S:
确实有点奇怪 都用数字的系统了  干嘛还去用这样的方法来读指针。。。

有意义 很多老旧的设备 大规模更换指针表很困难 有些场合 比如航空 船舶相关的压力 温度表头 也不允许使用数字的 只让用指针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能下,点不开链接

给你做百度云分享了
http://pan.baidu.com/s/1pJ19swF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也刚用6748,可以用官方的StarterSware作为库函数,懂得配置步骤就可以运行了,图像处理算法才是关键 ...

算法代码我也担心,现成的感觉很可能处理不好图像,但是自己写这可咋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给你做百度云分享了
http://pan.baidu.com/s/1pJ19swF

谢谢啊。
我下载下来看了一下,都在讲算法,其实我本意打算  算法代码去国外论坛直接下载点,改一改能用就行。。。
涉及的算法也就是二值化,细化,霍夫变换这几个。当然我估计会让结果不太精确。
定位指针啥的,就是用c把数学公式写进去,就实现一个仪表就好,那我只写出来固定的代码针对那个仪表的偏转角度这些就好。

预计两个难点:1是算法不好,处理图像还是读数不够精确。
2是只能针对一种仪表,换了仪表那些计算角度的公式都得变。

我还有个疑问是,这种项目最后需要在DSP上跑系统实现么?还是只需要代码就实现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法代码我也担心,现成的感觉很可能处理不好图像,但是自己写这可咋写呢。。。 ...

如果自己写的话,可以先把摄像头这些安装好,硬件搭建好。拍出图片,用MATLAB进行实验,得出比较好的算法,然后用C语言写成,尽量优化。然后就是配置6748了,处理后得出结果显示出来也好,串口输出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
我下载下来看了一下,都在讲算法,其实我本意打算  算法代码去国外论坛直接下载点,改一改能用 ...

这种算法几乎都是对象敏感的 对不同的表需要更新代码 至少要微调参数
工程上很难做到自适应

我建议你分两块来工作
1. 采集若干图片 在pc上做分析,使用matlab研究算法
2.dsp的工作,包括硬件、驱动以及算法的dsp化,着急的话,这一部分可以外包

网友U:
引用 网友S:
确实有点奇怪 都用数字的系统了  干嘛还去用这样的方法来读指针。。。

这个用途一般人不懂的,用处大了去了,他说是搞个指针电压表图形读数,其实这只是表面说法,
目前很多服役中的战斗设备都是指针表,比如上面有大侠提到的苏27,有了这套DSP 图形算法,可以将苏27
改为无人驾驶、自动战斗,或者将其他服役中的设备电控化,所以类似的东西搞出来,是大有钱途的。
很多人以为别人说指针电压表读数就真以为是干这个活的,太肤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这个用途一般人不懂的,用处大了去了,他说是搞个指针电压表图形读数,其实这只是表面说法,
目前很多服 ...

意义确实很广,可惜我感觉自己是很难做出产品了,不过说实话我看了期刊国内还没人做出效果好点的实物呢,自己也挺希望能做出个开始,然后里面算法慢慢完善,最后真的能实现检测控制很多情况下的仪表,那就吊了。

网友V(2015-01-13):
巡检机器人就是应用这个技术,可以读取电线杆上的机械表盘数据。你可以关注一下。

网友:
这个 东西还是很有用处 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V:
巡检机器人就是应用这个技术,可以读取电线杆上的机械表盘数据。你可以关注一下。 ...

大概看了一下,感觉这个机器人很有用。不过具体它识别的仪表很多问题也没有公开,不过都已经商用,想必非常成熟了
我现在已经用halcon软件搞定了算法问题,估计后面看老板安排了

网友W:
看来你导师也是水,这个应该用labview+vision,NI给的官方例程里就有一个仪表盘识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W:
看来你导师也是水,这个应该用labview+vision,NI给的官方例程里就有一个仪表盘识别的。 ...

这才是高见。IPcamera的。但是好像没有图像校正,对机械安装要求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W:
看来你导师也是水,这个应该用labview+vision,NI给的官方例程里就有一个仪表盘识别的。 ...

labview我用过,但vison是什么呢?
另外获取的图像效果不太好,仪表也是比较特殊的但又没有足够钱买好相机,处理起来关键还是选好算法。

网友:
用灰度做图片处理感觉不靠谱的样子,如果仪表盘上被阳光照射,有反光的时候,基本你用图片处理后全是白色。既然是仪表盘指针(大多红色),你还是用RGB值做区分。没有做过你那么复杂的案子,以前参加过大学生电子比赛有个激光打靶的用到摄像头读靶。

网友W:
引用 楼主:
labview我用过,但vison是什么呢?
另外获取的图像效果不太好,仪表也是比较特殊的但又没有足够钱买好相 ...

vision是NI公司做的一个视觉开发包,如果楼主还在做这个项目的话,可以考虑外包给我做。

楼主:
引用 网友W:
vision是NI公司做的一个视觉开发包,如果楼主还在做这个项目的话,可以考虑外包给我做。 ...

其实这个项目我已经做出来了,现在对方要求的仪表已经可以实时拍照读取值了。我在想我都开发出来合适的算法不如多换几个平台实现一下,用C++,C#都写个软件出来。
你说的vision便于移植算法上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个项目我已经做出来了,现在对方要求的仪表已经可以实时拍照读取值了。我在想我都开发出来合适的算 ...

vison能到.net平台上用,比如说c#,好像也能在c++上用,这个我不了解

网友:
有一种水表,远程抄表的,楼主可以买来一个探头研究一下,貌似那个东西很小,也不会用到DSP

楼主:
最近用halcon完成了项目算法代码开发,最近转成C#写个软件看看,最后还是屈服于电脑,没有去好好硬件实现项目,惭愧,不过有算法,后期有机会还想把代码好好移植进dsp里面看看,用dsp处理下图片,但是图片都是一张9mb大,深感后期硬件开发压力太大了。

网友:
估计是为了兼容 以前的水表吧,没数据出来。  方向已经明确了呀

网友:
这个需求我也碰到过,有客户提出需要进行进行仪表的自动检测和诊断,说简单点就是,给一个量,仪表指针偏移了,原来都是人工去看,客户的意思想是机器自动识别指针偏移,与给出的量比较,一致说这个仪表是合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是开发一个数字仪表贵还是机械表加识别贵?是数字仪表方便,还是机械表加识别方便?是数字表稳定还是机械表 ...

再贵你就买一片,花多少钱了啊!

网友X:
能开源吗?东西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X:
能开源吗?东西还是很不错的

我现在只完成了电脑上实现,并没有能移植到硬件,而且只针对项目要求仪表实现了,后期还有很多路得走。

网友Y(2015-02-24):
引用 楼主:
谢谢啊。
我下载下来看了一下,都在讲算法,其实我本意打算  算法代码去国外论坛直接下载点,改一改能用 ...

算法代码去国外论坛直接下载点——————推荐几个论坛吗?

网友(2015-03-28):
引用 网友U:
这个用途一般人不懂的,用处大了去了,他说是搞个指针电压表图形读数,其实这只是表面说法,
目前很多服 ...

同  感。

楼主:
引用 网友Y:
算法代码去国外论坛直接下载点——————推荐几个论坛吗?

我之前用的算法都是直接看了一些欧洲那边大学的论文后,给教授发邮件讨论算法又要了些,最后实现的。
最近没有使用外国论坛,之前长期关注日本一个机器视觉论坛,但估计一般人不会学日语看论坛。

楼主:
最近把这个算法搞定了,终于可以对于仪表不同位置,光线各种不好,以及抖动等一系列问题解决了。但是只开发出来上位机。太多算法移植到DSP太难了,我现在DSP只会弄个什么傅里叶变化这些有人搞出来的算法。没人搞出来的,自己不会往上面移植算法。

网友(2015-05-03):
引用 网友H:
DSP和电脑搞基么,摄像头接电脑,所有的工作就完成了呀,要DSP干嘛。

仔细分析这个设计内容,对图像处理要 ...

请问做过微处理器图像处理的项目?
楼主对类似的项目有兴趣吗

网友(2017-04-19):
引用 网友R:
你的算法有问题,灰度化后的2值化,阈值很难确定。建议用SUSAN算子变换成边缘图像,再进行二值化,这样环境 ...

可不可以讲解一下,为什么选择susan算子?

网友:
这特么奇怪的项目,干吗用的???
要是仪表自己控制,直接读AD就好了,要是远程的,你就别玩了,比如远程拍摄汽车的转速表,算速度,直接两幅画面的差时间就可以算出

其他我还没想明白到底干啥用

网友(2017-05-19):
老的设备改造  又不愿破坏设备本身会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