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选型求助,5V供电,带AD,带CAN,带串口。

楼主(2014-07-25):
要求如上,AD有8个通道即可,另外还需要二十几个IO口,这应该不是啥问题,主要5V供电加CAN就排除了很多,各位见多识广,给提提建议。

网友:
dspic30f4013

网友:
新塘完胜

网友:
stm8s208.

楼主:
这个不错,供电范围挺宽的,就它了

网友:
新唐cortex-m系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错,供电范围挺宽的,就它了

一年前代理说 64PIN封装的量大点,供货相对充足,现在情况就不清楚了。

网友:
KE06的可以。

网友:
NUC130LC1CN  2.5V to 5.5V

网友:
小飞家,mc9s08dz系列,ke06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