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IMX6Q处理器,LVDS和VGA双显问题请教。(已解决)

楼主(2014-07-25):
VGA显示通过ADV7125将RGB(LCD接口)信号转为VGA输出;LVDS显示用LVDS1接口。
现在问题是:LVDS(分辨率设置为1024x768)与 LCD同时输出时,LCD设置为1024x768,VGA显示器无法显示完全,屏幕画面下面的1/5无法在VGA上面显示出来,而同时输出的LVDS信号是好的;LCD设置为1920x1080,VGA显示为黑屏。

关于显示部分代码截图如下:
framebuffer部分代码如下:

LCD  HDMI  LVDS 关于IPU及DI部分代码设置如下:

boot参数设置如下:
vga=1024x768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vmalloc=400M init=/init video_mode=extension video=mxcfb0:dev=lcd,LCD-XGA,if=RGB24,bpp=32 video=mxcfb1:dev=ldb,LDB-XGA,if=RGB666,bpp=32  video=mxcfb2:off video=mxcfb3:off fbmem=28M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vga=1920x1080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vmalloc=400M init=/init video_mode=extension video=mxcfb0:dev=lcd,1920x1080,if=RGB24,bpp=32 video=mxcfb1:dev=ldb,LDB-XGA,if=RGB666,bpp=32  video=mxcfb2:off video=mxcfb3:off fbmem=28M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网友:
楼主你好,下周一我会把你的问题转给我们的I.MX工程师,他会为你解答,还请耐心等待下。

网友:
楼主你好,你帖中LVDS(分辨率设置为1024x768)与 LCD同时输出时,LCD设置为1024x768,VGA显示器无法显示完全,屏幕画面下面的1/5无法在VGA上面显示出来,这里是由于你的lcd屏的参数没有调整正确,建议你检查一下。

网友:
还有LCD设置为1920x1080,VGA显示为黑屏,请问你的lcd屏的参数你有做修改的么?还是只修改的framebuffer部分代码。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A:
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结贴,在你标题的结尾加上(已解决),这样方便我们查看未结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结贴,在你标题的结尾加上(已解决),这样方便我们查看未结帖。 ...

(已解决)(已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已解决)

呵呵,你标错地方了,是第一帖,我帮你标了吧。

网友(2015-04-15):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标错地方了,是第一帖,我帮你标了吧。

买了个天嵌的开发板E9,用的IMX6Q,我看手册5000多页英文的啊。
~~
有没中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标错地方了,是第一帖,我帮你标了吧。

请您给个此芯片学的资料或学习链接吧

网友:
LVDS转VGA 楼主那个芯片用起来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