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这个PNP三极管是否能工作饱和导通

楼主(2014-07-25):
如题所示,惭愧,虽然是硬件工程师,但是连个PNP三极管还用不好,请大家尽情的鄙视,同时别忘了讲解讲解。
CT_LOCK处是CPU控制,高电平输出3.3V低电平为0V,刚才测了一下貌似后面的2SD669没有工作在饱和导通状态,各位大家看看研究一下怎样更改才能是Q5工作在饱和导通状态。

网友:
没有输出?

网友A:
有输出不能满足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输出不能满足要求吗?

感谢帮助仿真,忘记说了,OUT_LOCK处接有一个24V继电器,PT处接24V,现在的问题是,在2sd669导通时继电器吸合,集电极处电压应该是0.4V左右,实测的数值是1.9V-3V左右,可见此三极管没有饱和导通,我的意思是:前面那个8550是不是也没有饱和导通才导致了后面这个三极管处于非饱和导通状态?

网友B:
把 R28 由 4K7 降低至 470欧,无必要下就不要使用射极串联的 D1。

2SD669 是否饱和,是测量三极管集/射间的电压,不是对地电压。

楼主:
D13确实不应该在这,但是这个二极管在这里有一点别的用处,主要是防止用户将电源接反,比如,2SD669的发射机接了电源正,而OUT_LOCK接了电源负这样就直接造成该三极管烧毁,所以这个二极管还是必须要在这里的,我觉得Q14不能进入饱和导通的状态与这个二极管也有一定的关系,问题是应该怎样改,是减少R35的阻值还是减少R28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 R28 由 4K7 降低至 470欧,无必要下就不要使用射极串联的 D1。

2SD669 是否饱和,是测量三极管集/射间 ...

470欧会不会取值太小?

网友:
>>所以这个二极管还是必须要在这里的

那就接在集电极吧。

网友:
CT_LOCK 设置为上拉,R28、R35改为470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帮助仿真,忘记说了,OUT_LOCK处接有一个24V继电器,PT处接24V,现在的问题是,在2sd669导通时继电器 ...

驱动继电器D13和R13都可以去掉,防接反在电源输入端保护不就行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470欧会不会取值太小?

要让管子饱和,增大基极电流正常的;这个电路不饱和工作有啥问题没, 难到需要带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让管子饱和,增大基极电流正常的;这个电路不饱和工作有啥问题没, 难到需要带负载? ...

确实需要带负载,最大电电流1.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继电器D13和R13都可以去掉,防接反在电源输入端保护不就行了吗

这样是不行的,主要原因是:做为继电器输出接口的OUT_LOCK也是有线输出在外面,也就是说和电源线等其他的线在一个线束里,这样的话,如果地接了power,而此时刚好out_lock又接了地,那就麻烦了。

网友:
把R28改小 或 把Q14改为IRF7842之类,R28的值是计算出来的,不是凭感觉...

网友D:
看看器件手册,粗略的算算,2SD669A需要驱动1.5A电流,hFE最低30倍,基极电流要50mA,SDB30A40压降约0.5V,2SD669A的Vbe最大1.5V(都是有条件的,这里只是粗略计算),即使Q15完全导通,压降忽略不计,R28按现在的取值,流过的电流最大也就不到0.3mA,何况还有R31分流,Q14能可靠导通吗?这样算一下,将R28换成470欧还会嫌小吗?应该是还比较大,即使对Q14进行筛选,都使用高放大倍数的,也要仔细计算一下。另外,选用2SD669A是不合适的,它的额定电流才1.5A,没有余量。实在想串D13,改到集电极或电源入口。

网友:
同意16楼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器件手册,粗略的算算,2SD669A需要驱动1.5A电流,hFE最低30倍,基极电流要50mA,SDB30A40压降约0.5V, ...

嗯,你说的有理,我经过了计算,又把手册参数详细看了一遍结论和你差不多,一开始有点想当然了,仿真了一下,确实是需要很大的基极电流来驱动,看来这个三极管不适合在这里使用。

网友:
很想说,弄个达林顿管不行么,比如ULN2003A啥的,一个几毛钱,中间啥都不用做

网友:
元器件手册有什么作用?

网友:
R28,R31两个电阻值反过来就行了。

网友(2014-10-11):
我也下载一个仿真软件玩玩!

网友:
等待高手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