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S追踪方案的

楼主(2014-07-25):
想想最近身边那么多被偷车的,还有以前自己也被偷过一辆捷安特欧也,和两辆杂牌车。

一直想搞个GPS定位+发送数据的装置,不知道有没有用过这样设备的,装在自己的新车上,这样骑出去就不用太担心车了

搜了淘宝里的,感觉基本都是 用SIM卡 通过GSM基站定位的
可能是考虑GPS模块价格有点高,又只能在室外定位, 而且另一方面,要发送GPS信息,好像必须通过GPRS方式上传到网上,所以很多都直接用 GSM基站定位了,这样精度应该不会很高,而且受基站影响较大

如果要实现定位+发送数据到网上或手机上,有没有一种更好的方案,想自己做个试试
或者搞个离开身边多少米范围就报警提示的,相当于防丢弃了, 这个可能可以试试zigbee、蓝牙等

要远距离定位,现在一般都用 GPS的,传输GPS数据,除了GPRS,还有什么呢?

以前好像看到过一款GPS+GPRS的芯片

有没有类似的产品,可以参考一下啊

对无线通信这块也不是很懂,望推荐些方案

网友:
没了,就是GPS+GPRS这个方案

网友A:
到时候GPS都被人偷了
我觉得功耗、电池是一个难点,充电频率高的也没人愿意,经常充电就变成车骑人了。

网友B:
每天,或每周 开机发送位置就行,其余时间

网友C:
做好省电(上传频率)
通过微信平台可以?

网友D:
费电,另外,小偷可能对你这个定位的东东比较感兴趣

网友D:
GPS+GSM,SIM908便是

网友E:
我一直很好奇电影里面,人家的追踪器怎么那么小
甚至都可以偷放在别人身上,

对了<泰囧>里面好像那个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很好奇电影里面,人家的追踪器怎么那么小
甚至都可以偷放在别人身上,

对啊  电影电视里的追踪器,口香糖那么大,就能精确定位   特别是柯南里的,博士发明的....... 真的特别好奇啊

可能这些小型的定位器还在实验室阶段,或者都是军用,不开放给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GPS+GSM,SIM908便是

哦   谢谢了    我去找找这块芯片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费电,另外,小偷可能对你这个定位的东东比较感兴趣

其实控制好上传频率,做好电源设计,耗电量还是可以降下来的。  可以设计成车轮转动了触发GPS定位,GPRS发送定位数据,像码表一样

另外,我觉得这种追踪器一般就是停好车后,开启电源,正常情况下人也不会离开半天或一天,
像外出骑行或者上下班,当发现车没了,就直接在地图查找定位,几个小时内应该能找到了吧,说不定还能找到贼的窝点,所以电量设计>20小时应该够了吧(当然越大越好),
而且设计成可充电锂电池,车子骑回家就可以充电,或者边骑边充电(用充电宝等,我出门骑车都带个充电宝给手机充的)

这个定位器可以设计小巧一点,放在隐蔽的地方,比如坐垫下或者其他地方。  或者直接做成像码表一样,不引起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好省电(上传频率)
通过微信平台可以?

淘宝 搜 GPS追踪器    里面的几款就有通过微信平台来查看位置信息的,不知道原理怎么实现,主要对 GPRS方面还不了解,可能通过某些AT指令,微信有公共接口.......

觉得上传频率 可以设计成车轮转动了触发GPS定位,GPRS发送定位数据,像码表一样,  车子不动,老是定位上传也没意义,位置都一样(但有种情况,车子是被汽车运着走的,那可能要考虑用其他传感器触发, 震动传感器,声音传感器? )

另外,我觉得这种追踪器一般就是停好车后,开启电源,正常情况下人也不会离开半天或一天,
像外出骑行或者上下班,当发现车没了,就直接在地图查找定位,几个小时内应该能找到了吧,说不定还能找到贼的窝点,所以电量设计>20小时应该够了吧(当然越大越好),
而且设计成可充电锂电池,车子骑回家就可以充电,或者边骑边充电(用充电宝等,我出门骑车都带个充电宝给手机充的)

网友F:
我见过一款Q50,貌似是gsm+MCU,要是GPS+GSM应该是SIMCOM有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天,或每周 开机发送位置就行,其余时间

恩    可以设置成,车子转动了或发生移动了才发送GPS信号,就像码表。  而且待机时间一天就够了吧

还有可能需要一些软件算法来降低功耗,比如比较前后两次GPS信号,位置没变GPRS就不发送数据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时候GPS都被人偷了
我觉得功耗、电池是一个难点,充电频率高的也没人愿意,经常充电就变成车骑 ...

GPS做得小巧一点,放隐蔽点吧

放坐垫下,或者坐杆里(不知道信号会不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见过一款Q50,貌似是gsm+MCU,要是GPS+GSM应该是SIMCOM有这样的

哦  Q50是什么? 搜到的好像都是导航仪啊

GPS+GSM的芯片只有这么一家?

网友:
就算你找得到又能怎么样,抢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Q50是什么? 搜到的好像都是导航仪啊

GPS+GSM的芯片只有这么一家?

Q50是上海移远公司的产片,你可以搜一下,我读书少,GPS+GSM只知道有SIMCOM的,你不要笑话我

网友:
一:本人又一块sim908剩下(60元出)带pcb。直接焊接好外围和天线即可使用。如有自己开发板,接串口即可控制。
    如需要可以m我。

二: 顺便介绍给楼主一款牛B的GPS防盗设备,
特点1,不需消耗任何流量,地图内置。不需要任何服务器后台。
特点2,定位功能:中文地址+地图;同时支持中文双地址+地图显示位置。
特点3,定位0漂移。
特点4,返回中文地址只需要20秒左右。返回地图信息基本秒传。(同类产品领先,平台式产品绝对做不到如此速度)
特点5,防盗功能:非法震动报警,非法启动报警,切断电源报警;(报警方式:短信+电话)支持手机进行上锁解锁。
特点6,可以选购支持GPS+北斗双模智能切换。
特点7,可以添加GPS点地址到数据库。

不怕不识货,最怕货比货。欢迎与淘宝上任何一款GPS产品做对比。
去掉一切华而不实的功能,只保留最实用的防盗与定位功能!

更多详细信息,网店见:http://anhuang.taobao.com

网友G:
引用 楼主:
GPS做得小巧一点,放隐蔽点吧

放坐垫下,或者坐杆里(不知道信号会不会好) ...

gps天线过小,会影响接收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G:
gps天线过小,会影响接收信号。

根据你的提示,干脆地图做到App上,需要定位时,电话短信请求发回当前GPS坐标,APP还原地图。

网友:
GPS + GSM 有 A8900

网友:
这两年运营商招标的有一款产品很适合您,电动车定位追踪产品-车卫士,GPS+GPRS,外围还有一些东西,整机一百块左右(批量价)

网友:
我们公司就打算做一款自行车定位器,顺带加上ANT+做运动管理。
不过这东西安装位置不好搞,位置太明显容易被拆掉。

网友:
目前性能最牛B的的还是深圳合方圆的GPRS+GPS+G-SENSORS 三合一模块GU600S,不管是传导值还是辐射值测试,都是业界顶级水平。经过对比测试会知道的,不过,要做好这个方案的产品,如果是用陶瓷GPS天线的防盗器,也可以考虑直接找他们找方案吧。毕竟,GPS天线和GSM天线要做到板载不是容易的事情。

网友(2014-10-16):
这想法好,支持。

网友:
请问大家,知道了经纬度后,如何发送详细的中文地址到手机呢?

网友(2015-05-09):
LZ做的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