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iar for 430如何添加新型号的单片机

楼主(2014-07-25):
iar for 430如何添加新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A:
下载新版本的I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新版本的IAR。。

除了这种方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这种方法呢?

自己定义相应头文件和链接脚本。

楼主:
能不能给个大概的教程?

楼主:
或者把如何高版本的iar链接脚本拷过来,最新版本的iar不好破解,有时间限制,可能不太稳定

楼主:
iar for 430 5.3安装目录下430文件夹替换可以支持TI新芯片,感觉可以用,老版本iar 5.30不支持TI新芯片的坛友可以试一下

网友(2015-02-27):
下载更新后,编译新型号的貌似没问题,调试尚未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