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dom 板子背面留的电池座有什么作用?(已解决)

楼主(2014-07-25):
一直有个疑问, Freedom 板子的背面留了一个电池座有什么作用呢?

楼主:
看了原理图, 应该不是.

网友:
猜是给SRAM断电保存数据用的.....................?

网友A:
楼主你好
这个还是要根据原理图来看呢
FRDM-KL25Z开发板RevE的原理图FRDM-KL25Z_SCH_REV_E看:

通常FRDM-KL25Z开发板是由U1稳压到3.3v供电的,当然如果你焊上电池座也可以通过电池供电P3V3_KL25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这个还是要根据原理图来看呢
以FRDM-KL25Z开发板RevE的原理图FRDM-KL25Z_SCH_REV_E看:

这个会不会不太实用,只能当个UPS用,测到掉电,就执行保存动作,然后进入休眠状态,不然很快就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会不会不太实用,只能当个UPS用,测到掉电,就执行保存动作,然后进入休眠状态,不然很快就没电了。 ...

差不多
KL25有USB Voltage Regulator内部稳压源
大家可以从参考手册KL25P80M48SF0RM的“3.9.1.2 USB Power Distribution"章节查看各种应用时的接法,比如:

网友C:
第一反应是想起了高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反应是想起了高达

日本动画看多了吧

楼主:
6楼说出了我的想法, 感觉这个电池似乎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6楼说出了我的想法, 感觉这个电池似乎没有什么意义.

只是板子的一种供电方式,如果你在低功耗下还是很省电的。

网友:
给低功耗模式供电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