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凌单片机FM8P513与PIC10F200系列...

楼主(2014-07-25):
近来接触到飞凌单片机FM8PE513,但不知道与PIC10F200系列是否兼容?如果行的话,我就可以将代码移到513上,我现在只有QL200开发板,请各位大大告知,第一次接触飞凌单片机,学习资料更少!!!!

网友:
不知道是否可以相互转换 ,和义隆的好像是可以的,兼容不兼容  你问一下代理  或者看一下手册,这个最简单

楼主:
多谢回复我的意思是用PIC开发,再写到飞凌芯片上,可否?飞凌的手册没有讲。

网友:
楼主有英飞凌的单片机吗?有入门的吗?我想学习,淘宝的很贵

网友(2014-09-07):
MDT的可以,基本上都需要做简单的转换,我记得原先飞林有代码转换工具提供的。

网友:
可以问一下代理商,他们会帮你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