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KW汽油发电机定子维修

楼主(2014-07-25):
如题,6500型5kw汽油发电机定子烧毁,如图,接线定义及测量方法哪位大侠清楚?如何维修。

网友A:
拿到维修绕电机的地方,半天就给你搞好了,他们是不需要要图纸的,直接按原来方式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到维修绕电机的地方,半天就给你搞好了,他们是不需要要图纸的,直接按原来方式绕。 ...

如果要全部重绕就没那么快吧,,,以前跟师傅修过,抽不出来,要架起木头来烧(烧掉漆包线外的绝缘油),然后才能把全部铜丝抽出

单维修一个饶卷,到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