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170做BLDC控制

楼主(2014-07-25):
       做了多年的无刷电机的控制,从8位机到DSP,ARM,从TI,PIC到ST,发现海尔的169/170做方波和有感正弦这几种电机控制,如
不出意外,将是最有性价比的一颗。因为有5路比较器加3路互补PWM,如果做无传感器的电机,比如电调,风机类的, 检测反向电动
势最合适不过了。以前C8051F330因内置比较器加多路的PWM,被用来做电调。现在169/170的资源也够。唯一有点遗憾是PWM分辩
率低了点。我先开始在高压220V输入100w左右的无刷电机上测试了。稍后,我再做一款有感正弦BLDC的电机驱动,因有16位硬件乘
法器,估计除了FOC的算法肯定不行以外,其他电机驱动可以通通搞定。

网友:
期待kekexi和大家分享电机控制应用的经验~~  奖励300莫币先

网友:
hi 你好 我对无刷电机的控制很感兴趣 能不能加我Q聊下 谢谢  2276803448

网友:
好好,电机控制从来没有做好过

楼主:
     哈哈,冲着版主的 奖励300莫币,我先上个原理图。无传感器,采用士兰的模块。同步采样。只是PWM有点头痛,我暂时用周期64us,
想用50us的,但PWM精度有点不太够。但勉强算刚够。毕竟价格在那。169/171如果是有感的应该完全不是问题。

网友:
无传感器... AD法测反电动势么?

网友A:
这个芯片做无感 六步方波, 还是可以的, 比较有性价比, 当时本来也想申请几个芯片与仿真器先来玩玩的,
结果..., 太不给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做无感 六步方波, 还是可以的, 比较有性价比, 当时本来也想申请几个芯片与仿真器先来玩玩的,

哪个环节不给力, 能具体说说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个环节不给力, 能具体说说么?

之前(5月份)的开源大赛活动, 由于当时比较忙(有任务在身,怕来不及完成),并且当时好像是限于HR7P201芯片(我当时想玩的芯片是HR7P170), 所以就没有报名参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5月份)的开源大赛活动, 由于当时比较忙(有任务在身,怕来不及完成),并且当时好像是限于HR7P20 ...

可惜啊, 其实201和170基本是一样的,只是201多了触摸功能

楼主:
     但是169的价格便宜,做BLDC的没几家价格上可以比的,通过内置的比较器检测反电动势,可以很舒服的做好,我现在手上的电机是两对极的20000RPM的一个电机。已经可以转起来的,速度也有20000RPM,但比较器还有点问题,特别是启动的时侯。正在调试中。

网友:
期待楼主继续更新哈

网友:
图中整流桥的1-2脚短路了,OP1,OP2做什么用?

网友:
请问楼主的有感正弦BLDC的电机驱动用的是什么算法,谢谢

网友:
LZ,方波和正弦有多少区别,那个速度稳定(相同负载)?

网友(2014-10-27):
电机驱动这个行业不错

网友:
电机驱动的又一种选择

网友:
不错的,总算看到国产功率元件工程师推荐用了,可惜士兰没开放资料,需要申请的(好象他们家很早就这样要申请才给)...

还有楼主电路输出有个小错误,输出2脚没接对吧????

楼主:
原理重新做了下,但169还有问题,只能用到8M内部晶振,16kPWM,不过,两对极的电机我已经跑到了27000转。高压下,整流后电容才68UF,电机在20000转带载有150W,纹波超极大,要做软件算法补偿。这个图是电流波形图,电流波形高压下比较差,在解决中。

网友:
BLDC的理论,自己准备的不足,实际的调试过程中一直有问题。

网友:
期待后续进展……

网友(2016-04-06):
楼主哪里人,我们公司需要您这样的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重新做了下,但169还有问题,只能用到8M内部晶振,16kPWM,不过,两对极的电机我已经跑到了27000转。高 ...

大坡楼主,几时分享您的心得,给钱也无所谓

楼主(2016-12-15):
      好久没来了,实践证明,如果原来的169/170不外加比较器做,效果是完全不行的。我用另颗一块多的做了,空载三万多转,带载是2万多,功率有150瓦。主要是各种情况的启动和保护难做,最后是电机震动算法难做,不过,已经在做货了。 但169B看规格,以及和关工沟通的结果是完全可以做好的,并且不用外加比较器。做2对极的,5万转理论上是可行的。下周拿样品,专门测下比较器。

网友:
楼主的时间 跨度也太大了,新品都成旧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重新做了下,但169还有问题,只能用到8M内部晶振,16kPWM,不过,两对极的电机我已经跑到了27000转。高 ...

楼主可以看下HR7P169B

应用领域:电磁炉主控、移动电源、电机驱动、小家电等
• 工作电压范围:2.5V ~ 5.5V
•封装:SOP20,SOP16
• IDLE电流:5uA Typ.
•动态电流:2mA@16MHz,Typ.
•系统时钟工作频率最高为20MHz
•内部16MHz RC时钟,全温度频率精度±3%
•最多17个I/O和1个输入端口
•8K x 16bits Code Flash(512 x 16bits Date Flash 可选)
•1K x 8bits SRAM
•支持ISP,IAP,ICD功能
• 一个8位定时器,三个12位定时器
• 三组带死区互补的PWM,12位分辨率
• 一组可编程脉冲发生器PPG
•一路UART
•一路I2C总线,只支持从动模式
• 五个模拟比较器
• 一个高精度参考电压源VREF 1.8V/2.6V
•一路运算放大器OPA
•一个ADC,12位精度,15通道
•低电压检测模块LV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