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合泰单片机的嘛,很简单的程序,通不了

楼主(2014-07-25):
#include "HT46F47E.h"

#define   k2     _pa3   //输出继电器K2===加热B
#define   k1     _pa2   //输出继电器K1===加热A
#define   k3     _pa1   //输出继电器K3===抽水

#define   s9   _pb0   //输入没水信号
#define   k4          _pd0   //输出报警

unsigned char shansen_flag,xiajian_flag;

void main()                                //***************程序*****************************************
{
        shansen_flag=0;
        xiajian_flag=0;
        _pac=0xf1;                        //设置:1111 0001 、1是输入0是输出
        _pa=0xf1;                        //设置:1111 0001
        _pbc=0xff;                        //设置:xxxx 1111 、1是输入0是输出
        _pb=0xff;                        //设置:xxxx 1111
        _pdc=0xfe;                        //设置:xxxx xxx0 、1是输入0是输出
        _pd=0xff;                        //设置:xxxx xxx1

        while(1)
        {

                        if(s9==0)//*****************************up*************************************up
                        {
                                k2=1;
                                if(xiajian_flag==0)
                                {k3=1;}
                        }

                        if(s9!=0)//****************do*********************************do************************************do
                        {
                                k2=0;
                                if(xiajian_flag==0)
                                {k3=0;}
                        }
        //        }
    }
}

现在K2能正常工作,K3工作不了,是if(xiajian_flag==0) ===有问题,查不出来

网友:
xiajian_flag变量在整个程序中都没作用,估计被编译器把  if(xiajian_flag==0)  {k3=0;}  这段代码优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