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FFT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7-26):
先用 AD600HZ采样100HZ正弦波,得到128个值,没有问题;

查了很多FFT的算法,也看懂了,但是算出来的值还是不对!
求高手们帮忙,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我的FFT ,已经倒位序完成。AD量给到Fft_Real【128】中
void FFT(void)
{
int NN=7; //这里因为128是2的7次方,如果是计算256点,则是2的8次方,N就是8,如果是512点则N=9,如此类推

unsigned int NUM_FFT=128; //这里要算多少点的fft就赋值多少,值只能是2的N次方
    for( i=1; i<=NN; i++)             /* for(1) */
    {
        b=1;
        b <<=(i-1);                 //蝶式运算,用于计算 隔多少行计算。例如第一级 1和2行计算,,,第二级
        for( j=0; j<=b-1; j++)       /* for (2) */
        {
            p=1;
            p <<= (NN-i);
            p = p*j;
            for( k2=j; k2<NUM_FFT; k2=k2+2*b)   /* for (3) 基二fft */
            {
                Temp_Real = Fft_Real[k2]; Temp_Imag = Fft_Image[k2]; temp = Fft_Real[k2+b];
                Fft_Real[k2] = Fft_Real[k2] + ((Fft_Real[k2+b]*COS_TAB[p])>>7) + ((Fft_Image[k2+b]*SIN_TAB[p])>>7);
                Fft_Image[k2] = Fft_Image[k2] - ((Fft_Real[k2+b]*SIN_TAB[p])>>7) + ((Fft_Image[k2+b]*COS_TAB[p])>>7);
                Fft_Real[k2+b] = Temp_Real - ((Fft_Real[k2+b]*COS_TAB[p])>>7) - ((Fft_Image[k2+b]*SIN_TAB[p])>>7);
                Fft_Image[k2+b] = Temp_Imag + ((temp*SIN_TAB[p])>>7) - ((Fft_Image[k2+b]*COS_TAB[p])>>7);
//                //移位,防止溢出。结果已经是本值的1/64
              Fft_Real[k2] >>= 1;
                Fft_Image[k2] >>= 1;
               Fft_Real[k2+b]  >>= 1;
                Fft_Image[k2+b]  >>= 1;
            }
        }
    }
   }

还有一个问题,计算模值:
for(n=1;n<128;n++)
        {
                //Fft_Real=conventionsignal()
                if(Fft_Real[n]<0) Fft_Real[n] = -Fft_Real[n];
                if(Fft_Image[n]<0) Fft_Image[n] = -Fft_Image[n];
                result[n]=sqrt((Fft_Real[n]*Fft_Real[n])+(Fft_Image[n]*Fft_Image[n]));
        }

我在FFT之后计算各频率模制,这里要不要都取正?

楼主:
附图给出FFT后实部和虚部的值,不知道哪里不对?

网友A:
建议楼主传一个频域的图,我们可以看看你的fft结果和理想值的差异

计算模值不要取正,因为如果是负值,你取正再和原来乘,又变成负的了。要的是一个正的,就是平方效果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传一个频域的图,我们可以看看你的fft结果和理想值的差异

计算模值不要取正,因为如果是负值,你 ...

谢谢!麻烦啦~
RESULT没有开方,就是 实部^2+虚部^2;
表示完全看不到频率响应啊。。。 AD的数据倒很清楚 0 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麻烦啦~
RESULT没有开方,就是 实部^2+虚部^2;
表示完全看不到频率响应啊。。。 AD的数据倒很清楚 ...

还没求log,result怎么会出现负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求log,result怎么会出现负值?。。。

我是这么写的
for(n=1;n<128;n++)
{
result[n]=((Fft_Real[n]*Fft_Real[n])+(Fft_Image[n]*Fft_Image[n]));
}

网友:
result...这么算,不应该是负的啊

网友(2015-07-14):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