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彩屏显示

楼主(2014-07-26):
请问怎样用TFT彩屏显示一个二端口网络的幅频特性曲线
给我一个具体的思路吧

网友A:
首先你是什么TFT屏。用的什么芯片。把屏点亮再说。然后,你可以自己写画线等函数实现。或者移植emWim。火哥的教程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是什么TFT屏。用的什么芯片。把屏点亮再说。然后,你可以自己写画线等函数实现。或者移植emWim。火哥 ...

是TFT2.8,那个画线什么的都会,,之前做过模拟电压表之类的,还有时钟都做过,就是不知道画幅频特性是应该怎么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TFT2.8,那个画线什么的都会,,之前做过模拟电压表之类的,还有时钟都做过,就是不知道画幅频特性是应 ...

就是一个一个坐标画点。连起来不就是曲线吗

网友:
同求LZ这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