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cycloneⅢ芯片的电源芯片

楼主(2014-07-26):
最近需要用到FPGA,选了cyclone的3C5,电源要用到3.3V、2.5V、1.2V,求一个供电芯片,最好单片能解决的

网友:
几片LDO就好了 单芯片的多是DCDC 可以到TI官网找

网友:
查手册,看功耗

功耗大的地方用dcdc,功耗小的地方用ldo

网友:
单芯片给你个关键字:PMIC
不过你应该用不到这么高端的,高密度高成本

网友:
PMU吧。。可以试试全志的axp209...

网友:
3C5, 用LDO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