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蓝牙4.0中从机休眠状态下主机如何唤醒从机?

楼主(2014-07-26):
        我们手机蓝牙通信时,连接方需要打开设备发送扫描连接指令,而接收方也需要打开蓝牙设备发送广播指令等待搜索连接。如系统有多个主机一个从机且蓝牙通信数据量很少,从机平常情况处于休眠状态下,此时主机发送扫描连接命令,这时如何唤醒从机发送广播指令? 若是从机使用RTC中断唤醒从机,每隔段时间唤醒发送广播指令,这样是否能使主机每时每刻状态都能正常连接到从机? 小弟对蓝牙开发一知半解,那位同行指点指点,谢谢。

楼主:
在TI的技术论坛终于找到了答案,希望能给搞蓝牙4.0的带来帮助。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f/103/t/67687.aspx

网友A(2014-12-04):
最近也在看蓝牙4.0,  如果设备(BLE从机),发现有多个手机(主机)在发起连接,不知如何处理。还有,你的从机功耗可以做到多低了,我用的是xBAO上的透传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在看蓝牙4.0,  如果设备(BLE从机),发现有多个手机(主机)在发起连接,不知如何处理。还有,你的 ...

你好,当时需要搞蓝牙传输这块,后来因为有其它事情就搁浅了。 你可以到TI的技术论坛下的无线连接里发帖问问题,回复还是相当快的,里面有TI负责蓝牙的工程师回复你,当时我也是在上面找到答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当时需要搞蓝牙传输这块,后来因为有其它事情就搁浅了。 你可以到TI的技术论坛下的无线连接里发帖 ...

3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