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翻译进度贴:AN4373

楼主(2014-07-26):
翻译已基本完成(图片部分需要一些翻译),先发出来,让大家指点指点,毕竟第一次认真看飞思卡尔的应用手册。

网友:
谢谢分享 -- 逐次逼近型ADC的测量方法手册

楼主:
最近比较忙了,今天抽空修改了一些文字描述,正式版出炉。不足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A:
对ADC感兴趣
关注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对ADC感兴趣
关注一下

为什么楼主的pdf文档我打开显示缺字体呢,都不能正常显示啊。

网友:
关注一下,以前看ST的中文手册,被害惨了,楼主一定要仔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楼主的pdf文档我打开显示缺字体呢,都不能正常显示啊。

不会吧,我这里可以显示,宋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我这里可以显示,宋体的

对这篇应用手册很感兴趣,相对ADC有更深入理解。
可惜我的电脑会提示缺字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比较忙了,今天抽空修改了一些文字描述,正式版出炉。不足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点。 ...

看到了,除了参考第一条乱码,其他正常。

网友B:
楼主的文档几处地方有问题啊,大部分格式有问题。
1.第三页末尾有乱码。
2.第七页末尾的公式的乘法就不要用×符号了吧,用×才合适我觉得。
3.还有每一页末尾的日期可是最好按照年日的顺序来吧。
4.第十二页末尾也有乱码,第四项有部分单词没有翻译啊。
以上仅是对格式上提出的一点意见~

网友:
速度挺快的,谢谢这些无私的人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文档几处地方有问题啊,大部分格式有问题。
1.第三页末尾有乱码。
2.第七页末尾的公式的乘法就不要用 ...

看的很仔细啊,谢了。乱码我这里到没有,可能字体问题吧。*乘法这个确实要修改。你说的大部分格式是什么意思?乱码还是什么别的问题,截个图看看。
我用的福昕阅读器,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我说的“大部分格式”问题的意思是你的问题大部分集中在格式上。
字体:我觉得把英文字母和数字的字体和中文的一样很别扭,难看,我翻译的文档尽量用。
中文的首行缩进。
翻译的通顺和正确觉得还可以。
下面是我这边打开文档的问题,Adobe的软件。

网友:
例子3.2

注 意
有必要考虑飞思卡尔的塔板为目标版来使用。因此一些缺乏涉及到PCB模拟信号设计的可以忽略。

这个翻译有点儿不通……

原文
NOTE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at Freescale tower system boards are targeted to general
usage. So, some deficiency related to PCB design of analog signals tracing can be
expected.

建议的翻译:
应当考虑到,飞思卡尔的塔板是为通用目的设计的,因此可能会有一些涉及到PCB模拟信号布线的缺陷。

楼主:
这个确实翻译有问题,我去修改,谢谢

楼主:
主要修改了网友提到的问题,和乱码的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修改了网友提到的问题,和乱码的问题。谢谢大家!

乱码是因为转换的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乱码是因为转换的问题么?

缺字体吧

网友:
下下来看看呢,感谢楼主的辛勤劳作。

网友C:
在不?请查看这个帖子,领回你修改后的版本: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1638-1-1.html
并把你最终修改后的翻译版本上传,在上面链接的帖子里给我留言你最终版链接以及楼层。
然后将会给你们发放奖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不?请查看这个帖子,领回你修改后的版本: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1638-1-1.html
并把你最终 ...

好的,已经下载了。

楼主:
感谢最炫民族风的坛友的认真检查,附件为最炫民族风的坛友建议修改后的逐次逼近型ADC测量的最终中文版翻译。

网友(2014-09-02):
谢谢你们一起努力的伙伴们,你们种树我乘凉。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