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LGT8F88外部晶振 大家最大用到多少 24m不起振

楼主(2014-07-26):
晶振就放在IC旁边  平时习惯用22p的  用在 LGT8F88的   8M  16M  24M  都不起振  后来改为6p负载电容   8M晶振波形惨不忍睹   16M晶振勉强能用  24M晶振死活都不起振
就说24M晶振  配22p电容  晶振两端大约有1.6V直流电压(5V供电)  配6p电容,晶振两端电压就变成0了

用过AVR的  STM8  STM32  8MHz配22p负载电容从没出过问题

有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A:
24M很正常。估计是板子上焊油多了。或者是布线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M很正常。估计是板子上焊油多了。或者是布线不行

其他芯片用过24M,没出过问题, 我用自制的PCB板,没有绿油,直接焊接,没用任何助焊剂
实在想不出问题出在哪里。
以下是PCB图

网友:
22.1184MHz,没事

网友:
24MHz 工作正常

楼主:
晶振负载电容多大

网友B:
8M 22P没问题。32M 10p没问题。 你供电电压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8M 22P没问题。32M 10p没问题。 你供电电压是多少呢?

供电电压5V

网友B:
那没问题啊  时钟切换到外部晶振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没问题啊  时钟切换到外部晶振了么?

已经切换了   现在用16MHz的没问题,就是串口波特率上不去,影响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切换了   现在用16MHz的没问题,就是串口波特率上不去,影响不大

你用的什么晶振?   我用的插件的   32MHz 10pF的电容  3.3V和5V下都能正常工作,用的是88A的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晶振?   我用的插件的   32MHz 10pF的电容  3.3V和5V下都能正常工作,用的是88A的开发板  ...

我只有6P和22p电容  晶振都是49S假贴片,还有不接负载电容都试过     自己做的板 布线看楼主位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只有6P和22p电容  晶振都是49S假贴片,还有不接负载电容都试过     自己做的板 布线看楼主位置 ...

我手头有用剩的空的LGT8F88 LQFP32最小系统板,要不给你到付两片你自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头有用剩的空的LGT8F88 LQFP32最小系统板,要不给你到付两片你自己试试? ...

谢谢你的好意!  不太复杂的样板我都是自己做板的,即使用外面打样板能解决问题,还是存在隐患。反正这个只是做后备的,不急,有空慢慢折腾。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好意!  不太复杂的样板我都是自己做板的,即使用外面打样板能解决问题,还是存在隐患。反正这个 ...

晶振质量、货源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晶振质量、货源没问题吧。。。

同一批的    有一个用在其他芯片没问题   LGT88换了两个都不行    用过的晶振,只发现过 STM32的RTC  不起振   现在 多了LGT88 (宣称最高32MHz   现在只能上16MHz)
而且LGT88对晶振的选用没有具体描述,只说和M88一样,然后就众说纷纭,有些说到XX以上不需要负载电容
不过说实在,我换过晶振,负载电容,没有换过LGT88,至于是不是芯片问题,这样奇葩的问题,有空再研究。
有兴趣的留意一下就是了。话说当我考虑用LGT时,这个板块几乎都无人问津了。AVR依然坚挺,历久不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一批的    有一个用在其他芯片没问题   LGT88换了两个都不行    用过的晶振,只发现过 STM32的RTC  不 ...

LGT厂家有专门常驻我们论坛的吧。直接问他们。
如果真是LGT的问题,厂家就要重视了,时钟源驱动是关键的电路部分。
同样的架构,如果LGT真的可以使用30MHZ的频率,那么运算速度还是很牛逼的。
不知道现在LGT的推广怎么样了,市场上有多长产品使用?
还是LGT有大客户了,“忙”的没时间光顾我们论坛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一批的    有一个用在其他芯片没问题   LGT88换了两个都不行    用过的晶振,只发现过 STM32的RTC  不 ...

不是宣称  是实测32M能用  我们使用的晶振就是某宝上的大路货 没有用什么高品质晶振    如果你确实解决不了可以把你的板寄给我们,我们来帮你检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