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刚发现28系类的DSP是不支持中断嵌套的。

楼主(2014-07-26):
这里多级中断嵌套是说:当前CPU正在执行一个较低优先级的中断服务程序,这时又产生了一个高优先级的中断,那么高优先级的中断可不可以打断当前正在执行的低优先级中断服务程序的执行,转而执行较高优先级的中段服务程序?还是一定要等到低优先级的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后然后从等待的多个中断中选择高优先级的中断来执行??

网友A:
28x响应中断的时候会自动置位INTM,要嵌套的话需要在低优先级ISR里手动打开INTM。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Interrupt_Nesting_on_C28x

网友(2014-09-20):
引用 网友A:
28x响应中断的时候会自动置位INTM,要嵌套的话需要在低优先级ISR里手动打开INTM。
http://processors.wiki. ...

学习马克

网友:
不用怀疑,绝对支持的,但是需要INTM。
开了INTM低优先级的也可以进来。

网友:
可以的,但是程序如果用中断嵌套的话,实际运行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出现多次中断嵌套程序会跑飞的。而且多个中断同时出现不见得每次都会响应。

网友:
可以的,但感觉28××的中断没m3的好用

网友:
中断嵌套要注意函数重入的问题

网友:
当年老师上课时把2812的中断讲了很长时间···

网友:
其实没必要进行中断嵌套,尽量减少中断子程序的运行时间就可以

网友:
中断嵌套也没啥,都一样,DSP的中断我感觉比STM32的中断设计合理一点

网友:
2812的中断嵌套有一个文件可是实现的,好像是sw*prioty*isr什么的,ti的库里好像有,记不清楚

网友:
看评论真是……,缺点就是缺点,还来个什么嵌套不是必要的、也没啥。给TI洗地有啥好处?
如果不是看在PWM模块和自带浮点计算能力上,28系列压根就没有活路.

网友:
缺点就是缺点。
不方便。

网友(2014-11-07):
如果确实要用到嵌套,这个确实是缺点,太麻烦。我一般是能不嵌套绝不嵌套,程序小还行,要是程序大了,很容易出问题,函数重入,数据互斥访问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