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DM3730的板上怎么移植QT4.8

楼主(2014-07-26):
求指教,本来用TQ2440写QT的,后来换板子,是TI的DM3730。换板子后不会移植QT,求教程什么的。

网友A:
移植Qt无非就是交叉编译Qt. 大致思路是:
1.下载Qt源码
2.配置编译Qt库
3.交叉编译Qt应用.
<Mini2440使用手册>上有关于Qt移植文档,更甚至开发板公司一般会提供Qt环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植Qt无非就是交叉编译Qt. 大致思路是:
1.下载Qt源码
2.配置编译Qt库

我的QT现在可以用了,但是又一个问题,就是汉字不能显示或者是乱码。(QT程序不能显示汉字。网页文件开起来,汉字是乱码)这个要怎么解决??求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QT现在可以用了,但是又一个问题,就是汉字不能显示或者是乱码。(QT程序不能显示汉字。网页文件开起 ...

这个也是有解决方案的,你搜索一下yafeilinux写的Qt教程中,有一篇是讲解如何使Qt可以正常显示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