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硬盘重重摔在地上,居然还是活的

楼主(2014-07-26):
前几天骑电瓶车,袋子里装有两个移动硬盘,一个是三星的,500G,应该有4-5年了,一个是希捷的,1T,袋子挂在左边扶手上,骑得快,撞到汽车道与自行车的隔离栏,袋子瞬间烂掉,两个硬盘冲出来,重重地摔在地上。

我都死心了,结果还是活的。主要是花了好多时间弄的资料和花了好多时间下的盗片。

网友:
摔的时候心里肯定在想:
苍老湿  你一定要挺住啊

网友:
不通电摔,基本没问题

网友A:
不运行的时候磁头是卡住的,一般不会有坏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运行的时候磁头是卡住的,一般不会有坏道。

晕。不要想当然。你摔块试试?当下用肯定没太多毛病,但是时间长了很容易挂掉。本盘我从20cm高空摔了两块,全部在几个月后报销。台机硬盘,网吧里一坏就是一摞。

网友:
火速备份重要数据才是王道

网友:
硬盘不运行,磁头是不在盘片上的。  所以基本伤不到盘片。  就怕震动太剧烈,磁头撞到外壳上,或者盘片或其他主要部件撞坏了,那基本就报废了。

硬盘在运行中时是最脆弱的。

网友:
是我的话。。。资料考出来,全盘擦除,二手卖了吧。。。

网友:
我有块硬盘也掉到地上,摔的有点不可靠了,有时能用有时不行,间歇性发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不要想当然。你摔块试试?当下用肯定没太多毛病,但是时间长了很容易挂掉。本盘我从20cm高空摔了两块 ...

说明你摔盘子也摔的比我NB啊。/

网友:
我的很惨,两个都摔坏了

楼主:
感谢大家交流,确实我的牛逼,我准备把资料拷贝出来,低价转让。

网友:
现在的2.5"盘一般都有磁头锁定装置,只要不是开机掉落一般没事,3.5"就难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晕。不要想当然。你摔块试试?当下用肯定没太多毛病,但是时间长了很容易挂掉。本盘我从20cm高空摔了两块 ...

并非想当然,2.5寸的盘,正常断电,磁头的确是收回的。当然,你非要直接拔电源,能不能成功收回就另说了。

3.5的盘就不清楚了。

另外,手里一台TP,两年前运行状态下从1.2m的桌子上摔下,至今那块硬盘还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并非想当然,2.5寸的盘,正常断电,磁头的确是收回的。当然,你非要直接拔电源,能不能成功收回就另说了 ...

温式硬盘直接失电,磁头臂也能回家的,用的就是弹簧.

静态的跌落主要是怕磁头臂移位;以及有细小金属颗粒产生,这些都是致命的.

网友D:
也没有 波多野结衣 老师的?

网友:
此刻,我正在修复硬盘,联想笔记本中的300g西数盘,09年10月的,目前已经查出1000多个坏的柱面,数量还在增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并非想当然,2.5寸的盘,正常断电,磁头的确是收回的。当然,你非要直接拔电源,能不能成功收回就另说了 ...

温氏硬盘都是自动收回磁头的,但磁头不会离开盘片,停转后失去气垫效应,磁头会落在盘片上,为了减小磨损,磁头是收在线速度最低的最内圈。
近几年才开始普及斜坡加载技术,断电时磁头会挪到盘片外面的一个锁定机构,全程不会和盘片接触,但这个锁定机构也是会有磨损的,所以西数出了个C1门。

网友E:
听说一般商用的 3.5 寸硬盘在静止状态抗 G 力估计在 350G 左右,运转状态下抗 G 力至少也估计在 30G 以上,可以上硬盘的官网查一下规格的数据便知了。

网友:
通电摔坏的快。

网友:
是不是该发贺电了。。话说硬盘容易摔坏并不意味着摔了一定坏。。

网友:
硬盘停电的时候没事,我领导有个娃最爱晃移动硬盘,同事们见了赶紧从电脑上取下就ok,要不然读写大文件的时候被小盆友抓住上下左右疯狂晃动几乎100%会挂掉……至今无人幸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并非想当然,2.5寸的盘,正常断电,磁头的确是收回的。当然,你非要直接拔电源,能不能成功收回就另说了 ...

一看厂商,二看运气。我手里坏掉的硬盘不下10块,我拆的硬盘不少于10块,新的硬盘以及很老的笔记本盘都能自动收回(盘片转动惯性制导,空气的力量加在微小的缝隙中是很强大的),而盘片转速达到额定之前是不会开磁头的,所以这个可以放心。即使收回,我有一次把一块硬盘主轴摔歪的(很老的盘),有一块盘摔了之后开始大面积坏道(很新的盘,当年的5K750-750G),有一块盘摔了之后苟延残喘(比较老的本盘),几个月后彻底挂掉,有一块盘在硬盘盒子里装了一段时间,热出坏道(金钻10代,300G),有一块盘C盘出现大量坏道,我用重写扇区的方法把数据设法恢复出来一大部分,有一组6*300G 15K SAS盘有两条坏道区,被我分三个区搞定,什么样的硬盘我没见过?摔了就不要指望能活太久,除非有良好的保护措施(比如出厂时的减震箱),但是尽管有减震箱,该坏的时候还是免不了坏。当年西数绿盘和希捷11代盘,记得在哪看的评测,全盘扫描一遍还没完成,盘已经挂了。所以,用硬盘,一是要看是什么硬盘,二是要看硬盘工作环境,三是要时刻注意硬盘状态(SMART能反映多数状况),四是随时做好数据备份。除了一些特殊硬盘(比如大容量1.8寸硬盘),多数民用级硬盘都是劣质货,说不定哪天就会挂掉。摔过的硬盘,尤其是裸摔的,不要抱太大希望,否则某天你会欲哭无泪。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听说一般商用的 3.5 寸硬盘在静止状态抗 G 力估计在 350G 左右,运转状态下抗 G 力至少也估计在 30G 以上, ...

静止时磁头在停泊位上,过高的冲击会导致磁头臂变形损坏。你只看到了数值,但是没看到官方给出该数值的苛刻时间。我记得不超过0.1秒。超过该时间,机械组件就会损伤挂掉。
运行状态时官方并没有标明是哪个方向运动。虽然硬盘不容易受振动损坏,但那个振动方向是固定的,厂商不会傻到去测随机振动。你可以试着一边读写一边拿起盘翻转,转不几次就挂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静止时磁头在停泊位上,过高的冲击会导致磁头臂变形损坏。你只看到了数值,但是没看到官方给出该数值的苛 ...

官方手册写得挺详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官方手册写得挺详细的。

呵呵,确实,振动最大时长为2ms,这其实非常短的。硬盘掉桌面或地上,时长远大于该数值(金属是有弹性的)。此外,limited displacement指的就是有限偏置,即振动方向是固定的。估计十有八九是厂商只做相对于盘片是水平方向的振动(再转振动方向也与盘片一致,至少我看到评测的振动台没有把硬盘垂直夹着振动的),垂直于盘片的振动仍然是硬盘杀手。当年三星一款所谓“超强”笔记本硬盘被我一敲电脑,挂了。

网友:
刚刚修复磁盘,发现柱面的读取时间由修复前的2000ms,变为修复后的150ms左右,修复速度很快,且重启计算机后保持150ms。
难道修复原理是: 调整每一个柱面的磁头位置?硬盘有flash可以保存这些修正值?   否则理解不了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晕。不要想当然。你摔块试试?当下用肯定没太多毛病,但是时间长了很容易挂掉。本盘我从20cm高空摔了两块 ...

网吧的情况多数是开机中被兴奋的上网者拍(踢)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静止时磁头在停泊位上,过高的冲击会导致磁头臂变形损坏。你只看到了数值,但是没看到官方给出该数值的苛 ...

请我回帖内第一个用词是说 "听说",接下来要说的不代表我就是这样认定的,而我应该不会无聊到用它一边读写一边拿起盘做翻转的动作,除非我公司是应盘生产商要我做这项测试。

看来 wye11083 兄,还是您很在行啊!对硬盘了解的蛮透彻的,我只有佩服的份了!

编辑原因:请我回帖内 <- 请看我回帖内

网友:
引用 网友G:
网吧的情况多数是开机中被兴奋的上网者拍(踢)死的

键盘鼠标耳机被拍死打死的比硬盘被踢死的要多 现在网吧都无盘了,服务器几块固态盘就很顶用了,呵呵。

网友(2015-06-03):
时间久了,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没有 波多野结衣 老师的?

你这头像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没有 波多野结衣 老师的?

楼主,改头像吧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id=5624260#lastpost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牌子,质量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