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 串口通讯损坏Tx引脚,求帮忙!!!

楼主(2014-07-26):
事情是这样的,用stc12c60s2的第二个串口和PIC18F66K80的串口直接通讯,经常性损坏PIC单片机的TXD引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哪位大神帮帮忙!

1、STC单片机和PIC单片机单独供电,只是他们共地。串口直接相连。
2、PIC串口TXD损坏发生在,STC上电的时候。
3、PIC一直处于通电状态,STC有时候上电, 有时候断电,上电时后跟PIC单片机串口通讯正常。但是有时候STC上电之后,PIC串口TXD引脚损坏,但是RXD引脚正常。
4、系统工作电压都为5V。

本人尝试解决方案,

1、在串口之间怎加限流电阻,  阻值为510欧。但是这样的话STC串口接受的数据为乱码,却掉之后一切正常。
2、给PIC串口怎加上拉电阻,阻值为10K,这样的无济于事,PICTXD串口依然会损坏。

本人估计原因有

1、PIC引脚为COMS类型,处于经常通电状态,当STC系统断电之后,该引脚处于悬空状态,当STC通电时PIC感应电流过大,烧坏PIC的TXD管脚,可是我查了PIC 管脚电流25ma,stc只有20ma。可是stc的对应的RXD管脚却没有损坏。

然后本人就疯了。本人水平有限,求神坛大神们的

网友A:
虽然不确定具体原因,但估计加个光耦隔离一下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确定具体原因,但估计加个光耦隔离一下会好……

板子已经做好,不好加阿!急死了!

网友B:
波特率多少?电阻100欧试试。

网友C:
TXD损坏看来是物理损坏了?
不是可以确定是STC上电时候吗,挂上示波器看看那个关联脚的上电时的状态!
另外,不知道你的PIC正常工作时TX脚是处在什么状态?一直处于发送状态还是空闲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特率多少?电阻100欧试试。

38400  100欧姆的没试过,现在在工程现场,估计没有100的,好像有几个50的,明天试试。

网友D:
在TxD引脚串个4148二极管试试。STC串口脚在复位后会检测ISP下载,可以在烧写时加入“P3.2/P3.3为0/0时才可下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TXD损坏看来是物理损坏了?
不是可以确定是STC上电时候吗,挂上示波器看看那个关联脚的上电时的状态!
另外 ...

木有示波器,我看了,应该是物理损的。PIC的TXD一直处于空闲状态,只有RXD收到数据TxD,才会发送数据。现在是RXD能接受大数据,就是发不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TxD引脚串个4148二极管试试。STC串口脚在复位后会检测ISP下载,可以在烧写时加入“P3.2/P3.3为0/0时才可 ...

我用的这个STC是双串口的。我是用的时第二个串口,没有下载程序的功能。

网友E:
非常不理解:为什么串个510的电阻,STC会收到乱码 ...... 对你用的这款单片机IO不是很了解,但 RXD 脚要么高阻抗,要么有个很大的上拉电阻 (25K以上),所以不理解为什么你串个 510 的电阻,会引起 STC 单片机接受乱码!看来真正的问题不在你所的描述中!

对于你的应用,STC单片机有时会掉电,那么PIC的输出脚(而且是常高)直接接一个掉电的IO ...... 我只能说楼主你胆子真大!

网友F:
我们一般都加33欧的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木有示波器,我看了,应该是物理损的。PIC的TXD一直处于空闲状态,只有RXD收到数据TxD,才会发送数据。现 ...

从PIC的TX脚---STC 的RX脚间串入1二极管(STC的RX接二极管的正,负极接个强上拉4.7-6.8K)的试试;

这个能保证两点:1、STC上、下电的状态始终是固定的
                2、隔离了由STC上、下电引起的不确定的尖峰电平 串到PIC的TX脚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不理解:为什么串个510的电阻,STC会收到乱码 ...... 对你用的这款单片机IO不是很了解,但 RXD 脚要么 ...

1、串510的电子,当时想的是不是电流过大,把Pic的TXD脚烧坏了。手头最小组织的电阻,大概看了一个PiC的管脚电流是25ma。那加一个500左右的应该可以的。
2、 对于你说的“STC单片机有时会掉电,那么PIC的输出脚(而且是常高)直接接一个掉电的IO ...... 我只能说楼主你胆子真大!”这点确实没有考虑到。
3、突然想起来,stc掉电是正负极直接从系统同断开。如果我只断开正极,让负极和Pic的负极相同,会不会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PIC的TX脚---STC 的RX脚间串入1二极管(STC的RX接二极管的正,负极接个强上拉4.7-6.8K)的试试;

这个 ...

对的!这个可以试试!谢谢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一般都加33欧的电阻

木有那么小的电阻!这鬼地方也买不到

网友E:
我现在只有一个问题:楼主你的板子画出来之后,就没有个技术主管给你审查一下?还是楼主你的水平在你们公司是最高的?(不管是哪个原因,我都觉得楼主你最好离开这个坑爹的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只有一个问题:楼主你的板子画出来之后,就没有个技术主管给你审查一下?还是楼主你的水平在你们公司 ...

这个是两个模块之间的连接,不是在板子上的。就是连个模块,通过一根三米的电线连在一起的。

网友B:
25ma?这么大?那你电路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两个模块之间的连接,不是在板子上的。就是连个模块,通过一根三米的电线连在一起的。 ...

兄弟你公司里在你上面是否还有技术主管?如果有,你这么做他知道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ma?这么大?那你电路有问题。

PIC数据手册上的,最大的灌电流25ma。STC的20ma。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你公司里在你上面是否还有技术主管?如果有,你这么做他知道么?

有么!可是有些事情自己能动手就是最好的了。我也想弄面白怎么回事。他说 要同时开点同时断电,可是他妹的实际情况就是同时通电断电不好实现,只能PIC系统一直工作,STC的能断电。然后实践不能用。

网友:
3米了,就不要TTL了。 果然坑爹。

网友:
对的,3米线要用max232转换了,这样通信稳定,也不会再有损坏现像了。

网友:
楼主主观意段了,开始的时候没有把3米直连这个他认为不重要的情况描述出来,很多人都有这毛病。

网友:
怀疑是在stc掉电时,pic  txd刚好输出高电平,通过内部的二极管搞到stc电源上去了,话说520r不至于收不到信号啊,减小这个电阻,慢慢试吧,祝你好运 !

网友:
3m的通讯距离,就不要用TTL电平通讯了

网友:
长知识了 mark下

网友:
3米,还是工业现场,ttl。。。。无语了

网友:
加个TVS管,防浪涌破坏

网友G(2014-10-24):
这个确定是怎么损坏口的吗?我现在有几个产品也都是直接串口相连,没发现什么问题啊!我两个单片机在一块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确定是怎么损坏口的吗?我现在有几个产品也都是直接串口相连,没发现什么问题啊!我两个单片机在一块板 ...

在一个供电系统里是没问题的。

网友:
是不是你的STC单片机的第二串口在初始化时被配成了推挽模式,  即强上拉5V,而此时PIC对外发数据,其TXD引脚拉低,形成大电流,损坏了TXD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