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漏电,装了个220V的隔离变压器凑合,电工们怎么处理?

楼主(2014-07-27):
冰箱漏电(漏电保护器跳),初步检测了下,是装在箱内的什么除霜加热器漏电,装了个220V的隔离变压器凑合,电工们怎么处理?

网友:
换个冰箱

网友A:
如果用了好几年了,还是换个冰箱吧,电费也能省回来的。

网友:
拆掉除霜加热器。以后要除霜时,断电等冰化了一些再全部挖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了好几年了,还是换个冰箱吧,电费也能省回来的。

晕7K的三星,哎
貌似没用几年,修过1次,温度传感器坏了,当时刚过保,花了几百,这次想自己折腾下,看看貌似不好拆。

网友B:
买个风冷的那种,都不用除霜,用起来很方便的

网友:
打电话今后,

网友:
看哪里漏电,只要不是压缩机漏电应该还好办,除霜加热器换一个应该不是很贵吧

网友(2019-05-08):
引用 楼主:
晕7K的三星,哎
貌似没用几年,修过1次,温度传感器坏了,当时刚过保,花了几百,这次想自己折腾下,看看 ...

我家也是三星,对开门。用了三年后,开始冰箱门摸起来麻麻的,fluke感应电笔还没碰到门体就报警,再后来漏电保护器跳闸,换到子弹头排插就好了,也没注意。后来冷藏失效,温度降不下去。过保了,找售后来修理,换了个化霜器,制冷可以了。漏电比原来强了一些,感应电笔需要接触外壳才报警了。然后买回来一套各种内Y,三角怪异形式的改锥,为了试试效果,把子弹头排插拆开了。却意外发现了用子弹头排插漏电保护不动作的原因:看似原装的三脚插头和插座,居然内部没有连接,也就是只有两根线……
垃圾的子弹头排插,我见过更便宜的地线很细,插片也很垃圾,但从来没见过原装的三脚插头三脚插座的原装线,居然只有2个芯的……
还有,子弹头耐紫外线能力不行,我家朝西北放着,每年阳光照进来时间很短,玻璃上还有一层毛面膜,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用了三年,一使劲,都能裂了。不过,接触部分弹性还是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风冷的那种,都不用除霜,用起来很方便的

风冷的,才有化霜器的……
基本原理是,化霜器和冷凝器,都在冰箱背部的风道内,正常情况下,冷凝器间歇工作,由风机将风道内已冷却空气吹出与冰箱内空间进行交换。所以,时间长了,冷凝器表面也会凝霜冻冰,检测到以后,压缩机和循环风机停止工作,化霜器开始加热融冰,融化后的水从排水管流入冰箱外底部的开口容器中,靠自然挥发将水从容器中蒸发。融冰完成后化霜器停止加热,压缩机和循环风机启动继续制冷
化霜器加热过程中,风机停转,同时风道与冰箱内部有保温层,避免同时加热了冰箱内部空间。

网友(2019-07-13):
上隔离变压器后,不跳闸了么?我有个面包机最近跳闸,害我电脑全掉电了:(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5180-1-1.html

网友C:
隔离变压器之后…不是不漏点…只是不对地漏电了

网友D:
安全第一,不修好就不要用,搞隔离变压器是不跳闸了,会不会触电,就要小心了。

网友:
就这么用吧,合格的隔离变压器怎么可能触电吗,甭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隔离变压器之后…不是不漏点…只是不对地漏电了

反正是电不到了

网友:
小心隔离变压器隔离失效

楼主:
这个贴还挖出来了,加了隔离变压器,到目前还在用。

网友:
几百瓦的隔离变压器也不便宜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贴还挖出来了,加了隔离变压器,到目前还在用。

您加的隔离变压器,容量多大的?还有就是,变压器表面温升,不低吧?

网友:
果断换冰箱,现在冰箱白菜价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安全第一,不修好就不要用,搞隔离变压器是不跳闸了,会不会触电,就要小心了。 ...

隔离了之后还会触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隔离了之后还会触电吗?

隔离变压器初次级之间也有容性通路,某些电机附近完全隔离的金属物体摸起来也会很麻手,用接地的线去划一下,会冒火花。

网友(2019-11-11):
换冰箱了呀 , 或者自己找出破皮的地方 ~!

网友:
这样也敢用!佩服!

网友:
哪里漏电拆哪里

网友(2020-01-07):
引用 网友E:
您加的隔离变压器,容量多大的?还有就是,变压器表面温升,不低吧?

最近冰箱也因为化霜加热管漏电跳闸,603立升的帝都,太大了,开背手术的话太夸张了,搜到这个帖子了,楼主都用隔离变压器5年了,一直用着,看来办法不错,不过楼主这个应该是给整机隔离供电。

我想改改方案,单独给漏电的化霜加热管加一个隔离,刚刚去假货宝的一乐电子买了6个48V/0.8A的开关电源,打算用4-5个输出串联,留1,2个备件,万一坏了,以后怕买不到。输出196~220V的直流隔离电源,给化霜加热管供电,化霜加热管的电阻240欧,大约200W功率,实际功率稍微小点应该没事,就是化霜时间长点。这个电源仍然受冰箱的继电器控制,不过继电器触点恐怕有点吃不消,那4,5个电源并联启动的瞬间电流会比较大,估计得自己动手换一个触点容量更大点的。6个连邮费一共98¥,就当测试吧,实在不行就找人来修,价格离谱干脆换新。

没敢去买隔离变压器,感觉买不到优质的,不过用1个隔离变压器比较简单省事,我这个还得处理下可能存在的输入输出端之间的Y电容,否则直接传并联还是有点麻烦的。又花5¥不到包邮买了个迷你塑料收纳箱,20¥包邮买了100个3mm×50mm长的尼龙六角螺柱,把若干个板子固定拼凑起来,放箱子里就可以,随便打些孔散热,反正不是一直通电的,实际工作时间远小于压缩机的工作时间,问题不大,如果温度高就加个风扇。

网友G:
楼上的还不如直接上隔离变压器

网友:
楼主换个冰箱吧

网友H:
隔离变压器,刚从正泰订2个1500W、220V的回来,一个370块,正泰的北办买,这货太重,不包市内邮费。

可以找当地正泰代理,其实就是正泰子公司,打电话问下价格,正泰的产品,相对来说可靠些!!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隔离变压器,刚从正泰订2个1500W、220V的回来,一个370块,正泰的北办买,这货太重,不包市内邮费。

可以 ...

有点贵,环形的还是EI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有点贵,环形的还是EI的?

算是环形的。如图!
质量和价格之间肯定要平衡。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算是环形的。如图!
质量和价格之间肯定要平衡。

真的只有才会这么用的了,这么大一坨,外面还得防护好,小心触电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楼上的还不如直接上隔离变压器

我就没打算把整个冰箱的供电隔离,就隔离化霜加热管部分,因为只有这个部分漏电,间歇性工作的电源,对于整体的影响尽量降低到最低限度,偶尔查看一下即可,就算临时坏了,不做维修也不会影响冰箱工作,上隔离变压器,全天候工作,效率太低,能量浪费太大,不环保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K:
我就没打算把整个冰箱的供电隔离,就隔离化霜加热管部分,因为只有这个部分漏电,间歇性工作的电源,对于 ...

我现在不确定,是化霜器漏电,还是电机等其他东西啊。但从更换加热器看,化霜器概率最大
另外化霜器为何容易漏电呢?总泡在水里面?

网友:
叫官方售后来修理下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K:
我就没打算把整个冰箱的供电隔离,就隔离化霜加热管部分,因为只有这个部分漏电,间歇性工作的电源,对于 ...

变压器不算滤波稳压,效率很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真的只有才会这么用的了,这么大一坨,外面还得防护好,小心触电

这个不用做防护,端子的地方都有保护,只是要防止孩子伸手指头进去,开个胶带全面裹在紧就好。

我这在公司用,没有任何防护,放在墙角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变压器不算滤波稳压,效率很高的

这个我明白,正品的变压器,功率越大,效率越高,曾经在变压器厂做过3年质检哈。

不过现在没有渠道很难买到优质的变压器,伪劣品充斥市场。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不确定,是化霜器漏电,还是电机等其他东西啊。但从更换加热器看,化霜器概率最大
另外化霜器为何 ...

我的冰箱已经确认是化霜加热管漏电,一方面测量电源和地之间的电阻,拔掉化霜加热管就是无穷大,插上就是从几K到几M的变动;另一方面,现在电源还没到货,冰箱在拔掉化霜加热管的状态下运行,没有漏电,没有跳闸,原先插上的话,最多不会超过10小时,必跳。

我还特地花了52¥,在京东买了个公牛的漏保插座给冰箱专用,一个是安全起见,另一个原因是这样做之后,万一跳闸就只跳冰箱一个,之前是总闸跳,家里全部断电,很烦。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的冰箱已经确认是化霜加热管漏电,一方面测量电源和地之间的电阻,拔掉化霜加热管就是无穷大,插上就是 ...

化霜加热器可以自己换一下。

网友M:
用摇表测一下绝缘,确认是除霜加热器,也可以直接给他加一个隔离变压器,这样变压器功率可以小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M:
用摇表测一下绝缘,确认是除霜加热器,也可以直接给他加一个隔离变压器,这样变压器功率可以小点 ...

现在冰箱有了处理器,不断开全部回路,直接用摇表摇绝缘,会不会摇表高压把开关电源之类的挂掉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化霜加热器可以自己换一下。

要把冰箱开背才能更换,撬开铁皮,刨开泡沫,我那是603立升的庞然大物,这个时间精力太恐怖了,操作现场的凌乱状况还请脑补下...................算了,不能这样折腾,要死人的,自己的时间也是成本啊。就算不计成本搞了,能不能完美复原?我在家电维修论坛看到好多人都看到开背就怕的,有些品牌内部泡沫胶粘性太强,铁皮撬下来完全走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冰箱有了处理器,不断开全部回路,直接用摇表摇绝缘,会不会摇表高压把开关电源之类的挂掉呢? ...

电路板上都是插头端子,拔下来很方便的,这种事情,难不倒电工的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用摇表测一下绝缘,确认是除霜加热器,也可以直接给他加一个隔离变压器,这样变压器功率可以小点 ...

其实化霜管的功率相对于压缩机电路来讲并不小,我那个冰箱的工作电流是1A,也就是最大功率220W,而化霜管的电阻值是240欧,算下来是200W,算上控制板和各种照明灯的功耗,化霜管和压缩机功率相差无几,而最重要的关键在于这2个东东永远不会同时工作,除非控制的MCU跑飞了程序。所以整体功率差不多,不会小,倒是隔离变压器间歇工作,损耗的电能会少很多,比较环保。

反正我的思路是给化霜管隔离供电,隔离侧继续对地漏电,考虑到本身没有电流回路,这个漏电不会太大,而且冰箱的接地系统已经做得很到位了,所以不必担心安全问题。其他的就是能工作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要把冰箱开背才能更换,撬开铁皮,刨开泡沫,我那是603立升的庞然大物,这个时间精力太恐怖了,操作现场 ...

风冷的冰箱不用开后被,很好换的。你可以试试

楼主:
又被翻出来了。看了下14年的帖,冰箱一直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被翻出来了。看了下14年的帖,冰箱一直在用

变压器还好不

楼主:
还好啊,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L:
风冷的冰箱不用开后被,很好换的。你可以试试

开关电源已经到货,装上了,目前运行了近2天了,平安无事。

网友:
冰箱又不贵,换冰箱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L:
风冷的冰箱不用开后被,很好换的。你可以试试

风冷为何不用开后背呢?没想明白

网友:
那就换一台,简单粗暴。

网友:
引用 网友L:
风冷的冰箱不用开后被,很好换的。你可以试试

我没查到这样的资料,愿闻其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