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PID遇到诸多问题

楼主(2014-07-27):
最近开始弄步进电机,由于步进电机会丢步,所以在步进电机上面安装了光电编码器,然后打算利用PID进行控制

每个单位时间内(比如5ms),单片机都会接收到上位机要求步进电机走的步数n1(可能一直变动),同时也会接收到编码器回馈的步数n2,然后对n1和n2进行PID运算决定下一步单片机输出脉冲数量n3

虽然看起来挺简单,但是网上的计算PID公式的式子一直没弄明白,其中的误差计算总是没搞明白,到底是(n1-n2)还是(n3-n2)呢?

有没有比较好的参考代码推荐研究研究……

楼主:
怒顶,求大神指导,困扰多日了,有点晕……

网友:
应该都行吧,我感觉增量的比较好用吧

网友A:
用步进电机就不需要用到光电编码器了 这样很浪费啊

网友B:
步进电机本来就是开环用的 你还要加P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步进电机就不需要用到光电编码器了 这样很浪费啊

主要是解决丢步问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本来就是开环用的 你还要加PID

主要是想解决丢步问题

网友C:
不会是套用标准的公式吧

反馈信号4倍频,对应脉冲量,增或减。 还可以调节电流,动态调整。 先按最简单的方式实现,然后再完善,这样适合半路出家的

步进闭环控制有两种:  一种是 闭环伺服控制 + 步进驱动 ; 另外一种是 闭环伺服与步进驱动用一个核心实现

单纯说步进驱动PID, 可以理解成电流闭环,个中差别很大的

网友D:
空转时会进入PID吗,不会丢步吧

网友:
个人感觉这个得从驱动器着手,电流环,速度环,然后位置环

网友:
如果丢步是随机的,和上位机要求步进电机走的步数没多大关系,我觉得用PID不合适。。。。

楼主:
自己表示很凌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套用标准的公式吧

反馈信号4倍频,对应脉冲量,增或减。 还可以调节电流,动态调整。 先按最简单的 ...

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转时会进入PID吗,不会丢步吧

现在还没开始搞呢……

网友:
步进电机就没必要pid了吧

网友:
为何要用PID? 直接n3不是直接可以算出来吗?

网友E:
步进电机丢步通常和电机以及驱动方式没多大关系,我知道的应该是输出力矩不够或者要克服的外力太大引起的,加编码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结构上设计没问题的话,普通的定速的S加减速控制就够用了,用PID尽管也可以,但是参数整定远比确定S加减速控制参数更复杂,当然如果熟悉的话另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步进电机丢步通常和电机以及驱动方式没多大关系,我知道的应该是输出力矩不够或者要克服的外力太大引起的, ...

嗯嗯嗯嗯,谢谢大神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步进电机丢步通常和电机以及驱动方式没多大关系,我知道的应该是输出力矩不够或者要克服的外力太大引起的, ...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指导……

网友(2019-08-17):
1514840686 q 知道怎么弄步进电机pid